[已得解答]主機板上的晶振是否應該要接地?

楼主(2012-03-07):
昨天新購入的主機板,看到這一顆就莫名的在意它
常常看到『行車記錄器』上的晶振,會被加上接地
但這一顆主機板上的,並沒有用錫連接主機板
反而是用一個ㄇ字型的來固定←同時也做接地用途?

网友A:
那也算接地了...不然你用電表歐姆檔量看看那固定的ㄇ環是不是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也算接地了...不然你用電表歐姆檔量看看那固定的ㄇ環是不是地..

剛才量過

那個ㄇ型環是地沒有錯

然後直接量晶振外殼與地,並沒有通
需要用探棒稍微『推往旁邊』,碰到環才通
把力道稍微減弱,又跑回來啦
『推往下面』碰不到
『往上推』,沒試,不過應該是可以

這樣是不是該…
1.自行補錫接地?
2.跟原廠反應?
3.墊個軟墊之類的,碰到環為止?

如果說,不理它的接地,有可能造成什麼問題嗎?
1.發出強大的電磁波,等我選舉完後再告謝你 XD

网友:
機構上 固定本體用避免運送過程震動 焊接腳斷裂
內部

電氣特性上  理論上接地減少EMC干擾   運用上接不接地 差異非常非常小(RTC 部分 耗電流太小)
求心安就接地

网友:
我的想法是..
ㄇ字型鐵環應該只是固定用...
震盪器外殼應該是保護用沒有特別用處..

网友:
應該是不用
這樣是怕斷腳吧

网友:
通常晶振接地~是為了EMI電磁屏蔽干擾而做接地的...
所以參考看看囉....

网友:
這種小型音叉式XTAL不建議在外表上焊錫,
因為焊接熱度可能會影響頻率準度。

网友B:
我是有把ㄇ拿掉換新的晶振沒放回ㄇ 也沒出什麼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有把ㄇ拿掉換新的晶振沒放回ㄇ 也沒出什麼事情~

這樣啊,經驗分享收到了 m(_._)m
應該是我想太多了,在於擔心電磁波方面…

网友(2012-04-10):
因該只是用來固定用的,之前更換時就算不放進去ㄇ字型的鐵勾是能正常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