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H4243無法開機[已完修][又壞了]

楼主(2012-03-07):
朋友送來的BenQ VH4243要我幫他看看.
狀況是燈都沒亮,原本以為應該是電源板壞了,拆開量測後5VSB有電,所有3.3V/2.5v/1.8v的REG皆正常輸出,那待機燈應該亮啊.按鍵,遙控都沒反應,主板的PS_ON都是0V,應該是主板壞了.
先將Power板拆下測試,將PS_ON與5vsb接上電阻,上電,確認24v,12v等電壓都有輸出,power板確定OK.
目前主板量測27MHz crystal有震盪,各電壓reg正常輸出.目前將Flash吹下,打算將code讀出後燒到另外1顆上再試看看.
看來這不那麼好搞,大家有其他想法嗎?

楼主:
Flash讀出後燒到另1顆,焊上,測試狀況一樣.
目前電源部份只通電5vsb,並接上按鍵板觀察燈號狀況,其他都沒接.

网友:
我有BENQ- VH3743..AD板和你的相同..
開機後面板有會變化的縱線..
猜測是  1  面板NG ...2   T-C0N NG
可以借你測試...
我靠近淡水.觀渡...

楼主:
已經查出兇手了,CPU與DRAM間的22 ohm排阻損壞,電表量測20 Mohm以上(根本可以說是斷路了).
從DRAM模組上拆下相同的排組裝上,OK啦.
特別感謝dd0725自告奮勇大力相挺.

网友A:
這個也能查得到,真是高手太強了,另外請問一下您說”將PS_ON與5vsb接上電阻”您是接上多大的電阻,可以說一下嗎?謝謝

网友B:
這個LCD真先進,還有看到記憶體! 022的排阻,真是厲害,看起來要量很久,才能知道是排阻的問題!
壞再排阻,這機率可真是不高! 能查到真的滿厲害的! 不過不知什麼原因導致排阻壞掉的!
恭喜您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也能查得到,真是高手太強了,另外請問一下您說”將PS_ON與5vsb接上電阻”您是接上多大的電阻,可以說 ...

其實這電源板直接短路也可以,因為PSON後面就有經過一顆1K電阻再接到電晶體.
但一般我還是習慣串上1k~10k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LCD真先進,還有看到記憶體! 022的排阻,真是厲害,看起來要量很久,才能知道是排阻的問題!
壞再排阻, ...

是220,22*10的0次方=22歐姆.
啥原因損壞不知.我也遇損壞的記憶體模組,也是因為排阻損壞,換上就好了.

网友:
超級強悍~~恭喜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我只能修19吋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這電源板直接短路也可以,因為PSON後面就有經過一顆1K電阻再接到電晶體.
但一般我還是習慣串上1k~10k ...

謝謝您的告知回覆

楼主:
看了1個晚上,隔天不知為何又發生相同狀況了,目前還在處理中.
目前想換掉DRAM,但沒有元件.苦惱.

网友:
可以看看附近其他排阻或是換上的排阻是否又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