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ST800詭異的板子,最終結論,修理失敗!北橋連接不良!完

楼主(2012-03-07):
技嘉8ST800詭異的板子,應該說修好還是沒修好?  雖然有螢幕了,原本沒有,但是很詭異的是phoenlex的BIOS都不裝東西,只會短聲逼逼逼!持續 然後裝了東西沒螢幕,後來找廢板用焊槍換了APM3055L和1000UF 6.3V後裝上顯卡+記憶體可以開到bios了!
所有電晶體都量過電壓正常,唯獨這顆記憶體旁的怎麼會,換和沒換都是量測他電壓都是0v但是確定,我有焊好,有量過!滿奇怪的,難道他本來設計上就是這樣子,還是有其他ic故障!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259/2/APM3055L.html
那顆的資料,不過這板子上其他APM3055L量測電壓都正常,記憶體旁的我量測到是3.3v!

圖片字打錯了是測試才對!

對了3v 2032電池沒電還沒去買,所以沒裝!
補充會換電容是因為換了我覺得有問題電晶體之後還是不顯示,那顆電容外表看不出異樣!
所以我是再猜測電壓會這樣會不會是因為有其它的ic有問題!
晚點灌系統試試!
又發現自己的錯字了,沒注意看是沒要開很久,久字打錯!

网友:
原本的問題是啥?

楼主:
上電沒螢幕,這片壞有段時間了,以前換掉他時有用零件確認過主機板壞掉,最近拿出來修,他只會短聲一直逼而已,我們家排線一堆壞的,測了老半天,終於找到可以用的,現在先測RST通過後灌XP燒機試試!目前看起來是正常! 只是我那疑問還沒找到解答而已!
問題點是原本上電沒螢幕!

网友:
看不太出問題點在哪

如果還沒去買CR2032的話,進BIOS設定,將設定弄好存檔一次,關機,電源供應器不要斷電
然後重開,如果設定能保存的話,應該沒啥問題

CMOS checksum error -Defaults loaded (CMOS 校驗值錯誤---載入預設值)
CMOS battery failed   (CMOS 電池 失效)
Warning!! CPU has been changed  (警告!!CPU已經被更換過)
Please re-enter CPU settings in the CMOS setup and remember to save before quit!!
(請重設CMOS設定裡的CPU設定,並記得在離開前儲存)

存放BIOS資料的那顆就是CMOS,這個會出現的原因通常是主機板上電池沒電,重刷BIOS
以及更換了不同時脈的CPU
通常進cpu設定頁,看一下自動抓取的值沒問題的話,存檔就可以了

楼主:
不是電池問題,您上面寫的那我知道,還沒電池存檔了也沒用,可以按F1跳過直接讀光碟,我的疑問是APM3055L第二張圖,怎會量不到電壓?
這次修理主要就是換了APM3055L和1000UF 6.3V,只是不了解原因,別顆APM3055L再記憶體附近的都可以量到3.3V,APM3055L這顆我有換過但是不管換之前還是之後都量不到電壓!
不知是本來設計就這樣,還是有潛在問題!
RST測完了看樣子記憶體插槽和記憶體端應該沒發生問題!
等等灌系統去跑看看!
其實修不修的好我到是沒那麼在意,主要是了解原理,樂在其中,享受過程!
只差最後測試而已!
如果有人知道原因的記得告訴我!

楼主:
最後經過燒機程式後,他又掛了! 北橋接觸不良,用家用吹風機加熱後有時能開,這下終於弄清楚了,原來是北橋問題,因為沒熱風槍,也沒錫爐,因此當作經驗,只能放著當零件板了! 當作累積經驗了,忙了一整天,收穫就是查電路! 謝謝各位的幫忙了! 終於修不好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後經過燒機程式後,他又掛了! 北橋接觸不良,用家用吹風機加熱後有時能開,這下終於弄清楚了,原來是北橋 ...

當練工吧!雖然沒修好但也增加經驗囉,說實在的sis主板我都懶的修
因為sis效能很多不能讓我滿意,真的跑程式慢爆囉,如478的更不想修囉~

网友:
板子留著  有一天要練BGA的時候就有教材了

网友:
沒錯 享受過程  是重要   修ㄉ好 成就感  修不好  當練習  感謝各大大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