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v3000不開機

楼主(2012-03-07):
請敎各位大大筆電開機只有灯會亮但不開機黑屏硬碟不會動
求助大大們n_002|

网友:
顯卡或北橋看是哪一種cpu的主機板論定

网友:
此款機型的通病 GPU故障+1

网友:
修完半年又掛建議拍賣買apple別當台灣代工下的凱子

楼主:
請問大大送修須要多少位小朋友n_073|

网友:
6150晶片換成R板(溫度較低) 應該可以用久一點

网友:
哇帖子我回錯了..

网友(2012-04-21):
用熱風槍對著顯卡或北橋加熱下,看看能顯示了嗎?顯示了就是他的問題。

网友A(2012-07-09):
我遇到一樣的問題,黑屏不開機。

想問一下各位,我買了一片同款的板子回來換好,已經可以開機,但是二支記憶體只能讀到一支,賣板子給我的人說板子沒壞,是壞CPU才會造成只能讀一支記憶體!我很納悶會有這樣的情況嗎?

機型 HP V3404AU
CPU AMD Turion 64 X2 TL-60
記憶體 2G * 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樣的問題,黑屏不開機。

想問一下各位,我買了一片同款的板子回來換好,已經可以開機,但是二支記 ...

amd的cpu會有這種狀況
但也有可能是北橋或記憶體插槽
如果你那片是修過的那應該是他沒修好

先決條件是你自己要先排除記憶體都沒問題
也有可能是沒插好

网友A:
記憶體確認是好的,那我再去買一片CPU回來測看看了

沒想到這台問題挺多的,又過熱又虛焊又壞CPU,昏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記憶體確認是好的,那我再去買一片CPU回來測看看了

沒想到這台問題挺多的,又過熱又虛焊又壞CPU,昏倒~ ...

如果不是cpu壞那就多買了
真是兩難
反正就當學點經驗吧

网友:
確定了,CPU也壞,多災多難的一台好電腦丫~
換完全部記憶體都出現了,一切正常,只是溫度超高(燙手的程度),AMD的筆電少買為妙啊~

下次再掛掉的機率實在太高了,得保祐一下不要再掛掉才好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