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w1934s沒有電源

楼主(2012-03-07):
請問這台電源按鍵沒有反應,拆開後有兩片板子,一片應該是電源板,連接一片驅動板,電源板輸出5V有量到,這樣是哪一片壞了呢?電源板保險絲沒有問題,第一及輸出直流達150幾伏特直流,面板按件沒有故障,我該買一片回來換?還是找出零件來修??謝謝回應~~
U101量到3.32V/U102量到1.8V,按鍵沒有問題!!
電源到AD有六條線,第五是"On/ OFF",我量到的是0.3V,這是電源送往AD,還是反過來?我可以直接將這腳接+5V嗎??

网友A:
1.AD上小電容異常
2.程序異常,此類AD容易發生的問題,儲存程序的FLASH資料損毀導致螢幕無法工作/顯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D上小電容異常
2.程序異常,此類AD容易發生的問題,儲存程序的FLASH資料損毀導致螢幕無法工作/顯像

狼大,都換掉看看嗎??
你說的程序是那顆IC內的資料?若真的異常,是否換一片比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都換掉看看嗎??
你說的程序是那顆IC內的資料?若真的異常,是否換一片比較快?? ...

改一片快!一勞永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都換掉看看嗎??
你說的程序是那顆IC內的資料?若真的異常,是否換一片比較快?? ...

1.電容可以先檢查容值是否有異常,不過保險起見還是可以換掉
2.上方八支腳IC有三顆,其中兩顆是24CXX,是用來儲存EDID(24C02)與OSD設定(24C04)的,另一顆則是FLASH(25VF010),用來儲存程序,前者24C04可以直接換掉,後者要重新用燒錄器寫入或是換一顆已經寫好程序的(假如原來的損壞或讀寫不穩定)
如果確認AD上三端子輸出正常(U101 3.3V/U102 1.8V),按鍵也正常無微導通/阻抗過大情形,則可能是AD上的EEPROM(24C04)或是程序(25VF010)有問題,也可能是最大顆的Scaler異常(TSUM16AL-LF)

楼主:
狼大,雖然我是電子科的,但是已經超出我的能力範圍,量量電壓,換換電容可以,換IC沒有工具,也沒零件,去露天跟Y拍找不到AD板,去淘寶又很麻煩,還碰到一個不賣的機歪人,我看算了,送修吧!報價800元,也只好弄了!Y拍有人賣類似的AD就550不含運,跟送修差不多,我只是想學著修理,沒想到沒有工具很困難~~
我的能力只能以板換板,不像這裡的高手如雲,又工具齊全~~
我倒是很好奇,你懂得真多,真是博士級的,若在台北地區,一定要認識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雖然我是電子科的,但是已經超出我的能力範圍,量量電壓,換換電容可以,換IC沒有工具,也沒零件,去露天跟Y ...

借一下你的圖

狼大說的-量一下電壓

狼大說的-量一下電壓

記得應該輸出端一個是1.8V,另一個是3.3V.換掉電壓不對的那顆(通常是1.8V那顆).如果電壓正常.換掉24cXX那顆sop-8的ic.

狼大說得很清楚.試試看吧!!祝好運

楼主:
樓上大大,電壓量過正常
螢幕已經送修,但我還是想了解,感恩喔~~~

楼主:
送修回來了,修好了,拆開看看,換了兩顆10uF/25V電容搞定,聽狼大的沒錯!!

网友:
可以看一下三顆八腳小IC有沒有被動過/焊過的痕跡

网友:
八百元的代價也不錯,壇上很多人學到這個個案也是值得的,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