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有誰知道WD硬碟這顆電晶體實際型號或可代用的?

楼主(2012-03-07):
在這懇請各位前輩幫幫忙,看有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或有什麼可代用的~

元件

元件

死黨剛結婚不久,照片影片都還在這顆硬碟中,硬碟卻不聲不響的升天了......
硬碟好像沒過電,沒有啟動的聲音~據死黨說前一天還用得好好的,隔天開機就抓不到硬碟了~

電路板

電路板

整顆硬碟

整顆硬碟

已經拜過google大神跟露天拍賣...都快成熊貓查到的只有寫DA RK是2SD1664R,不知道可不可以代用?
 麻煩各位前輩了~

网友: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1050016030.html
這邊有找到應該是相同的~但是可能要寫信去問一下型號了

网友:
露天有圖 您也看到了...
我也看到了...
您現在就差勇氣了...
我想應該沒有人提供保證一定是這顆吧

网友A:
您確認是該晶體故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確認是該晶體故障嗎?

初步觸摸是U1有點燙燙的,但是經測量,Q4那顆有5V輸入,可是卻沒有其他電壓輸出,左半邊的元件幾乎沒有電壓,用力給它Q4看下去,中間偏右有個小點~~~
然後翻出陳年已久的WD40G硬碟,上面有顆DA RK,給它量了一下,輸出有3.3V的說~
我寧願相信是這顆小的壞(因為這比較好焊下來...)

网友:
另一個方法,找一顆相同型號的硬體,換板子.

网友B:
我記得,換板子,裡面的資料不一定可以救得出來喔,有錯請指教!
還有,我這邊有一顆拆下的DA RW,有需要可以給你!

网友:
FYR

2sd1664 (1).pdf (121.48 KB, 下載次數: 81)

ROH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記得,換板子,裡面的資料不一定可以救得出來喔,有錯請指教!
還有,我這邊有一顆拆下的DA RW,有需要可 ...

  謝謝fatzeros大~我拆了40G上面的那顆試了~測出來的值也是一樣.....看來是那顆驅動IC掛了好多隻腳....

网友C:
建議你不要換相同型號的板子,會死的很難看(除非韌體一樣)
不信的人可以試看看
60g以下的硬碟換板成功機率比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議你不要換相同型號的板子,會死的很難看(除非韌體一樣)
不信的人可以試看看
60g以下的硬碟換板成功機率比 ...

我之前很白痴的試過,
真的死給我看....

40g不動,找顆型號很相近的80G換板
插電之後終於給我轉了,但是因為韌體不同,機械手臂給我亂撞,無法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