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果焊點跟銅板脫落

楼主(2012-03-07):
請教各位維修先進,如果加熱久了,焊點上的銅點脫落,就是分岔了,脫離電木板,要如何處理?
零件在悍上去的話,會搖動,因為接點銅片已經跟版子脫落了,要如何固定脫落的接點較佳?
相信很多新手都遇到這問題

网友:
用高分子膠先固定零件(螺絲固定劑也可以)~然後再利用跳線方式下去連接線路

网友:
用元件剪下來的剩餘接腳從旁邊同迴路焊點搭過來

楼主:
感謝狼大以及et1109

网友(2012-08-15):
拿小刀把漆刮掉,再同一個點點銲即可

网友:
原來有孔鉚釘,又學到了新的一招。  謝謝!

网友:
通常元件的插腳有留較長的一段,方便插件焊接,

我的處理方式是不剪元件多餘的腳,將銅箔焊點故障處剪除,

把連接銅箔焊點的線路保護漆刮除上錫,再將元件多餘的腳折彎

直接焊接在線路上,這樣省卻沾黏的麻煩,而且牢固不脫焊!!

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