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V937A 背光問題 閃一下即滅

楼主(2012-03-07):
奇美CMV937A 背光問題 閃一下即滅
原本是背光完全不亮,已更換P+I 版,變成亮一下即滅。
面板是CHI MEI A190A2-H01

因覺的奇怪
拆了另一台Viewsonic VA1916W來試(這台也是壞的,不過暴3顆電容而已,換上即立即正常)。
這塊的面板一樣是CHI MEI A190A2-H01
我把P+I版 AD板跟開關鍵移到 CMV937這邊,一樣亮一下即滅掉。

重點是我單燈管點亮這塊面板的4燈管都會亮。請教這會是什麼問題?
我在猜比較像是燈管問題,只是怎麼單燈去點都會亮呢

网友:
用點燈器測不準,因為無法得知燈管有無漏電,這是盲點
台達的背光電路很敏感,回授電流異常就會切斷輸出

网友:
如果是漏電流~用單點單是無保護!!他可以點14~22"..........今天19"電流大一點電路板可能認為她是22"..照樣亮!
但是你用PI版點4隻~~就出現不平衡或是某個過電流!保護....

网友(2012-04-12):
燈管問題最大..試聽看看有無微小滋滋聲.
我遇過幾台奇美都是燈管問題.單點也是OK.接上PI版就不行.
台達的背光電路真的很敏感,回授電流異常就會切斷輸出.
拆開後發現不是燈管接頭斷裂.而是燒斷.....真是無言..=="
單點還亮...不小心就有巴比Q可吃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