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I板 FM-40A04-AAA for CMV 228A 燒毀零件

楼主(2012-03-07):
朋友拿了一片燒毀的PI板 FM-40A04-AAA給我,問我能不能修看看,背面已燒黑一塊,看不出來是甚麼零件了,有人有電路圖或是圖片可以借用嗎?謝謝

正面

背面燒毀的地方

网友:
這張P+I跟我貼過一篇Viewsonic P+I板的維修實例很像,只是那台螢幕不在手邊。

网友:
這片都是燒同一個點,記得是貼片電容

网友:
Ra1~3都是513

网友:
至於Ca1是貼片電容 我就沒有拆下量了

网友:
剛剛看到 Rh1是100

网友:
跑去幫你板上測量該貼片電容
給你參考值 你自己參考
0.003uf

楼主:
謝謝大家的幫忙,剛才拿牙刷跟去漬油大力的清洗,正面幾乎擊穿,然後用放大鏡看,Ra1、Ra2、Ra3比較像是273,Rh1比較像是270 。現在的問題是線路是怎麼走法?燒的最嚴重的地方看起來有零件已經燒得體無完膚了

Ra1

Ra2

Ra3

紅框內是否還有零件已燒毀?

网友:
請參考
總幹事協會收據 010 (中型).jpg

楼主:
感謝338849大提供的圖片,跟我的PI板上的規格完全不同,LAYOUT卻是一樣,可能是不同批生產的PI板。

网友:
從電路看來這是一次側緩衝電路,後續數值不同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發熱量過高而有燒毀之虞,所以電阻值改大

网友:
看到各位板大維修精神,真的佩服,燒成這樣還要努力的維修,真的是我效法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