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Veriton 7700GT主機板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2-03-07):
主角:Veriton 7700GT主板

故障情況:開機沒畫面、偶爾一開機就斷電、上真U斷掉

這張板子故障情況如上述,還蠻多的故障點,就照著時序來查修~先上診斷卡吧~
能觸發開機,可是不跑碼,並且Reset燈恆亮~
Reset燈恆亮,代表全板沒復位,就按P、C、R來修......
我先查了DDR供電(2.5V、1.25V)都正常,再查南橋供電也正常(3.3VSB、1.5V..)、VTT總線供電(1.2V)也ok
就再查cpu vcore時,問題發現了,沒有vcore..
沒有vcore當然全板沒復位....只有當cpu供電正常時,vrm才會發出vrmpwrgd信號給南橋,南橋收到這個信號及 PG後,再會發出reset#(話多了^^!),所以就往cpu電路查...
先打ATX 小4pin 阻值,沒短路....那還會一上電就掉電XD
再查mos上下管及週邊smd電容也都ok(這部份就沒拍照、怕阿斯)
再量上管都有12V來~
量G極沒電壓..
看來是vrm ic方面的問題了..再測ADP3188工作條件是否滿足..
VCC...ok
vid組合測得的是100110,再對照了datasheet後,電壓正常應為1.38V左右..
再來pgood信號,當然是0...廢話
到這裡問題大致出來,應該是 adp3188壞了,或者cpu座空焊了(已用帶燈假載測過ok)..
有個重要信要就是ADP3188的EN,當VTT正常後,會發出VTTpwrgd來轉換為EN
先看看VTT供電正常1.2V
再看ADP3188的EN....也ok
在adp3188的供電、vid組合、en訊號都正常情況下,只能先換3188看看囉....
因為沒有3188,就查了datasheet後,能用adp3180代換..
換後再次上電開機....跑碼囉^^
進bios看看^^
修好囉^^

後記:一開始這種故障其麼就已想到8成是adp3188的問題,只不過想好好運用時序上來修,比較不會有誤殺的可能,如果
有任何錯誤,請各位大大指教,謝謝收看~

网友A:
VID是CPU給的,所以在adp3188量的到VID電壓
但adp3188卻沒有輸出給MOS上下管G級電壓,所以判定adp3188壞了...
IC壞法真的是難以捉摸...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D是CPU給的,所以在adp3188量的到VID電壓
但adp3188卻沒有輸出給MOS上下管G級電壓,所以判定adp3188壞了... ...

對啊,在上假負載不會掉電,而上真U會掉電,就聯想到adp3188可能不良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喔.......看jackchen681大量VID的方式, 要學起來.......

网友:
ADP那顆是故障天王......

不過~~依照我的經驗....
最好都換成新的...因為都...撐不久..就會再見面了.

网友:
恭喜JAck大大完修,非常詳細的解說!

网友B:
好詳細....
要是我....我比較懶....
量完MOS沒問題,上真U會掉電,就直接將ADP3188給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詳細....
要是我....我比較懶....
量完MOS沒問題,上真U會掉電,就直接將ADP3188給殺了.... ...

嗯,adp318X系列真是蠻容易故障,只是想順便驗証各信號走向,加強了解vrm的查修,加快以後的故障判斷~

网友(2012-04-20):
大大好棒喔!!您怎麼換算的啊!!

网友:
請教大大如何判斷一片主機板VTT總線是在哪邊呢?
量VID是量它旁邊的pwm邊電阻嗎?不然這麼在哪邊, 照片太小看不清
3Q~

楼主:
INTEL板總線電壓大部份都在北橋附近~

网友:
真厲害~真有耐心~我還在努力跑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