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 KOLIN CT-20AS-N 待機時電源燈紅燈 不開機無畫面[已完修]]

楼主(2012-03-07):
故障描述 :
1.保險絲 兩個皆正常
2.歌林 KOLIN CT-20AS-N 待機 電源燈亮紅燈, 遙控開機後(正常為綠燈)電源燈還是紅燈,只聽到 "啾" 一聲。
3.量測 遙控未開機前   水平晶體 C腳DC=37.3 V ;   降壓電阻 兩端 DC  37.7V /  36.8V
           遙控   開機後   水平晶體 C腳DC=127  V  ;   降壓電阻 兩端 DC 127V / 127V
4.已概略性補焊

歌林 KOLIN CT-20AS-N 外觀

歌林 KOLIN CT-20AS-N 外觀

歌林 KOLIN CT-20AS-N

歌林 KOLIN CT-20AS-N

歌林 KOLIN CT-20AS-N 待機時電源燈紅燈 不開機無畫面

歌林 KOLIN CT-20AS-N 待機時電源燈紅燈 不開機無畫面

水平晶體 D2499 B腳=280V C腳=0 V

水平晶體 D2499 B腳=280V C腳=0 V

KOLIN CT-20AS-N 機板檢視

KOLIN CT-20AS-N 機板檢視

KOLIN CT-20AS-N 機板檢視

KOLIN CT-20AS-N 機板檢視

STR F5653 電源IC

STR F5653 電源IC

STR F5653 電源IC

STR F5653 電源IC

STR F5653 電源IC

垂直IC TA8403K

网友A:
我畫紅圈處那個HDT(簡稱)他有5隻腳  邊2隻腳一邊3隻腳  都是對角量測

2腳跟3腳  3腳中間這隻腳是空的

量測方法就是2腳量測  3腳這邊就1腳跟3腳量測

2腳跟3腳都要有阻抗  無阻抗就是裡面線圈斷了

HDT常壞

你這型FBT也常壞

你在確定你的B+是多少  是DC

你的水平是D2499  B繳電壓不能是80V = =早就爆了

應該是C腳

這型B+在115-130V最高130V

你這塊是SAMPO的板子

网友B:
不好意思!由以上的數據....
steven66 大....您可能還未爬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畫紅圈處那個HDT(簡稱)他有5隻腳  邊2隻腳一邊3隻腳  都是對角量測

HDT (水平驅動變壓器)2腳=0歐姆    3腳[1、3腳]=無限大  ㄏㄏ  之前在PCB上 量測   未拆下量測 這次拆下量測 應該是壞ㄌ

HDT-1032

HDT-1032

水平晶體D2499 DC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由以上的數據....
steven66 大....您可能還未爬文!!!

小弟學藝不精 可能有些疏忽 請多多指教啦 (感謝指導)

网友A:
HDT NG吼@@這型常這個壞

這個壞掉最多燒水平晶體  c.e短路

不會再壞什麼

你在台中嗎?

台中我可以支援你這棵  我公司(店面)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T NG吼@@這型常這個壞

這個壞掉最多燒水平晶體  c.e短路

ㄏㄏ   已經找到 HDT 朋友電視拆的 --- 真是離譜 不過他已經不要ㄌ

感謝你提供資訊  真沒想到 會是那 HDT 原本只想是 水平晶體 D2499 .

另外 請教你 所謂 B+ 量測  網路上有很多   有沒有 安全 正確的 測量方式 (有圖嗎?)

因為改天  想修理 另一台  ㄏ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ㄏㄏ   已經找到 HDT 朋友電視拆的 --- 真是離譜 不過他已經不要ㄌ

感謝你提供資訊  真沒想到 會是那 H ...

基本上量測電容最準了

正端接紅棒    負端接黑棒

我是都把黑棒夾在接地端的(CRT上)

B+定義有很多種@@

因為一台電視或液晶各種B+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量測電容最準了

正端接紅棒    負端接黑棒

如果  FBT 旁的大電容  位量測到電壓  有可能 會是 STR-F5653 電源IC 出問題嗎?

請問這棵 ML7809A IC  是做何用途?

高壓旁 電容

高壓旁 電容

請問這棵 ML7809A IC  是做何用途?

楼主:
FBT  高壓  測量法 ?  要如何判斷  每個腳 位都可用 三用電表 量測電壓嗎?

機板後視圖

機板後視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  FBT 旁的大電容  位量測到電壓  有可能 會是 STR-F5653 電源IC 出問題嗎?

請問這棵 ML7809A IC   ...

7809這棵是穩壓IC就是輸入端是12V穩壓成9V輸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FBT  高壓  測量法 ?  要如何判斷  每個腳 位都可用 三用電表 量測電壓嗎?

FBT量測法~你是要知道怎麼判定他壞的的意思?

通常FBT壞掉都是吃電重  遇到這問題都是一開機就當機不然就是水平晶體吃掉了

网友:
FBT 旁的大電容未量測到電壓不是STR-F5653 電源IC 出問題
是水平晶體未振盪工作,FBT也沒有電壓輸出到FBT 旁的大電容
(接在B+的部份外)
ML7809A IC  是穩壓IC
看IC字面:左為1腳是輸入端(可能+12~15V)中間2腳是接地腳,右為3腳輸出+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