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7.1聲卡 3D USB外置聲卡 USB模擬7.1聲道聲卡 免驅 即插即用 使用心得

楼主(2012-03-08):
1.使用後  背部發燙情形很嚴重,請問這是正常現象?會不會很容易壞?
2.不會自動識別麥克風 以及音效  ,誰可發個使用說明,驅動有抓到但麥克風(輸入端)一直無法使用,有調過控制台,換了4台電腦麥克風依然無法使用?是不是相容性問題?
大體上,不是很建議此項硬體裝置,

网友:
我用是還好ㄝ

网友(2012-06-29):
USB的網路卡及音效卡,我都是拿來測試用!!

沒實際長時間裝在電腦上用,但是對於音效晶片掛點的主機板來說

USB的音效裝置是比較低價實惠的解決辦法??

网友:
USB網路與音效卡,雖然我沒有買,不過我是覺得要長期使用,還是買一般的卡插到主機板上比較實在,直接買卡也不貴,不過主機板也滿便宜的,也許壞掉買個新低階主機板會是個好選擇,主機板目前也是很便宜了,有時買幾張全新的USB擴充卡都可以買張新低階主機版了!

网友:
音效輸出沒有電容隔離直流電,直接接耳機會發燙且耳機容易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