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3/7 代購貨品有問題的貼在這裡

楼主(2012-03-08):
目前有問題的如下︰

westkimi
破燈管
485mm 只剩12支(少8支)
453mm 有20支,一支都不少
420mm 只剩17支(少3支)
385mm 只剩16支(少4支)
350mm 只剩19支(少1支)
處理方式︰決定請惠民補斷掉的燈管

atun
寄錯貨
處理方式︰決定不換貨,差額下次代購時扣除。

mugen
1. 少了(原装日本化工KZG系列电容:10V1000UF 电脑主板电容(短脚)8*15MM x20)
2.另外(全新原装日本化工TMJ 6.3V 1000UF 新款主板专用电容 显卡电容x20)<=這個變成sanyo的
3.GOOI 牌普通平头镊子變成尖頭的
4.還有就是部分電容尺寸跟他網頁上面寫的有出入呢,比方說(惠民电脑:主板常用3300UF/16V电容 台湾三洋 50个一包)尺寸: 10*25MM,可是實際上尺寸是10*35MM,是不是也請惠民老闆看一下,網頁改一下
處理方式︰請惠民補電容,下次購買一起寄

ark
我記的訂的是 全新三洋正品 4V 560 固態電容 鋁殼 560UF 4V主板電容 顯卡電容   單價0.8  數量10
送來的卻是台灣松木固態電容4V560UF 560UF/4V 主板電容 顯卡電容  單價0.2 數量20

USB 7.1聲卡 3D USB外置聲卡 USB模擬7.1聲道聲卡
使用問題
處理方式︰wish處理(補三洋正品)

maximilian
處理方式︰放棄處理

請大家仔細檢查你購買的東西有無問題,有問題請貼上來不用客氣,我請惠民老闆處理。

燈管易碎,以後我想燈管就不要再跟惠民購買了,目前我有的燈管種類較少,要買燈管的人看是要跟烏骨雞學姐買或是由盧東佑那邊買吧!畢竟在台灣有問題比較好處理。

狼大補15顆電容有到貨了,下次購買時補上。

网友A:
wish大大,東西收到了,非常感謝您的幫忙,可是有些小問題︰

1. 少了(原装日本化工KZG系列电容:10V1000UF 电脑主板电容(短脚)8*15MM x20)
2.另外(全新原装日本化工TMJ 6.3V 1000UF 新款主板专用电容 显卡电容x20)<=這個變成sanyo的
3.GOOI 牌普通平头镊子變成尖頭的
4.還有就是部分電容尺寸跟他網頁上面寫的有出入呢,比方說(惠民电脑:主板常用3300UF/16V电容 台湾三洋 50个一包)尺寸: 10*25MM,可是實際上尺寸是10*35MM,是不是也請惠民老闆看一下,網頁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大,東西收到了,非常感謝您的幫忙,可是有些小問題,
少了(原装日本化工KZG系列电容:10V1000UF 电脑主 ...

參加烏骨雞學姐代購的會員,如果你本次的貨有問題,請不用客氣貼上來,我請惠民一次解決。

楼主:
想跟大家討論一個問題,如果你的想法跟我不同,歡迎提出你的看法。

案例1︰
westkimi於本次代購燈管,結果燈管寄到他手中時發現燈管破掉了,燈管是用PVC管包裝,惠民從大陸寄到我家時烏骨雞學姐跟我並沒有拆開檢查,那到底是大陸寄到台灣這段路上弄斷的?還是從我家到westkimi家這段路弄斷的?這無法得知答案了,解決方法就是請惠民補寄了,講難聽一點就是我做裁判,當做是大陸到台灣這段路弄斷的。
補寄洐生出運費的問題,惠民直接把好的燈管寄給westkimi,這樣沒有問題,如果是惠民寄給我,我再寄給westkimi,這樣就變成我要跟惠民請這筆郵資款項了,而且也太麻煩了。
這時westkimi想多買一片AD板,那是否可以跟補寄的燈管一起寄呢?這樣可以省下AD板的運費。
我想了一下後發現不行,以此案例,因為無法同一趟寄送,所以燈管的郵資是惠民要負擔,而AD板的郵資是westkimi要負擔,不知道大家認為如何?

案例2
atun的貨寄錯了,雖然atun想算了,但是我想了一想,我比較傾向要惠民把atun原本訂的貨換回來。
這個案例跟westkimi不同,當惠民把atun原先訂的貨換給atun後,那atun要如何把惠民寄錯的貨還給惠民,那這段郵資難道要atun吸收嗎?不合理對吧!應該是由惠民吸收才對,但是惠民怎麼把運費給atun?

mugen的案例是惠民標示不清,如果mugen也要退貨,那方法也跟上面案例差不多。

不知大家認為如何?

网友B:
Wish大分析的沒錯,是算清楚比較好,一件事歸一件事,不能讓Wish大及學姐吃虧才行,我小吃一點虧沒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大分析的沒錯,是算清楚比較好,一件事歸一件事,不能讓Wish大及學姐吃虧才行,我小吃一點虧沒關係!{:10_65 ...

為什麼會你小吃一點虧?這個我想聽聽你的看法,不用有顧慮,在這裡公開直說無妨,只要你有吃虧的地方,那怕是一點點兒,我保證都替你爭取。

网友C:
隨著採購次數的累積會碰上許多不同的狀況,建議Wish大逐漸建立起SOP,有依循
的標準比較容易處理........

發貨錯誤這方面應該是惠民所必須承擔的風險,因為台灣過去的訂單已經人工確
認無誤,發貨錯誤是惠民內部控管的失誤。明知這批貨去台灣換貨很麻煩,更應
該比發其他省、地區的貨更嚴謹確認避免無謂的損失(換貨、補寄的運費、貨物損
失)

其次是要檢討哪些商品屬易碎貨物,要評估風險是否不向台灣方面供貨,還有商品
運輸風險控管方面,惠民在出貨前要確認商品本身是否正常、配件是否齊全,台灣
方面wish大收貨後轉發前,是不是要拆箱確認內容物完好無缺,釐清責任權責.....

儀器設備惠民出貨前會檢查確認,到台灣後確認沒有摔壞即可,易碎品就得再看一
遍確保台灣出貨時正常,甚至買家收貨後當快遞面先檢查易碎品是否完好,這樣就
知道哪個環節出問題了.........

网友D:
這種事情我也發生過,之前跟惠民買這個東西“台式机直插7针串口SATA端口”,結果惠民寄錯東西,我跟惠民反應,惠民直接將這筆貨款做退款處理,金額是4元。
還有一次我買二手PI板,拿到東西時,一片不開機,一片可開機,要將壞的PI板寄回去換貨嗎?當然運費一定是不划算的,只好自己修理了,還好是買同一片PI板,運氣不錯,這片被我修好了。
這些都是比較好的結果。所以我一直在考慮加買運費保險的問題,就是說如果交易有問題,造成要退運或是返運,好像可以打折還是免運費之類的保險。
WISH大說得沒錯,一件歸一件,賣家如果願意讓你搭便車免運費是另一回事。

网友E:
看到這篇  趕緊把物品核對一下...只有幾個小缺失..算是還好啦~~

60X放大鏡 內附的LR43鋰電池 漏液  清理過後 換上新的鋰電池 可以正常使用..

此次所購買的8腳IC中 有一些有"彎腳" .不過 那應該還可使用吧!!(把腳喬回來)

購買的電容中..其中6.3V 1800UF 寄來的跟商品網頁中不一樣...
原商品網頁: 原商品網頁
寄來的電容: 電容-1 (中型).jpg 電容-2 (中型).jpg
這個就感覺"落差" 有點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隨著採購次數的累積會碰上許多不同的狀況,建議Wish大逐漸建立起SOP,有依循
的標準比較容易處理........

你所說的就是我想要跟惠民說的,希望發來台灣的貨他們能仔細清點,不要再有這種情形,我也會逐漸建立起SOP。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事情我也發生過,之前跟惠民買這個東西“台式机直插7针串口SATA端口”,結果惠民寄錯東西,我跟惠民反 ...

首先謝謝你提供你的退換經驗。

westkimi購買的燈管是惠民出的貨,事後加買AD板是某大老的貨,一個在大陸,一個在台灣,我在四樓說過了,因為無法同一趟寄送,所以加買AD板無法搭便車免運費。
我現在想到了,除非westkimi你下次代購又買別的東西,那流程又回到由惠民寄到我這裡,我再寄給westkimi,這樣就變成同一趟了,westkimi加買的AD板自然就順便一起寄免運費。
原則上我不會讓代購的人有吃虧,只要當事人認為有吃虧的地方,歡迎貼上來,只要合情合理,我保證幫當事人爭取,爭取不到我自個兒補都無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這篇  趕緊把物品核對一下...只有幾個小缺失..算是還好啦~~

60X放大鏡 內附的LR43鋰電池 漏液  清理過 ...

那你要不要退換呢?

楼主:
我以前在某公司任職,有零售的產品加一加品項不超過100種,每日根本沒出幾件貨,但是就是會出錯貨,由於一直被客訴,所以開會時多次提出來檢討,有趣的是,解決方法永遠是增加人力去"確定",最後為了出貨無誤,用了2個人力專職後才降低出錯貨。
惠民的貨比我說的某公司多很多,出錯貨的問題如果很高,那惠民也應該要檢討一下有何因應方法,而且網頁上的更新也要同步,否則爭議會越來越多。

网友:
我自己個人認為啦!如果錢不多、瑕疵不大,因為跨海能算了就算了。(所以我每次跨海買都以一次買齊或多買)

我覺得會開始出錯是因為員工吧!!新手員工不知道怎麼核對商品,出了一堆錯不自覺。其實貨出遠門為免出錯,是需要再三核對、確認無誤,所花費的精力比萬一時後續的處理要好多了。

員工不是馬虎,就是工作太多圖個有做完就好,結果就出問題了。
(我向大陸惠民買了四、五次,還沒出過問題。現在事出必有因。還是要告訴惠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為什麼會你小吃一點虧?這個我想聽聽你的看法,不用有顧慮,在這裡公開直說無妨,只要你有吃虧的地方,那 ...

沒有啦!如果燈管沒得補齊就算了,反正我目前也沒有欠燈管,只是我去台北光華買真的很貴,才380mm就要1支170元,如果以這次的數量來買,要17000來買,目前沒有這個財力,所以說沒得補齊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啦!如果燈管沒得補齊就算了,反正我目前也沒有欠燈管,只是我去台北光華買真的很貴,才380mm就要1支170 ...

原來你的意思是這樣!台北光華商場賣燈管這麼貴啊!
你放心!斷掉的燈管不會沒得補!我會要惠民補到齊(甚至補多一些)給你,或是斷掉的部份退款給你。

网友B:
謝謝Wish大,我的AD板我先匯款給學姐好嗎?我想先收到,可是運費要加多少給學姐?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大,東西收到了,非常感謝您的幫忙,可是有些小問題︰

1. 少了(原装日本化工KZG系列电容:10V1000UF 电 ...

差點漏掉你的了!
1.少寄的KZG 10V1000UF(短脚)8*15MM x20)請問是要補寄或退款?
2.全新原装日本化工TMJ 6.3V 1000UF 新款主板专用电容 显卡电容x20,這一項換成sanyo是否可以接受?若不接接受是否接受退款?
3.GOOI 牌普通平头镊子變成尖頭的,這項是要補寄或退款呢?
4.我再請惠民的網頁要同步更新

麻煩mugen想一下後儘快跟我連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點漏掉你的了!
1.少寄的KZG 10V1000UF(短脚)8*15MM x20)請問是要補寄或退款?
2.全新原装日本化工TMJ  ...

to wish大大
我不用換貨也不用補寄
頂多下次有在購買在一倂補寄就好
那20顆電容真的補寄的話運費可能比電容的價值高
只是真的要請惠民老闆看一下
免得每次的團購造成wish大大的困擾
請烏骨雞學姐代購已經省很多了
我也不想再造成wish大大跟烏骨雞學姐的麻煩

目前正在把玩試用買來的工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Wish大,我的AD板我先匯款給學姐好嗎?我想先收到,可是運費要加多少給學姐? ...

AD板那篇我有說過,我只有拿三片回家拍照片,結果貼上沒多久三片就被人買走了,我要星期一才能拿的到貨了。
只有一片的話郵局或7/11都可以,郵局是稱重,7/11是49元,我想運費兩者應該不會差太多,但是用7/11寄的話,你要到你家附近的7/11去拿。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wish大大
我不用換貨也不用補寄
頂多下次有在購買在一倂補寄就好

好!那我也請烏骨雞學姐幫你記著!

网友:
那你們雙方要做的就是"做中學、從錯誤中學習",因為錯誤是無法預料的,處置過程也是無法
事先預料的。遇到好講話的買湯麵可當乾麵吃,遇到不好商量的人要你豆花變豆腐....

出貨的惠民方面:
如果台灣的訂單已具相當規模,你可能得挑些人成立專責小組處理台灣區域發貨作業,以降低
失誤、運輸、賠償風險,不嫌麻煩盡量做到完善。

你販售的商品種類繁多、體積、價格差異很大,加上內地業務量不出錯或許很難,但要想辦法
克服送錯東西的失誤。鑷子彎角頭變成直或許問題不大,但東西弄錯了買家內心想法會很"複雜"
,遲早會鬧得不愉快.......

代理轉運的Wish大方面:
根據過去的經驗建立SOP作業標準,把所有買家當奧客看待,盡量做到完善。總不能每次失誤
都得靠套人情、吞下去的方式處理吧?......甚至做到開箱驗貨現場DV錄影,包裝過程DV存證,
做到代理的公開透明、買貨的銀貨兩乞,該怎樣就怎樣....倘若摔壞了我立馬從廣東拉貨給你換
個新的,發錯了我用標準作業程序來處理退換貨相關事宜或者協調.....

不然哪天遇到難商量的人抓到小辮子要你割塊肉.......

現在剛起步難免搖搖擺擺,等上軌道之後就會比較老練步伐比較穩.....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要不要退換呢?

O-NO 一想到來回的運費 再加上精神跟時間  太麻煩了啦!!

何況 又不是東西 不能用  只是與"理想值" 有點差距罷了!!

所以.我的部份  都沒問題  只是提出來 討論一下  而已!!

更希望 惠民 能愈來愈好 !!!

网友F:
三用電錶探針頭:
探針頭內地的尺寸較小,台灣尺寸較大(接三用電錶部分),真跟水大之前說的 一樣,請問改良方法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用電錶探針頭:
探針頭內地的尺寸較小,台灣尺寸較大(接三用電錶部分),真跟水大之前說的 一樣,請問改良方 ...

應該不是插頭(插座)台灣較大,而是插頭(插座)規格太多,惠民的特尖探針我自己也有用,我下次回家拍給大家看,探針用在我的數位電表是剛剛好的,各位在台灣的電子材料行購買探針時就會發現規格其實有好幾種。

至於怎麼改?你可以拍照片給大家看看嗎?貼上來讓大家幫你拿點兒主意。

网友F:
左邊是內地  右邊是台灣      左邊比右邊小1圈

近拍之後我才發現...........

拿工具把中間撐大就好了,............

wish 大 我對不起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左邊是內地  右邊是台灣      左邊比右邊小1圈

近拍之後我才發現...........

解決了就好!
不過我的疑問是難道連阿水版大也沒注意到嗎?還是阿水的三用表插座跟你的不一樣?

楼主:
目前與惠民處理進度︰
1.westkimi(補寄)
2.atun(餘額下次購買時扣除)
3.mugen(電容缺貨退款)
4.ark(電容缺貨退款,寄錯的電容惠民老闆說送給ark)

atun是下次購買時扣除,所以沒有問題,請問mugen及ark的退款是要比照atun辦理,還是要直接退給你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左邊是內地  右邊是台灣      左邊比右邊小1圈

近拍之後我才發現...........

這個很正常啊 !!

當你覺得有點鬆時 , 就用起子把這部份稍為翹開一點就好了 !!

以前用電錶才發現 , 原來這個可以調整 !!!

還有一些探筆插頭的邊 , 有套筒比較長 , 插到淺就會插不進去 !!

只好用刀片把套筒部分的塑膠裁短就可以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個很正常啊 !!

當你覺得有點鬆時 , 就用起子把這部份稍為翹開一點就好了 !!

..........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與惠民處理進度︰
1.westkimi(補寄)
2.atun(餘額下次購買時扣除)

比照atun辦理,感謝wish大大幫忙唷

楼主:
mugen別客氣!

目前與惠民處理進度︰
1.westkimi(補寄)
2.atun(餘額下次購買時扣除)
3.mugen(電容缺貨退款,比照atun餘額下次購買時扣除)
4.ark(電容缺貨退款,寄錯的電容惠民老闆說送給ark)

atun&mugen是下次購買時扣除,所以沒有問題,請問ark的退款是要比照atun辦理,還是要直接退給你們?

网友F:
引用 楼主:
mugen別客氣!

目前與惠民處理進度︰

wish大方便哪種.....退是退人民幣?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sh大方便哪種.....退是退人民幣?

原則上我那一種都方便,如果你要退款,那我會先退給你,然後再跟惠民喬!如果你會再買東西,那就比照前幾位,等下次再扣除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則上我那一種都方便,如果你要退款,那我會先退給你,然後再跟惠民喬!如果你會再買東西,那就比照前幾 ...

比照前幾位,等下次再扣除即可,感謝wish大的關照.......金額不大,別浪費手續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照前幾位,等下次再扣除即可,感謝wish大的關照.......金額不大,別浪費手續費...... ...

謝謝你替我著想!萬分感謝!
我會把金額記著。

楼主:
本次惠民處理拍板︰
1.westkimi(補寄)
2.atun(餘額下次購買時扣除)
3.mugen(電容缺貨退款,比照atun餘額下次購買時扣除)
4.ark(電容缺貨退款,寄錯的電容惠民老闆說送給ark,比照atun餘額下次購買時扣除)

atun&mugen是下次購買時扣除,所以沒有問題,請問ark的退款是要比照atun辦理,還是要直接退給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