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MV 933A-C 插電沒反應

楼主(2012-03-08):
各位前輩大家好
最近朋友說他的LCD螢幕,會自己斷電(關機 連LED燈都滅掉) 後來更嚴重 插電沒反應
昨天拿到LCD 拆開看了一下 把所有焊接點都焊過一次,把看起來怪怪的電容換掉(稍微凸) 還是無法開機
來這邊請教一下輩們的維修方向

在插電之後 有量過LCD螢幕上的按鈕 每個都有 3.38v
POWER 到 另一張版子(驅動版 ?)的接頭上有量到 +5v

网友:
連燈號都沒有,樓主您先上電量AD板上穩壓IC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A:
先量按鍵按下時能不能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按鍵按下時能不能通..

量測時 3.38v 按下之後歸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輩 這個點的二極體 是空的 原廠就沒有接上去 感謝您的指導
(小弟我是新手 剛開始亂搞沒多久 請前輩們多多指教 我會努力學習的

网友:
1.有拆裝面板排線的話,請先確認有沒有裝正確(有分方向與位置)
2.板上兩顆三端子穩壓IC與附近電容看一下
3.按鍵有無微導通情形(沒按即有數K歐姆阻抗)
4.輸出5V電源是否穩定不跳動

楼主:
今天量了一些部分

20120308_145218-120011111-標電壓.jpg  20120308_145148-1600(標電壓).jpg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量了一些部分

SW開關 每個都要測組看 看有無異常  SW異常也會無法開機喔

网友:
先直接量5V輸出端,接上AD板時是否仍穩定維持5V無大幅跳動/下降

楼主:
感謝以上前輩幫忙,小弟這幾天比較忙 可能過幾天才會有空再開始量測 (小孩子突然給我生出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以上前輩幫忙,小弟這幾天比較忙 可能過幾天才會有空再開始量測 (小孩子突然給我生出來  ) ...

恭禧 !恭禧! 喜獲麟兒 !

网友:
恭喜做人成功了!

网友:
恭喜~家人的事當然要擺在第一順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