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關於紅外線收發的電路問題

楼主(2012-03-08):
請問各位大大
小弟因為有需要用到紅外線所以自製了一個紅外線收發器
我是利用下圖電路所做的
可是現在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的紅外線發射器沒辦法發射出我用winLIRC所接收的紅外線訊號
請問各位大大可以幫幫小弟解決這個問題嗎?

那再來請問各位大大
有沒有人可以分享
收紅外線和發射紅外線的程式

謝謝~

网友:
??你確定Vout那邊有對應的電壓變化嗎?

楼主:
目前只有確定Vout有穩壓5v而以

接收的話就完全沒問題

网友A:
c1要用金電容(電容電池),電流才夠

楼主:
沒錯,我是使用金電容 小小一顆的那個

网友:
Q1動作是否正常
1N4148順向壓降0.6V
Q1的Vbe順向壓降0.6V
Q1的驅動,是否應該做些調整 (例如:施加偏壓)

楼主:
我按下紅外線發射後我去量1N4148和PN2222A的Vbe的順向壓降確實都沒有0.6V
大概只有0.2xV而已
請問該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忘了說一點
我的穩壓器用的跟他的不同我使用的是LM2930
是因為這個關係麻?

网友:
1. 先測量Vout的電流量為多少mA?
2. 測量IR LED的電流量為多少mA,現在的電流似乎太小了.
3. 測試時C1(0.3uf)先不接,等可以工作正常,再接回試看看是否會影響發射,若會影響就不要用,或者調整其值.

网友:
r2------------------2.7k
會不會太大-----------------
5v/2.7k---------------------------這樣led會量嗎

网友B:
之前jeanshyen大有發一篇
我自己也有作了一個,可以用於一般遙控器的測試,供你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jeanshyen大有發一篇,
我自己也有作了一個,可以用於一般遙控器的測試,供你參考一下! ...

請問一下
那有辦法發射紅外線嗎?

楼主:
還是有哪位大大能提供一下紅外線發射電路??
小弟現在非常需要=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還是有哪位大大能提供一下紅外線發射電路??
小弟現在非常需要= ="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mp;t=124928&p=1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68&t=124928&p=1

那個不是只有接收器嗎= =?
我現在缺發射器@@
我winLIRC也是照者那篇文來使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個不是只有接收器嗎= =?
我現在缺發射器@@
我winLIRC也是照者那篇文來使用的

http://www.lirc.org/transmitters.html

http://www.irctrl.com/html/hardware.htm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lirc.org/transmitters.html

感謝大大喔
那小弟就來去準備材料來做了
那想在請問各位大大
除了winLIRC以外
還有哪些是可以用來接收發射紅外線的程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要用金電容(電容電池),電流才夠

請問金電容(電容電池)長怎樣阿

网友:
我也有試過發射電路 !!

確實可用 , 但發射的距離很短 !!

主要原因是利用電腦的 com

電源可用的電流不大

最好利用有載波的方式 進行 !!

网友:
A. 最好提供 來源出處 / 有IC Data 一併附上
U2 TSOP 2238/vishay    http://www.vishay.com/docs/82090/tsop48xx.pdf
U1 LM2936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lm2936.pdf
U1 LM2930 代用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lm2930.pdf

**  有自行 創作變更原設計 要及早說出來 不然叫做裝肖A
          [ 7#...  我的穩壓器用的跟他的不同我使用的是LM2930...]

[    7#...  我的穩壓器用的跟他的不同我使用的是LM2930
                是因為這個關係麻?.....]
有5V OUT 應該還好
原設計U1 用LM2936 目地 只是怕RS232 供電不足 使用LM2936  QUIESENCE
------------------------------------------
1. 發射信號觀測
   紅外線發射 LED 有沒有接反
               先換成 一般發光LED 直接目視觀測或用數位相機觀測  有無發射信號

若是OK 剩下應該是 ON-OFF 速度問題
   2. 0.33F 金電容 可能瞬間放電不夠 並一顆 0.1 uF 陶瓷電容
  3. 改善 PN 2222   ON-OFF 速度問題

网友(2012-05-29):
LED負載2.7K太大了

100~200歐姆就可以啦

距離可以到8~10公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