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組裝電腦高手無法辨識的裝置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2-03-08):
大家好︰
這張技嘉主機板型號是GA-K8NSC-939,重灌完Windows XP SP3,及到技嘉網站下載驅動程式裝完後,裝置管理員出現無法辨識的裝置︰

技嘉網站這片主機板只有Marvell、Nvidia_k8ns_2kxp、Realtek及usb20_nvidia_xp這四個驅動程式,我也都裝完了,可是就是留下這個驚嘆號,雖然用起來沒什麼問題,但是就好像有件事沒做完。

請問有那位高人知道這是什麼問題嗎?
技嘉網站該主機板區沒看到ACPI的驅動,奇怪了!這不是都內含了嗎?

网友A:
應該是nforce的驅動程式沒掛好...
可以去nVidia去下載...
依我看應該載這個
http://www.nvidia.com.tw/content ... =tw&type=nForce

网友:
如果15.46版不行個話就掛15.16版
http://www.nvidia.com.tw/object/nforce_winxp_15.16_tw.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nforce的驅動程式沒掛好...
可以去nVidia去下載...
依我看應該載這個

好!我來下載裝看看,如果我30分鐘內沒有發言,就是電腦裝了新驅動之後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nforce的驅動程式沒掛好...
可以去nVidia去下載...
依我看應該載這個

裝完你說的第一個,系統沒掛掉,但是變成下列︰

再下載第二個試試!

网友B:
NVIDIA nForce3 250 / Ultra 驅動程式 有安裝嗎,nvraidbus 應是技嘉官網SATA RAID磁碟陣列之前置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NVIDIA nForce3 250 / Ultra 驅動程式 有安裝嗎,nvraidbus 應是技嘉官網SATA RAID磁碟陣列之前置程式 ...

我還以為那個是DOS開機在用的,原來它要用手動安裝啦!

成功了!

感謝兩位大力相助!痞酷網果然個個深藏不露。

网友B:
如果是用原版xp sp3的光碟安裝時一定要用,骨董的軟碟機與磁片就要拿出來,否則安裝過程有可能會出問題,若用整合過新的驅動程式的xp sp3,就可以不用安裝該驅動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原版xp sp3的光碟安裝時一定要用,骨董的軟碟機與磁片就要拿出來,否則安裝過程有可能會出問題,若 ...

我有原版的XP SP3光碟,不過安裝過種中並不需要用軟碟,也沒有任何錯誤,只是裝成功後跑出那個無法辨識的裝置而已。
一定要用軟碟安裝我只遇過一次,不過時間太久我忘了是什麼型號了,當然,我很久才會灌一次XP,因為裝好後都會用Acronis True Image開機片備份起來,再用光碟燒出來,遇到硬碟壞掉就復原,所以好像很久才會灌一次XP,倒是CentOS比較常裝,因為CentOS我無法用Acronis True Image備份起來,這是我長久下來很困擾的事情,但是又無法解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原版的XP SP3光碟,不過安裝過種中並不需要用軟碟,也沒有任何錯誤,只是裝成功後跑出那個無法辨識的 ...

那COS怎麼樣才可以備份?
像GHOST那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COS怎麼樣才可以備份?
像GHOST那樣的

我不是說我也沒辦法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原版的XP SP3光碟,不過安裝過種中並不需要用軟碟,也沒有任何錯誤,只是裝成功後跑出那個無法辨識的 ...

ghost好像也可以備份CentOS

ghost -ial

指令說明:

-ial   對 Linux 分割區逐個進行備份。

w大可拿一顆硬碟試試,備份完若可開機,那就成功了。

网友:
我都用"驅動人生"去安裝驅動,因為幫人重灌找驅動會找到瘋掉.無法辨識的裝置以前常常遇到找到抓狂.
現在都偷懶

网友:
或許這篇可以解決 CentOS 的備份問題
http://clonezilla.nchc.org.tw/clonezilla-live/

http://download.ithome.com.tw/article/index/id/225

网友:
Linux可以用Partimag完整備份...我只有用過這套備份....

Partimag是開放原始碼的備份軟體,所以可以"毫無負擔"的使用....
不過使用上還是有些要注意的...
雖然Partimag可以完整備份整套安裝好的Linux,可是還原也只能還原到有相同硬體設備的電腦上...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點,Partimag不支援ext4和btrfs系統檔案,所以備份前請先檢查過....

這邊有個網頁有說明如何使用Partimag備份Linux,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http://www.hmes.kh.edu.tw/~jona/knoppix/partimage/partimage.html

网友:
講實話, 技嘉的網站真的該打, 最重要的晶片組驅動程式居然沒放上去................

一般情形, 小的在灌好XP後第一件事就是先安裝主機板晶片組驅動程式, 接著才去裝缺少的驅動, 這樣可以減少走很多冤枉路的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說我也沒辦法嗎?

我有試著用內建的dd指令下去clone整個硬碟
但是clone出來的東西不能開機,因為它沒有clone到開機磁區

网友D:
dd你的bs!要從0開始!
開機區!!!在0....

ling751am!!!你沒認真學Linux基礎喔!
鳥哥的資訊應該是在!!!入門那裡(磁碟分割、磁區管理)裡面就有講到dd的用法

网友:
驅動人生+1
舊電腦好用
驅動人生http://www.160.com/
只是更新有些驅動會很慢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dd你的bs!要從0開始!
開機區!!!在0....

早就跟他說過了.....
他的基礎=沒有!!!

網路架構概念也沒有,TCP/IP 與OSI 七層協定通通都不知道....
拓樸也沒畫出來,只急著要架站看到實體成品....
不知道他以後要怎麼維護和故障排除???

网友:
另外....Linux(CentOS)不是不能Ghost
而是Ghost得改用block的方是備份
所以你的分割區多大,那麼備份出來的(gho)檔就多大

而NTFS/FAT...等Ghost有能力壓縮檔案!

另外強烈建議ling751am
我相信你現在非常認真想學!
但你眼前最現實的事...就是升學!
說難聽點
你學校沒唸好,幾乎要發揮你特長的機會也低很多....
也許當下你把老師問倒!
只因為你所念得學校老師能力不到你想像的範圍!
但是到了高職!你所學得算是專業領域的基礎
高中所學得算是理論...

到了科技大學,學得是更深一步的專業能力(ps:我念高職時、我念專科、二技時...我是領頭羊)
但我卻不會忽略學校課業
沒有基礎其他啥都不用多說...

网友:
用驅動精靈會吾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