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326ax不開機

楼主(2012-03-08):
hp cq40 326ax 裝電池插上變壓器後充電指示燈閃爍!電源鍵按下後只有電源指示燈閃一下就熄滅!無法開機!
求台南地區維修該找哪位大大!

网友A:
應是主機板短路

网友:
可以請你貼圖嗎?
在這個論壇請要自己多多動手DIY,不要只上來問誰可以幫你修
維修實例很多,可以自己去翻翻看,不懂請提出來
前提是:
請自己多動手、翻文章、貼圖傳上來

楼主:
回ling751am 大大!
不好意思!我對電子電路不熟!平常只會換換電容!其他就沒輒了!這台筆電是朋友的!所以也不敢亂試!如果是自己的立刻就拆了!只好求助版上高人!外縣市也沒關係!我可以用寄的!請大家幫幫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是主機板短路

AMD的話 整合橋  OR 顯示晶片  INTEL 大概就北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ling751am 大大!
不好意思!我對電子電路不熟!平常只會換換電容!其他就沒輒了!這台筆電是朋友的!所以也不 ...

可以聯絡好奇大
http://tw.myblog.yahoo.com/vito3c

网友:
對電路不熟,最簡單的檢測方式,先把電池拆下,接上電源,看看能否開機,如果可以,電池部分或充電供電電路故障,如果不行,檢測外接電源有無故障,電壓及承受電流是否足夠,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借一個來測,還不行,原因就很多了,非拆不可,請送原廠或專業人員處理,個人都是自己拆啦!!

网友:
先把電池拆下,接上電源,看看能否開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