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友嘉yv200019吋螢幕故障(完修)

楼主(2012-03-08):
幾天前,在毫無預警下
友嘉的YV200019"IPS螢幕瞬間斷電
待機燈不亮,變壓器上的電源燈一閃一閃,近聽還有微小答答聲
經過交叉比對,確定變壓器正常
螢幕是2009/02/01購買,過保即壞
連公司也好像倒了
請問這是高壓板還是ad板壞了啊?
ad板 不知名~高壓板Emax PLCD0320612
這個用公板組(高壓+ad)可替換嗎?
麻煩諸位了~謝謝

网友:
變壓器 壞了 在聽聽別人的答案吧!
因為我是初學者

网友:
建議可以將圖上傳至站內

您的問題可以先嘗試拔除AD與背光電路板間連線,再看指示燈是否仍會閃爍,如果不會,表示是背光電路板異常,如仍會一閃一閃,表示問題出在AD上,這類AD上的電容很容易故障,會因此造成AD電源電路供電異常而使指示燈閃爍

楼主:
感謝狼大提點,測試時未接上高壓板就可正常啟動

面板在使用led燈光貼近照射下有出現"R.G.B"測試循環~

變壓器電源也不再閃爍

接下來要去找到高壓板上的故障點~

网友:
可以去露天拍賣找看看有無替代品~@@直接換掉會比較快~又不怕二次修

自己修 需要點功夫底子

建議先單點燈管看看有無老化

燈管沒老化再來處理高壓板

燈管老化就...

网友:
高手已給方向了,你就順著摸象,等待你的好消息了。

楼主:
其實手上有另一臺向友人借來同樣螢幕

一樣過保 現在正考慮要不要買下拆開做替換測試

網路上的高壓板有去看過 6燈大口高壓板Emax找到
PLCD0320613    ppt.cc/k6sH

手上的是PLCD0320612B   ppt.cc/BK;O

613那張emax有標示給lc201v02面板用
而且輸入電壓也不同 可以用613這張替代嗎

手上ad板有用電表量過輸出給高壓板
照片上
黃14.7v  紅19.4v   棕19.4v  黑GND

所以該買19V高壓板 還是12V就可用?

然後像這樣高壓板接上就無法啟動

變壓器電源燈閃爍 會是高壓板保護狀態啟動嗎
還是有可能那個電子零件損壞

這幾天眼睛一直盯著電路板看  都快花掉了

還請諸位不吝賜教能給些建議與解答~謝謝

网友A:
更換背光電路板的幾個要點
1.電源電壓要一樣
2.燈管輸出接頭形式與接法要一樣
3.啟動方式要一樣
4.搞清楚接腳定義再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換背光電路板的幾個要點
1.電源電壓要一樣
2.燈管輸出接頭形式與接法要一樣

感謝狼大
因為不清楚是否合用
網路又找不到一樣的板子可以買
就沒有買公板來試
所以我可省這筆花費了~

楼主:
這幾天查了很多資料

還爬了板上的維修實例(看了17頁找不到類似的例子)

試著自己去找故障點

我查到板子上一顆sop-8的ic短路 1~8腳阻值0

應該是它壞了吧?

上面印著 上"4512c" 下"AA5NR"
找到網路有賣"4512C" "AASTA"
請問這2個可以通用嗎?

我不是電子科系出身 對於上面規格定義不了解
還請板上諸位不吝賜教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幾天查了很多資料

還爬了板上的維修實例(看了17頁找不到類似的例子)

請問這2個可以通用嗎?---> 可以 同一型號 只是生產日期不同

楼主:
感謝duncan大解答

那我可以去買東西回來換看看

祈禱一次就能解決問題啊~

楼主:
更換過零件後以正常開機~
半個月都拿17吋螢幕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