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1 開機會閃一下就不見

楼主(2012-03-09):
請教各位大大,我的ACER AL1711 開機會閃一下就不見,但用燈去照液晶有畫面,底下附上圖片,是不是圖片上的C926 925 924 三顆綠色的電容 680UF 25V異常,有上網查如果是原廠的很像不是這種電容,之前有送修過,很像是電腦公司換的!

网友A:
1.先用正常燈管組測試問題到底是面板燈管還是背光電路問題
2.這片曾經遇過燈管輸出藍色高壓小電容異常導致點燈不良

网友B:
這台我之前修就是壞上面那三顆電容
症狀跟你一樣一閃即滅
但是原廠都是CAPXON的~~"~~
後來我換日製NICHINCON的就好了

网友:
C5706 /5707 AND 9024 這2樣   再來就是SW按鍵開關 高壓包周邊的 藍色麥拉電容 也會

网友:
一開始標題機型就下錯了,表示不夠細心.

网友:
一開始標題機型就下錯了,表示不夠細心. +1

這台應該是 Acer Al1711
之前修過就換那幾棵電容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用正常燈管組測試問題到底是面板燈管還是背光電路問題
2.這片曾經遇過燈管輸出藍色高壓小電容異常導致 ...

大大您好!您是指高壓附近的藍色電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我之前修就是壞上面那三顆電容
症狀跟你一樣一閃即滅
但是原廠都是CAPXON的~~"~~

大大您好!可是上面哪三個電容沒有爆掉,這樣需要更換嗎?

网友:
電容沒有爆掉拆下用電容錶量較準

网友:
如同狼大說的,要先確定到底是燈管還是背光電路壞

如果真的搞不懂是啥壞掉,那就碰運氣,把上次送修更換的電容部份再換掉
有機率可能會好,但不一定

背光高壓電到蠻刺激的,請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