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G 32吋液晶電視RM-32LZ50 故障

楼主(2012-03-09):
故障情形使用DVI和色差端子.畫面都正常.可是TV和AV的畫面變超暗的.幾乎看不到.TV聲音正常
請問,這種情況可以從何處下手呢? 謝謝前輩

网友:
OSD選單呢?
如正常進去找回復成員廠模式.回覆試試!

网友:
TV跟AV狀態進入目錄看  亮度對比 跟背光 數據再多少

可能是記憶IC掛了

可以先重置看看

楼主:
TV跟AV進入OSD選單正常  亮度對比 跟背光 都調到最高畫面還是超暗的.
主板有24C16記憶IC也換了.沒用...
重置也沒用.
請問工廠模式要怎麼進入..謝謝大家

网友A:
畫面拍張照上來吧!

网友B:
很暗示@@?像少Y信號這樣嗎?~~

如果是的話可能是切換IC掛了

网友:
這個連結不行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暗示@@?像少Y信號這樣嗎?~~

如果是的話可能是切換IC掛了

你好.切換IC是那一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畫面拍張照上來吧!

你好..照片上來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照片上來了..謝謝

IC不見得故障,由Video端子追線,量一下延路電阻阻值是否變大。

网友C:
video switch--->VCT49xy    function as attached file
VCT 49xy.pdf (488.83 KB, 下載次數: 155)

LA7222--->audio switch  chip

-----------------------------------------------
檢查電源是否穩定  for VCT49xy  IC918 AT24C16AN eeprom

24V  setp down  to  5V  (IC1300)
5V to 3.3V (IC4  LM117  IC2 LM117)
3.3V to 1.8V (IC6 LD1086)
IC1101 pin7 pin8 =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deo switch--->VCT49xy    function as attached file

謝謝大家的回覆...
24V  setp down  to  5V  (IC1300)
5V to 3.3V (IC4  LM117  IC2 LM117)
3.3V to 1.8V (IC6 LD1086)
IC1101 pin7 pin8 =5V
電源我量都是對的..我找不到LA7222可換

网友:
TV跟AV進入OSD選單正常, 由Video端子追線部份 , 整線補焊~~~~~~~~~~

网友:
聲音正常 代表LA7222(IC200 IC201) 是正常的

不上電 量
R101    100歐姆
R1101  0歐姆 --->接 TU1000  (tuner)  pin1 ,量pin1 對地阻抗

上電
IC103  12V-->8V
IC8       8V-->5V
TU1000  pin1電壓 應該有5V(正確多少 忘了記 不可以=0V)
             pin7     5V
             pin9    33V

网友:
tuner  旁邊的固態電容 以及av輸入端的電容 板大可以先換看看

以前修過 tuner  av  畫面都異常  跟換這些電容就OK了

楼主:
謝謝大家回覆.還是改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