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請問一下洗衣機電壓接法 [已解決]

楼主(2012-03-09):
小弟有機會去盤商那買倒店貨
西屋洗脫烘衣機
對方說全新賣八千可是要自行測試搬運安裝
照背後的接法圖示中間是地線左右應該就是正負極
我上電左右接正負極啟動時只有 ㄉ一ㄚ 一聲
不知是否電壓不足
無說明書背後有 120v-240v 的字樣
這樣 110v 跟 220v 的接法是一樣的嗎?
煩請前輩們幫個忙

网友A:
有空請貼張全貌圖比較好判斷~
機器面板裡面應該有線路圖!
額定消耗功率5100W應是指乾衣行程,沒記錯的話美製奇異&楷模&皇后&惠而浦乾衣機電源配置如下圖,須使用5.5mm以上電線!
請再詳細確認!只有一個電源輸入還是有另一個!

网友B:
你上電只有"答"的一聲就是因為你電壓為110V但是你卻接成220V的接法所以電壓不足沒辦法正常動作
220V的接法如同滷雞蛋大所標示的的圖一樣~如果想用110V就只要把火線接line 1 水線就是接在中間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應該這樣說高功率電器應該是用220v
不用考慮110v

网友:
單相220,中間必須接地,裡面timer,motor有使用到110v,電熱部分使用220v烘乾,所以滿載電流才會19a,
夠頃清楚了吧。

网友C:
呵呵~~120/240V跟120~240V這兩者代表的意義有很大的不同。

這台是單相三線配法,美國怪怪電器真多,
5100W若用110V那電流實在太大了,
況且這種高功率負載很不可能做成120~240V通用電壓規格。

网友:
單相220,中間必須接地,裡面timer,motor有使用到110v,電熱部分使用220v烘乾,所以滿載電流才會19a,
夠頃清楚了吧。
中間必須接地------------------這應該有很多人不懂----------不知是那個地
或稱中性線較合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請貼張全貌圖比較好判斷~
機器面板裡面應該有線路圖!
額定消耗功率5100W應是指乾衣行程,沒記錯的話美製 ...

感謝大大圖文並茂的解說
小弟用220v 中間接地 左右兩邊接正負極可以啟動了= =
又遇到一個難題烘乾可以轉動
洗衣卻不行
記得以前用美規的滾筒洗衣機因為進口近來的關係
她都會把滾筒做固定
不知道這款是不是也是這樣
本來想找西屋的技術人員
阿西屋這家倒了憂= =
他是上下兩層補上一些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電只有"答"的一聲就是因為你電壓為110V但是你卻接成220V的接法所以電壓不足沒辦法正常動作
220V的接法 ...

果真110v 220v 接法大不同
好險亂接也沒有燒掉
真是命大 = =
又學到一課感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120/240V跟120~240V這兩者代表的意義有很大的不同。

這台是單相三線配法,美國怪怪電器真多,

感謝您的指教
120/240V跟120~240V這兩者是不能不看清楚
控制板上六個控制閥
左邊控制上層烘衣   時間  啟動(洗程選好在按此紐就啟動)     溫度
右邊控制下層洗衣   水溫  水量                             洗程(選好要洗要烘的流程拉起再去按啟動)

网友:
又遇到一個難題烘乾可以轉動
洗衣卻不行
我看你圖有攪拌棒----------------------那洗衣時筒不會轉是正常
只有脫水筒才會轉

网友:
耐用耗電!
外表不會很光亮的美國貨...

网友:
耐用
我家用十幾年----------只換皮帶

楼主:
問題解開了
我接的220v的接地是假接地也就是隨便的接地所以洗衣不會動
要從變電箱接地做出來才行
工作原理上層烘衣吃220v的電
轉換100v到下層的洗衣
目前可以使用了多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网友D:
美式洗衣機/烘衣機....尤其是烘衣機....
幾乎都是用220V 單相三線式....
而且一定要從電箱專門拉一條專用線,線徑建議使用5.5的線....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不能接漏電斷路器....
不然你會跟著漏電斷路器一直"跳"開跟著一起一直"跳"腳....
接地部分不能隨便接,不然有可能會被電的哀哀叫.....
看過人家隨便拉條線接在水管上....後果就是邊洗澡邊做電療....

美式洗衣機/烘衣機真的很好用....
耐操有擋頭.....
尤其是烘衣機....超好用....
如果有機會用到美式"瓦斯"乾衣機,你會更佩服美國人在這方面的設計真是"屌"....
用過美式洗衣機/烘衣機,基本上以後都不會想換用日系/韓系/台系的洗衣機/烘衣機....
除了使用時的噪音真的比較大....不過好處是只要聽聲音就可以知道衣服洗好了沒.....

洗衣服要注意一件事.....質料比較單薄脆弱的衣服請用洗衣袋.....
不然洗沒幾次就會被洗到破掉.....
因為美式洗衣機搓揉的力量很大,比一般日系/韓系/台系的洗衣機使用水流攪拌的方式大很多....
小弟很多T-Shirt不得不拿來當抹布用就是這樣來的....不過洗淨能力真的沒話說....
還要一點會建議的就是不要使用洗衣粉....請改用洗衣精....
而且洗衣精的使用量可以依照洗衣精標示建議值少1/3甚至1/2....
除非你和我之前一樣每天在工地打混,搞的衣服骯髒程度和電視洗衣粉廣告的一樣髒....
那就照洗衣精標示建議值加進去洗衣服吧....
另外烘衣機記得要固定清理棉絮,因為這部份會影響烘衣時間與溫度....
以上這些是經驗分享....

小弟家裡自從數年前搬家時被搬家公司搬壞了Panasonic的洗衣機而換用美式洗衣機/烘衣機之後,
我家女王已經沒辦法接受一般日系/韓系/台系的同類型產品了....
因為過年過節回我父親家中,我家女王都會抱怨我父親家的三洋滾筒洗衣機(日本製的喔)很難用,因為衣服洗不乾淨....
尤其是過年過節小朋友都會玩的髒兮兮的....很多髒污真的洗不太乾淨....

恭喜你買到一台好家電....尤其是以這麼便宜的價格入手.....
另外想問一下....你去的盤商那邊有美式冰箱的倒店貨嗎?
有的話,可以幫忙問一下價格嗎?
因為有點想將家裡冰箱換成美式大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式洗衣機/烘衣機....尤其是烘衣機....
幾乎都是用220V 單向三線式....
而且一定要從電箱專門拉一條專用線 ...

感謝您的注意事項跟建議
當下我只看到洗衣機哩= =
況且不是我熟識的是剛好經過^^
冰箱這方面就沒辦法幫到忙

网友:
沒錯~美式烘衣機幾乎都是用220V "單相三線式"
不然"它"就是不理你!超屌的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