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ckLogic 的 QL12X16B-OPL68C

楼主(2012-03-09):
如標題
在資源回收場廢板上挖下來的
該片廢板上還有好幾顆
有需要的請出聲

333.93 KB, 下載次數: 257

网友:
雄爸,請問這個能做什麼?寫程式進去嗎?!

网友:
看DATASHEET是高速可程式化COMS,
這裡的COMS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謝謝指教的啦!

网友:
可程式化COMS??
單晶片嗎??

楼主:
說真的
我也不知道它是做甚麼用的
整堆廢板裡面,幾乎都跟"多媒體"有關的東西

网友A:
以前用過公司買整套的工具,
現在開發程式原廠可下載,
燒錄器的問題比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過公司買整套的工具,
現在開發程式原廠可下載,
燒錄器的問題比較大. ...

SO
你有用到嗎??

网友B:
這個我知道,我以後會用到,現在優先給現在有用到者.
若是沒人用到的話,再寄給我好了.數量由您決定.

以前開始是用PAL,GAL,PEEL,
現在大型的可程式邏輯裝置就是用CPLD/FPGA,可以和TI的DSP晶片配合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個我知道,我以後會用到,現在優先給現在有用到者.
若是沒人用到的話,再寄給我好了.數量由您決定.

請問燒錄器除了崇貿(system general)外要用那一台可支援?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SO
你有用到嗎??

排倒數第一,
燒錄的問題解決就用的到,
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燒錄器除了崇貿(system general)外要用那一台可支援?
謝謝.

FPGA/CPLD的燒錄市場有些混亂,許多是不能共用的,你確定要用目前這個IC嗎.

楼主:
黑豆乾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