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溫控烙鐵 手柄跟熱發蕊問題

楼主(2012-03-09):
我在網路上買了一把二手vectech 969esd 溫控烙鐵,網頁上說明跟大廠的發蕊可以通用
烙鐵的數據(採用日製陶瓷發熱體,快速升溫,溫度精確)
http://0424929783.web66.com.tw/web/NMD?postId=396456
http://www.100y.com.tw/pdf_file/CB-969-E-110V.pdf

但是也不知道型號(只知道是陶瓷發熱蕊),台灣的代理商發熱蕊滿貴的要400元
手柄全新的問代理商也要1200...那這樣我買二手的好像沒有什麼意義
像是HAKKO仿的全新烙鐵手柄只要3.4百
因為舊的手柄現在都正常,只是舊的我想換掉,看看論壇前輩們的改裝,似乎是可行的
目前這把手柄是5pin的,發熱蕊代理商給我的料號是 CB-969H  發熱器 ,
我查了一下是否有同樣也是5pin公頭的手柄,HAKKO 907也是5PIN的,
HAKKO907的手柄,可以用在HAKKO936上面,而我這台似乎也是仿936的,
不知道手柄可不可以買來改裝或是直接換?請論壇高手指點

907也是5PIN,不知可否代用

网友A:
兩支手柄量一量阻值,比對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支手柄量一量阻值,比對一下就知道了。

我有查到資料http://bbs.yleee.com.cn/attachme ... D%3D&sid=NXTfwE

第一頁的左下角有接頭定義(5pin),第1~2腳是溫度感應器,第3腳是接地,第4-5腳是發熱蕊,第六隻(也就是鐵殼)也是接地
要測的阻值,是1-2 , 4-5打電阻檔嗎?

网友A:
我有,我幫你量。

以你上面那個907手柄的照片來說明。
中間分開,左邊兩支約48歐;右邊兩支約4歐。發熱的東西不分正負極。
(自己試、自己負責,有問題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我幫你量。

以你上面那個907手柄的照片來說明。

太謝謝了~我下週改造看看,有成功我在發文上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我幫你量。

以你上面那個907手柄的照片來說明。

請問,如果量出來不同,是發熱蕊不同嗎?手柄一樣可以用是嗎?只要換發熱蕊即可嗎?

网友:
如果手柄沒壞掉,換發熱芯即可,有的人是因為手柄有變形不好拿,所以整支換掉。

网友:
小弟的狀況是線材燙傷嚴重,想說乾脆手柄一起換(換成,HAKKO 907)。

PS. LR的主機,一樣是5P頭,第3隻腳也是接地。

楼主:
最新報告:907手柄可以直接通用,沒問題!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