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牌40吋LCD故障

楼主(2012-03-09):
請問這是面板故障嗎?
選台畫面由右邊至左邊漸亮

動態故障畫面

http://vlog.xuite.net/play/anhSdWs1LTQ1MzcxMTQuZmx2

网友:
40吋拉>>檢查面板排線

网友:
面板保重! 阿門!

网友:
面板不良,很難修啊!!!!!

楼主:
感謝三位大大解惑

网友:
面板不良 +1

网友:
面板的問題

网友:
慢動作@@這面板掛了~~沒救了 = =

這一型還真多= =

我店裡一台待料高壓板

网友:
沒錯! 這問題都出現在AU 37" 42" PANEL ,目前無解。可惜客戶都不相信都要求退回再轉送其他店家處理,所以手頭上也沒有留辦片故障品可研究。

网友:
可修修護率30%

网友:
面板壞+1

网友:
面板的問題!

网友:
怎麼感覺像是切換頻率慢動作,導致讓人眼發現他再切換!
不知普通電視那種LCD能不能調顯示頻率,或回復原廠設定試試!
如真不是,是面板問題也不好處理,不過可試試各個接點有無接觸不良!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協助
看來只能叫客戶換新機ㄌ

网友:
板大是否高壓版有要出售@@或借我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