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什麼燈管!!??怎麼買!!??

楼主(2012-03-09):
如照片。電子材料行有賣嗎??怎麼稱呼??

网友:
右邊那個透明玻璃的不明物體嗎?
會不會是水銀開關?

网友:
那是磁簧開關 電子材料行都有售 有分長開與常關 通常搭配磁鐵使用 感應蓋子有無蓋好

楼主:
上面寫SW3,應該就是開關。上面有理,去電子材料行找找。
有你們真好!!

网友A:
看應該沒壞
是他-------------------------------------外面磁鐵有沒有在
有才會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應該沒壞
是他-------------------------------------外面磁鐵有沒有在
有才會動作 ...

沒壞,但玻璃破掉了。

网友:
是磁簧開關啦.+1  磁鐵靠近/離開來做ON/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