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雜牌電暖器不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2012-03-09):
這台電暖器是同事要我幫忙修理的,在拆開看完內部結構後,我也叫我同事不要再用這台電暖器,
圖片會說明原因

不知道是那個牌子的電暖器
拆開看,內部有夠簡單,連個保護裝制都沒有
看到故障原因
電線脫落了
重新焊上電線
送電測試
可以加熱了

网友A:
這台和我家在用的是一樣的...
掉線的那個零件, 就是倒落後會斷電保護的開關...

還不錯用的老東西呀!!
牛這台就用了快15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和我家在用的是一樣的...
掉線的那個零件, 就是倒落後會斷電保護的開關...

要是沒翻倒,但是超過額定溫的溫度那會不會n_107|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沒翻倒,但是超過額定溫的溫度那會不會

它的燈管好像就固定那個溫度, 高不上去低不下來...
電熱管本身的應該就限定了溫度上限的!!
倒是我有把電線換粗...
因為開到800W時, 原本的線會溫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