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80 Magic Eye tube VU meter

楼主(2012-03-09):
EM80貓眼管驅動模組已經完成,去年還是前年有做過6E5貓眼driver,沒有設計升壓電路,所以需要再用一組110V全波倍壓後再用電阻限流,所以很麻煩,現在這組設計直接用一組DC9V就可以產生200V高壓與燈絲的6.3V(6V)。還有這組不需要用cable傳輸聲音信號,直接用一個電容式麥克風收音,雖然可能收到不必要的聲音,不過我相信各位聽音樂都是在安靜的地方聽的,所以應該還好!

這是EM80的datasheet:http://www.mif.pg.gda.pl/homepages/frank/sheets/030/e/EM80.pdf
這個整組分好幾個部分首先是電源,一組DC9V to DC250V的升壓電路是參考這個的:這是ysc大大前陣子做nixie我有點興趣而上網搜尋到的,沒想到現在可運用在這裡,如果能應用在真空管前級那麼就太好了!!

燈絲就是直接利用一顆7806把9V降到6V,雖然電壓少了一點,不過差0.3V用在貓眼上說真的沒啥差別,音頻電路的話就能聽得出,這時候就可以在7806接地端串一顆1N5819產生壓差輸出即可達到6.3V左右(有負載時)。

電容式麥克風,不像一般動圈麥克風有磁鐵以及線圈,可直接透過聲波震動產生信號,他應該是透過震膜的震動改變店容量,在原本電容飽和變得要充電、放電產生訊號的,所以必須在他的正極加上一個偏壓,6~15V時一般都串一顆1K至2K的電阻,再跟一般的麥克風一樣輸入到放大器中,其偏壓電路可參考這個:只要看前面10uF以前的電路,因為我後面放大電路是用LM386 200倍放大:電路可省略,把音量控制VR、第七腳的電容以及輸出電容都去掉,因為貓眼驅動電路就有隔離電容了

最後就是貓眼驅動電路啦~請看這個:網頁中都有說明用法。

做好後還發現有許多的干擾,所以用一些電容濾波,分別加在LM386輸入、貓眼驅動電路輸入(也就是386輸出)。還有可以在貓眼柵極前面串上一顆1N60標線端朝Mos那頭,然後柵極再並一顆0.22uF,可以看見效果差蠻多的,可試試看。

不多說了,看看圖:

楼主:
來看看影片吧:http://youtu.be/c3ysLe8LwzU
相機收音效果較差..
還有管子底下的黃光不是燈絲...是LED裝飾燈...這種小管子燈絲不太可能這麼亮
EM80的電路:http://www.radiomuseum.org/tubes/tube_em80.html

网友A:
原來貓眼管有側顯的....以前看過的貓眼管是上顯的,
看到的綠光的形狀是圓形,光線做夾角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貓眼管有側顯的....以前看過的貓眼管是上顯的,
看到的綠光的形狀是圓形,光線做夾角變化。

那個應該就是文中提到的''6E5''或''6E5C''貓眼管:http://tw.myblog.yahoo.com/ka896 ... &l=a&fid=40

還有你有要6E2貓眼嗎?最近可能會從淘寶進..http://tw.myblog.yahoo.com/ka896 ... ev=-1&next=1033

楼主:
補充一點,就是貓眼管其實就是CRT,陰極射線管好像有分兩種,一種是用偏向線圈控制水平垂直的,另一種是用管子裡面的金屬片帶的電荷改變方向,有些示波管就是用此方法。而貓眼管就是第二種方法,透過柵極吸引電子束使開口改變。同樣都是陰極射線管,所以都會對磁場有影響,如果發現買了貓眼管有開口偏一邊等現象,可用一塊磁鐵把它調整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貓眼管有側顯的....以前看過的貓眼管是上顯的,
看到的綠光的形狀是圓形,光線做夾角變化。

我現在遇到一個問題,就是電感沒有過載也會發燙= =

楼主:
我貓眼是在這兒買的: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087484132
很便宜,我是連同ECL85一起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應該就是文中提到的''6E5''或''6E5C''貓眼管:http://tw.myblog.yahoo.com/ka89617/article?mid=536& ...

沒錯,就是6E5或6E5C這種,是小時候在「連機庫」上看到的,
採橫式安裝,在面板上只看到一個圓圈圖形。

「連機庫」大概要有點年紀的人才有看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現在遇到一個問題,就是電感沒有過載也會發燙= =

看您用環形線圈當電感,線徑應該不細不可能是DCR太高導致發熱,
會不會是電感值太低或發生磁飽和?

一般來說有點溫溫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您用環形線圈當電感,線徑應該不細不可能是DCR太高導致發熱,
會不會是電感值太低或發生磁飽和?

這個會..燙了...有可能是感值過低,因為這一家的電感以前有試過礦石收音機,一般都是用330uH,買一顆回來試試看,效果竟然比電阻型電感還差,就量量看,只有280uH....到現在還記得XD我下次去買高一點的試試看。
P.S.這是在源x買的

磁飽和是什麼意思?如果電感不夠還能升到需要的電壓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會..燙了...有可能是感值過低,因為這一家的電感以前有試過礦石收音機,一般都是用330uH,買一顆回來 ...

磁飽和就是鐵粉芯太小,當電流上升到某程度之後,磁通量不會再等比例上升,這就是磁飽和。

不管是矽鋼片或鐵粉芯,都有各種不同的尺寸以應付不同功率所需,以變壓器來思考就很容易理解,電感也是相同道理。

這種升壓比例這麼高的電路,電阻型電感不合用,剛做好時或許沒問題,長時間工作之後可能會燒毀,因為體積太小線徑太細,散熱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飽和就是鐵粉芯太小,當電流上升到某程度之後,磁通量不會再等比例上升,這就是磁飽和。

不管是矽鋼片 ...

哦~了解。

楼主:
問一下,有人要PCB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飽和就是鐵粉芯太小,當電流上升到某程度之後,磁通量不會再等比例上升,這就是磁飽和。

不管是矽鋼片 ...

剛剛又看了一下你的時鐘,PCB已經被他打上''skyguard'',真可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又看了一下你的時鐘,PCB已經被他打上''skyguard'',真可惜....

呵呵~~是沒那麼多時間做網拍,
而skyguard手邊有很多數字管,
所以轉移給他搭配賣比較有意義啦~~

他賣的板子所打的「skyguard」是我幫他改版的,
所以保證是正版,不是仿冒或山寨啦。

目前他有出套件包,網友Diy更方便,這也是轉給他賣的原因之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現在遇到一個問題,就是電感沒有過載也會發燙= =

電感發燙, 應該是555頻率不配合電感, 或是 IFR740的驅動訊號不夠陡峭

記得555的3腳好像是 OC 輸出, 如果你用的555是CMOS版本, 驅動速度更差一些

試試看 PULL UP 第三腳, 讓 IFR740 截止更快看看, 再不行, 加個加速電容在閘極與555的3腳之間, 看看效果會不會好些. 有示波器就容易觀察波形, 沒有就看直流電壓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沒那麼多時間做網拍,
而skyguard手邊有很多數字管,
所以轉移給他搭配賣比較有意義啦~~

重點是要打原創者的名字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感發燙, 應該是555頻率不配合電感, 或是 IFR740的驅動訊號不夠陡峭

記得555的3腳好像是 OC 輸出, 如果 ...

如果驅動訊號不夠陡峭,IRF740會先發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點是要打原創者的名字啦~

呵呵~~無所謂啦,我比較喜歡低調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無所謂啦,我比較喜歡低調一點....

我在意...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一下,有人要PCB嗎?!

可以教一下怎麼做嗎@@
要用C寫程式嗎  還是有現成的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來貓眼管有側顯的....以前看過的貓眼管是上顯的,
看到的綠光的形狀是圓形,光線做夾角變化。

請問這個如果做一個出來要多少成本阿  自己焊接+買零件的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意...哈

所以是    驅動電路
加上   音頻放大
加上  昇壓
資料要怎傳進去阿@@
  這樣就好了嗎  我霧煞煞XD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個如果做一個出來要多少成本阿  自己焊接+買零件的化

這不是我做的喔.....等forest大回覆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個如果做一個出來要多少成本阿  自己焊接+買零件的化

這個自己用洞洞板焊還要鑽孔什麼的一堆,真的花蠻多時間的,這個大概花了半天才做好XD成本約400以內吧?你們要的話我去弄張PCB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是    驅動電路
加上   音頻放大
加上  昇壓

沒有程式喔,全部都是現成的ic在裡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我做的喔.....等forest大回覆囉。

哈哈,因為ysc大比較強阿~
你可以幫忙layout單面的嗎?可以有幾條跳線沒關係。不然就要請別人弄了...要的話我找時間畫電路圖...

這幾天做好後又再研究Android裝在PC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個自己用洞洞板焊還要鑽孔什麼的一堆,真的花蠻多時間的,這個大概花了半天才做好XD成本約400以內吧? ...

有畫電路的那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畫電路的那種嗎?

什麼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我做的喔.....等forest大回覆囉。

剛剛試著用Pad2Pad layout,真的夠難用...沒有管座、DC座等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麼意思?!

我想做做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做做看@@

所以你想要電路圖?我找時間畫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剛剛試著用Pad2Pad layout,真的夠難用...沒有管座、DC座等等的....

前幾天找到的軟體
http://bbs.pigoo.com/thread-36512-1-1.html
試用了一下,還滿順手的
特殊的零件,還是要自行建立零件資料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你想要電路圖?我找時間畫

恩恩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幾天找到的軟體
http://bbs.pigoo.com/thread-36512-1-1.html
試用了一下,還滿順手的

感恩,有空試試看!

网友E:
可以考慮使用正規PWM IC進行升壓,效率會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慮使用正規PWM IC進行升壓,效率會較好

對呀,可是電路就比較複雜XD~
34063可能是個好選擇,ysc大也用它

楼主:
電路圖上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