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三冠王125後輪換煞車皮

楼主(2012-03-09):
圖多請服用

鬆開煞車線螺母
拆排汽管螺母
拆排汽管螺絲
拆輪胎螺母(無汽動工具的拆法)
拆輪胎螺母(無汽動工具的拆法).jpg
接加長桿
要換的煞車皮直接用手掰下來就行
用汽槍吹煞車皮的粉塵,要清乾淨
什麼!沒空壓機,沒關係你家一定有喝飲料的吸管吧
輪胎比照辦理,在用沙紙磨煞車內鼓
下面4張圖是噴除繡潤滑劑的地方
搖動煞車桿看看順不順
新的煞車皮
新舊煞車皮
裝上新的煞車皮
煞車皮裝好的樣子,輪胎和排汽管怎麼拆就怎麼裝回去,忘記拍照了,排汽管墊片要小心別壓到
調整煞車線螺母
完工照

网友:
第一次拆的人一定要小心,鎖排氣管墊片那兩根細細長長從引擎長出來的細紋螺絲超容易斷的,要小心施力鎖。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我第一次就弄斷了

网友:
鎖排氣管墊片那兩根細細長長從引擎長出來的細紋螺絲超容易斷的
高溫變質----------如果不常拆要先用w40噴一下過一會再拆

网友:
兩根細細長長從引擎長出來的細紋螺絲超容易斷的
没錯我的現在只鎖一根....機車行的人說鎖一根没關係你說氣不氣人

网友A:
只鎖一根,會不會漏風,有一次我沒裝好,破聲,破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鎖一根,會不會漏風,有一次我沒裝好,破聲,破聲.

久了就會漏風

网友:
以不漏氣的狀況下是可以只裝一隻的

但以這台車來說....支撐排氣管重量的地方再於 圖2 圖3處

在"圖2"鎖點只有一隻的狀況下 長時間會導致重量分配不均 導致另一隻也斷

或者更糟糕的狀況也可能會整隻排氣管斷掉....

所以能鎖還是全鎖吧 真的壞的也盡快找個時間修吧

另外要測試排氣管是否漏氣 有時候光聽 是無法直接察覺的

但只要將排氣管 排氣的出口 用手"確實"塞住

會熄火表示沒漏氣 反之久久不熄火 那就代表有漏氣了

PS:這種拆法 要避開輪框上的風嘴頭 以免風嘴頭被壓斷 到時要再拆輪胎換風嘴頭唷^^

网友B:
請教一下刹車皮規怎麼分呢?是以直徑分嗎?之前的新迪爵,去材料行買,買回來的規格卻太大不能用,該怎麼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一下刹車皮規怎麼分呢?是以直徑分嗎?之前的新迪爵,去材料行買,買回來的規格卻太大不能用,該怎麼分呢? ...

直接跟材料行老闆說機車廠牌或拿拆下的煞車皮去合

网友C:
迪爵車系有分兩種 一種是GY6 一種是悍將 悍將的比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迪爵車系有分兩種 一種是GY6 一種是悍將 悍將的比較大

之前把車直接騎去材料行給老闆看,,,,結果還是拿錯的給我,記得刹車股上面好像有打一個13MM.13MM是規格嗎?刹車股之前有換過一次,還是因為我之前有換過所以規格變得和GY6不同?

网友C:
單換輪鼓 不會影響 因為 GY6跟悍將的輪圈跟輪鼓都不一樣大 而且沒法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單換輪鼓 不會影響 因為 GY6跟悍將的輪圈跟輪鼓都不一樣大 而且沒法混用

了解,感謝解答

网友(2012-04-15):
超強自己換,材料費用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