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30PN 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2-03-10):
故障的大致情況是:
原來正常收視的螢幕,突然畫面全黑了.
接著就聞到一股零件的燒焦味.
上頭的照片是出現燒焦味道的機版

觀察這塊機版,發現編號R91的數碼電組(100)有燒焦痕跡,但不明顯.
便以一般電阻替換後再送電測試.證實確是此處有此狀況.

不知版上的各位大大
是否可幫忙排除這個狀況
告知一下,是哪個零件部份引起這個問題

网友:
一次測故障

楼主:
有更明確的故障方向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更明確的故障方向嗎

樓主…您能給"更明確" 的資料嗎???
如…目前電壓輸出…有sb5v 嗎?
如…可以開機嗎??  有沒有5v、12v、24v
2樓大大已告知一次側問題,您有量電壓嗎???
您串接100歐的電阻後,電源輸出如何???
如果您只是想知道換那些零件就可修好,而不是動手量測去修,就失去上這網站的目的了 !
如果您有動手維修的意願,請再將焊接面的電路照片傳上來,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
r91是100沒有錯,以前我有一組在高壓側有個小電容c29換掉和二次側c56二個小電容換了就可以用了,你的會這個現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