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L3289TV 影正常 RF+AV時無聲(已棄休)

楼主(2012-03-10):
東元TL3289TV  影正常   RF+AV時無聲
懷疑是主機板故障
請問各位前輩指教

网友A:
什麼是RF+AV時無聲?
子母畫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麼是RF+AV時無聲?
子母畫面嗎?

對不起
表達不清楚
有線電視AV端子信號輸入時
不定時沒有聲音
影像正常

网友(2012-05-15):
請問這台面版型號? T-COM型號? :)

网友:
量一下U2,U31 Pin 4的電壓是多少?

楼主:
2個月前的事
此機已棄休ㄌ
感謝2位大大

网友(2012-08-01):
引用 楼主:
對不起
表達不清楚
是有線電視和AV端子信號輸入時

好像是使用類似晶片組的機種一樣的故障情形。
我手頭上的是 TV-Audio 正常外其他輸入的聲音都是 Noise,Video 各輸入端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