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點屏工具的求助

楼主(2012-03-10):
我的塋幕是CMV937A  接上去後,螢幕亮約五到七秒就熄了,用另一種電屏工具  就可以一直點,所以問一下是什麼問題?另外  這個部份應該要接T-CON,可是有二個,要接哪一個呀,以及屏線的PIN對不起來,是不是要買過?

网友:
這是奇美的,規格不是標準的LVDS

网友:
只亮5~7秒
你是否要說明..ad板有沒有接信號...
看圖你是沒接的..沒信號他就一定只亮5~7秒..(這是一般長見的)

可是你的有一點不同..是L形的...又只接一邊..
那片高壓板..接二邊也有可能會進保護的

ad板~t-con  macliu  大已說明

网友:
印象中~這片 的 PI 不太一樣 ~

你的 ~燈管的頭 ~ 可以拍詳細一下嗎?
你好像 點 錯......

楼主:
謝謝,的確,我先確定燈管,因為兩邊一起接,第一個工具無點燈,我的點屏變壓器的燈會熄滅,所以分開點,一邊有亮五秒,一邊不會亮,而用第二個工具無法接二邊,只有分開點,用第二種工具接,第一邊有亮,而第二邊卻不會亮,所以是另一邊的問題嗎?
玉於A大所說:U型的是什麼意思呢?

网友:
這台是L型燈管..用一般的高壓公板下去點..有很大的可能會進保護
而且是你的接法錯誤...
最好是修好他本來的PI..如不能..盧大他那很多這台的P+I  他好像沒上架 請自行問他

楼主:
原來如此,謝謝,因為點屏工具是向慮大買的.

网友A:
L型燈管..跟一般燈管接法不同
一般燈管...不用管有防呆...
L型燈管..要用高壓公板測..要會跳線..
而且高壓沒用好..會跳火..可能死更大(看跳到那裡去)...
人去電到會 臭火達  我的手 臭火達一直不會好..快好了..又來個新的...><
最近長給37吋的..跳火電到...真的很爽....OOXX全出來了

网友B:
...好像有人打錯我名字喔?。。。。。

另外這一台!應該是L型燈管~~上下各兩組L....!
所以你會看到上方有黑白(那是低壓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人打錯我名字喔?。。。。。

另外這一台!應該是L型燈管~~上下各兩組L....!

已更正..SORRY

网友:
哈!!
akgkaylin 你累了嗎?....(名字錯了小問題)

网友:
AD版故障機率不高 937A常壞在PI版 應該是可修復的 SW 有檢查嗎

楼主:
請問阿國哥:什麼是SW?謝謝,小弟新手

网友:
整組都不同怎點屏?

网友C:
你這塊面板是ttl的面板,2621是支援lvds的面板,這一套燈管測試器,應該不是出至本人的賣場
,這套是專點一般小螢幕的直管,你的是L型管,L型管的輸出方式不同,點屏前應該把面板的規格
書找出來,才下去點,要注意的事項有
1.解析度
2.屏電壓
3.面板的類型如TTL 或 LVDS
4.這塊2621所支持的是22吋以下LVDS的面板,且並不是全部支持,只有90%
我是覺得真的要學習技術應該是把所有的資料都找齊,版上都可以搜索,不是盲目的發問
如果要把你心中的疑問都解釋清楚可能,版上的大大,打字要打4-5個小時,如果你有實際的去了
節每個細節,後針對某一點無法克服來發問,我相信每個人都願意不吝给你正確的答案,
最主要就關鍵在於初學者對液晶的原理框架不熟悉,所以照成操作上面有斷層,版上有一個好文
看圖學液晶,可以搜索一下,仔細的研究一下,我相信對往後的維修有良好的幫助,如果要更深一層
版上還有很多針對液晶螢幕各個部分的詳解如,PI版的部份,AD版的部份,T-CON部分,甚至到面板的處理,換燈管等,版上都有資料可以查詢
一篇這麼長打這麼多,實在是有感而發,只希望每個發問者,先做足功課,在來發問,這樣你也會很快的得到你所要的答案,回答的人也能很快的了解你要的是什麼,並給予你正確的答案,這樣不是很愉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型燈管..跟一般燈管接法不同
一般燈管...不用管有防呆...
L型燈管..要用高壓公板測..要會跳線..

大仔阿~
傷口不會好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仔阿~
傷口不會好要小心!

呵呵..謝謝..

网友:
可能跟版大有些誤會,我是說第二套,那套點燈器不是出至我的賣場,
至於第一套2621萬能公版的套件就有可能出至我的賣場,不過這套套件
不支援ttl的面板,所以版大傳那個短消息給我,我是很***,6天前pm時就跟你解釋的很清楚
一般的點燈器不支援L型燈管,今天你又PM我叫我來看你這篇文,我也跟你說2621不支援這個
面板,這兩天跟幾位前輩在討論學習維修的過程,我也是外行的,當初為了學點屏花了三個月
高雄,台南兩地上課,錢不要說光時間成本就嚇死了,結果還學沒有什麼東西,後來跑了10多
趟屏東,跟某位前輩偷學,甚至開夜車到台北在海洋大的旁邊站了一整天,當時我還是一個癌症開刀
玩不滿一年的病人,肚子還插著管,我沒有學到什麼,我只很感恩這一路幫助過我的人
說這麼多,要表達的是別人肯教你,我們要感恩,畢竟對方曾經努力過,願意跟你分享,不願意教你
也是正常,畢竟要隔空捉藥,版上有幾個人有這種功夫大家很清楚,很多都是用猜的,包括我也是用猜的
,旦彼此在這個網路上面,願意花時間,敲著鍵盤陪你猜,我們還是要感謝呵呵

网友:
維修者要先擬買的東西>>支援度>>>公板不是萬能>>>也會有點不起來
至於P+I>>>在這論壇爬文早就修護>>至於燈管測試>>
教你一招>>>面板亮一下>就保護>>>先外接燈管測試>>>
不就解決>>
其是我以前也會先用公板AD .高壓>按鍵>>去測試>>我自己覺得那是錯誤方式
那只是測試面板及燈管>>無法知道問題點
建議你
不管是哪種燈管P+I板先修>>不要管面板燈管有無故障
排除問題後外接燈管測試如正常代表P+I已修好再上面板燈管
如還是保護外接一支燈管上下交換測試
就知哪組有問題
話說你測試這塊P+I電源板>>>大多機器都用這款只差別
L型和直條型有無聲音>>>>>>現在這款電源才200內若不會用公板
買2種當測試用

盧大受委屈了>>加油

那套點燈器>>>不支援L型燈管>>我還沒看過可以點L型公板高壓或點燈器
一板都是自己改

网友:
這塊P+I 板很好修呀! 爬文先吧!
何況都有出維修包了
最多是要祈禱別燒燈管了......
至於高壓公板點燈.試燈管也很簡單...
最重要的.還是要先搞懂基本維修思路先.

网友:
真的如果樓主認為買這組東西有委屈,站在網友的立場
可以退回給我,我無條件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這塊面板是ttl的面板,2621是支援lvds的面板,這一套燈管測試器,應該不是出至本人的賣場
,這套是專點一 ...

盧大 你累了嗎 這是RSDS介面不是TTL 公版是點不起來 只能用專用版,另外PI版可以修復或買回來換我可以接受但是用改的我無法認同

网友:
用改的我也不認同>>>我做都不修改原線路>>>會說用改的版主無料要測試只能用改的
修過很多用改機器維修者高壓沒ON>>改電源降壓模快一堆

网友:
有很多人無法分辯TTL跟RSDS界面的差異,不要只看到兩條都是軟排線就認為是TTL界面,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查面版規格書
才能知道如何點屏,所以樓主一開始就方向觀念就錯,所以點不起來很正常,至於如何簡單判斷是TTL不是RSDS,TTL其實是比較
舊的規格大多數用在15寸屏上 17.18也有少數採用,至於RSDS大多是奇美在用為何因為簡單講怕被告所做跟別人不一樣
奇美除了30.45  30. 30雙軟線是RSDS外還有一種50 PIN看不懂得人會認為是LVDS我跟你保證屏線插上保證冒煙,學無止境
我修到現在也只敢小聲的說會修一些東西,有些做維修的人明明就只會改公版補錫換電容就稱做師傅,這我臉皮薄不敢說

网友:
P大我就是知道,樓主就是不了解,ttl跟lvds還不能分辨清楚,你又給他一個rsds,不是更複雜,
而且他L管硬插直管的測試器,所以懷疑我的2621套件有問題,一團亂。雖然站在鼓勵新手的立場
但也希望有心要學習,給他一個釣竿,不要給他一條魚,有問題先上論壇搜索,把類似的機種常出現的
情況,先做一個通盤的了解

所以我請他如果覺得委屈寄回來還我,這樣不會打壞商譽,我也花時間跟他說要點屏要先了解面板
的一些基本條件,跟液晶的框架,然後再下去點,才不會照成憾事,我是教他怎麼點,可能他要的達
案是你跟弄的好好的,我就是要插上就能啟動,面板百百種哪有一個公版可以支持這麼多面板,我鄉
信也沒有一個賣家會為了一筆300元的公版,回賣家1500個字的回文,那我可能要請10個工讀生來
應付,雖說液晶很簡單,但那是指你下足功夫後,很簡單,就四塊版而已,但並不是每次遇到一個芯狀況
就貼個求救文,例如我的機型是什麼,上電沒有背光,請教如何處置,回答的人就回答一堆,因為狀況可能有10多種,我是認為至少你把它每個工作電壓都量過一次,並針對有問題的電壓,認真的去找答案,並對有疑問的元件特性去把datasheet 找出來,了解他工作的方式,然後遇到瓶頸再來發問,並做紀錄,這樣對發問的人我相信功力會大增,另外也會引起真正的高手對你的發問文有興趣,並而參加討論,最後吸引更多的高手參與,我相信論壇的人氣會越來越旺,這樣才是正確的方向

目前的發問發是就像直接客戶送修一樣,老闆我的螢幕點不著,你幫我處理一下,我什麼時後來拿,以上給大家參考,我有說錯的請大家指教

楼主:
謝謝盧大的回應,他真的很用心,我絶對沒有否認,他的用心,大家有目共睹,我和他唯一的不同就是"我把他當賣家,他把我當網友",所以意見沒有交集,也沒有人會為300元的東西在吵,只是你買的東西有問題時,回去找老闆時,當老闆說東西應該不是我賣的時候,你的心情會如何?因為我曾經有過不好的經驗,所以才和盧大說明,只是這樣而己,尤其盧大是當大老闆的人,他說這句時可能沒有什麼意思,他也說要退回東西,我能感受他的誠意,而東西根本就不是問題,還是我的認知有誤?當老闆講這句話的時候,大家都沒有感覺?還是你覺得這個產品值得買?為何老闆不承認賣的東西?還是老闆認為我說謊??等之類的.我也提不出相關的證明是我向他買的,所以盧大因此感覺不舒服吧.如果這種事有為眾人帶來困擾,我向大家說抱歉,如果讓盧大感覺不舒服,我向他道歉,或許把這一篇給刪了好了,也不要再談了,以免為WISH哥帶來困擾.

网友:
維修首要就是先了解被修對象,不能說完全了解,但至少大方向要正確,矇著頭下去修往往得不到好效果

楼主:
謝謝各位的指教,其實這篇是發在新手上路.我也瞭解自己的程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指教,其實這篇是發在新手上路.我也瞭解自己的程度.

板大也別灰心就當作學習的過程繳一些學費,如果你不嫌棄的話小的會修一些東西你可以打電話給我,我如果知道或有修過的都可以告訴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盧大的回應,他真的很用心,我絶對沒有否認,他的用心,大家有目共睹,我和他唯一的不同就是"我把他當賣家, ...

我個人淺見  購買維修套件 之前先看你要是用那方面上
論壇內 有幾個都有出售相關物品 但是部分都是有認識的才有出售  盧大出售物品比較多價格上也相對以論壇內網友 比拍賣上便宜不少  個人出售的物品 隱約都知道賣給了那幾位
所以才會有那樣言論出現
更何況你是新手 你慰問清楚前 購買 了 因為不了解 點燈套件的一些條件 與特殊規格的限制
我比較建議你 多看其他維修實例 要是針對該篇文章大大的發表有疑問 可以詢問那位大大 我想論壇內都很樂意幫你解答  維修 說穿沒甚麼 大家都在學習當中  有很多都是我們個人不清楚 要向別人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