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SG3525 升壓問題

楼主(2012-03-10):
最近想要做一個單聲道車用AMP(SG3525 + TDA7294),
輸入為鋰電池供電(4串2並 14.8V),輸出為正負35V,喇叭為8歐姆,
事先參考過雄爸爸的文章及這個網站
但還是有些問題想請問大家

問題1
下列圖中的變壓器是使用1:3嗎?

SG3525 DC Converter 12V to  35V,-35V.gif

問題2
變壓器訂做是使用這一類型的變壓器嗎? 高頻變壓器?

問題3
變壓器訂做的容量大約是在110VA左右?

問題4
雜訊會不會很重?

問題5
製作時需注意什麼?

麻煩了各位了n_002|

楼主:
沉下去了n_144|

网友:
四顆鋰電池串連
假設電路的最低輸入電壓為12V (3.0V*4=12V)
變壓器的匝數比為1:3是可行的

高頻變壓器沒有相當數量,想要訂製應該有相當的困難
建議拆電腦POWER裡的CORE自行繞製

交換式電源的輸出雜訊,要看你的電路結構
還有輸出濾波電感&電容

网友:
有點擔心  +12V 一次側的電感量  你知道如何決定嗎?
-----------------------------------------------------------------
雖然是最基本 的電感 公式
L* t =V * I
V = ( dt / di ) * L

V 是指 +12V , 但是你要考慮實際應用變化量
                      汽車啟動後  最大BATT 電壓 ~= 14.4 V
                      汽車不啟動  最低BATT 電壓

dt 最大導通周期 DUTY CYCLE 的工作時間
            因此工作頻率越高  相對的工作時間 會越少

di I_peak   一次側電感的 最大峰值電流

------------------------------------------------------------
磁芯
      飽和磁通量密度    直觀說法 磁芯能容納多少磁力   簡單講就是 AT 安培-圈數 (  磁力= 電流 * 圈數 )
          A指:  電流安培  這個數值
          T指: Turn 圈數
       ( 例如
         實際應用AT 該降低多少才算安全??   趨近或者超過 飽和磁通量   ==> 電感趨近或者短路
         溫度對飽和磁通量密度  的限制

各家高頻用的磁芯  材料配方差異  因此沒有國際通用標準
    飽和磁通量密度    不一定          DIY 可以試   因為只用一家
    相同圈數下電感量 不一定         DIY 可以試   因為只用一家

但是必須觀察最大峰值電流波形 ==> 所以 示波器 和 示波器的電流探棒 是必需的   不是電流表勾表這類
示波器的電流探棒  太克的  10年前約 NT:6萬多    除了研發部門    DIY 的狂人才會去買

( 想想 DIY少有   PO電流波形  為什麼?  一是經驗估算  二是沒有電流探棒
    ** 我倒是一直在考慮 拿DCDC_5V 用的100uH~330uH環型電感 DIY 一個電流探棒 )

另外量電感~~~電感表也是用到

以上皮毛
請大家用力鞭笞

网友(2012-08-15):
ST原廠設計的電路
輸入DC24V  輸出AC220V
內有所有相關零件設計的計算公式
因為無法下載, 提供下列連結
http://www.scribd.com/doc/52153114/1KW-DCC-AC-Inverter

TMD
連原廠給的電路圖都會騙人
第23頁的Figure12
SG3525第2 & 16腳,竟然是跟+15V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始出處囉
http://sound.westhost.com/project89.htm

感謝雄爸爸提供這麼寶貴的資料,讓我們更進一步了解電路的應用

感謝您~

网友:
TDA7294瞬間可以提供到100W,連續大概60W,你有用到這麼大@@是不是做重低音?
TDA7294與7293會比較推7293哦。

网友B:
可以下載.
AN2794 Application note
1 kW dual stage DC-AC converter based on the STP160N75F3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 ... NOTE/CD00201961.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下載.
AN2794 Application note
1 kW dual stage DC-AC converter based on the STP160N75F3

是的
你的連結就是我5#說的資料
他是DC24V用SG3525做PUSH-PULL昇壓之後
再用MCU控制兩顆半橋專用IC,驅動IGBT做全橋輸出
不過該電路只有DC穩壓控制,並沒有過電流偵測

截至目前為止,大家比較困擾的還是"鐵粉芯"變壓器取得不易的問題
國內的拍賣網站鮮少有人販售這類商品,就算有,價格也還是偏高
對岸的掏寶有找到一家販售種類還滿多的,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參考
http://jqdz.taobao.com//search.htm

网友:
現在要玩升壓,最辛苦的是鐵粉芯和變壓器骨架取得不易的問題,連我們要直接向廠商買,人家也不賣,因為量太少,也要透過一些關係才能買到,若我自己要玩也很麻煩.

若能在淘寶買到那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