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CORE SWITCH 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2-03-10):
大家好
這一次新拿到的新玩具是一個網路設備的電源供應器,看用料似乎都很不錯
電容這些也都沒爆的現象,但就是故障原因是不輸出電讓設備開機
我看了一下他有四道輸出電壓3.3v 5v 12v 2.5v目前是哪一個有問題不知道還是全部都沒有需要
待查,請大家堤供一下維修檢測的方向和可能壞掉的零件那些

手上目前沒有良品比較那似乎要一顆一顆零件測囉
朋友改天他會拿一個好的讓我比較那麼我們如何做測量呢?一樣一顆一顆量阻值抓出來嗎?
目前我還沒有甚麼維修思緒請大家建議幫忙

這顆pwer別看它不起眼原廠報的價格都是比一般人薪水還高~

今天的主角

它的外觀照片和零件

背後圖

電壓輸入及輸出標籤

零件的一些近照

目前我的功力來說先把電路做了下面區分不知道對嗎?
想區分開來縮小範圍,佔著的三片機板因該就是主要輸出的接口

其它我可能能需要從mos和一些貼片IC下手囉,請大家題供健議,3Q

网友A:
這是Junper的嗎?....!!!很少看到CoreSwitch的PSU!!有那麼小的ㄟ?

网友B:
該不會是雷擊壞的吧,先看壓敏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Junper的嗎?....!!!很少看到CoreSwitch的PSU!!有那麼小的ㄟ?

不清楚~沒看到整台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不會是雷擊壞的吧,先看壓敏電阻?

因該不是,因是忽然關機就開不了了....

楼主:
這一種外觀沒明顯雇障難修囉,還有它都是用很多ic開關樣子

网友C:
POWER ONE,也是製作工業電源的大廠之一
這類電源保護很嚴謹,一有異常會關閉不輸出,可以先從各元件阻抗及電容(大小都要)先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WER ONE,也是製作工業電源的大廠之一
這類電源保護很嚴謹,一有異常會關閉不輸出,可以先從各元件阻抗及 ...

狼大
我拆開鐵蓋發線它有租線和細線是不是可以比照主機板方式租線是供電的零件查起呢?
貼上幾張背面電路圖給狼大和各位前輩參考

下面這一張標示那片電路除了接地腳以外
其它腳每一支都才68歐母讓我很可疑

网友D:
哇!一堆daughter board.
如不是外觀有明顯異常,一般我都直接放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一堆daughter board.
如不是外觀有明顯異常,一般我都直接放棄

那麼殘啊~看來會很硬邦邦囉
請問何為daughter board???

网友C:
daughter board  就是子板,拆卸不易,也不好一起測試
假如阻抗怪怪的可以考慮請下來分別測

网友E:
應該說這種電源不是專業的-----------最好不要修
應為可靠度------才是最重要的
如把機器燒了-----------------那資料又死了
不是區區幾萬就可以打發----------------
光機器停止時間的損失就不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ughter board  就是子板,拆卸不易,也不好一起測試
假如阻抗怪怪的可以考慮請下來分別測 ...

他這一種子板是乎也焊在機版上不好拆~我在研究一下好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說這種電源不是專業的-----------最好不要修
應為可靠度------才是最重要的
如把機器燒了------------- ...

這道還好, 一方面媒收費存練功, 另一方面也跟朋友說了存當他臨時備品
先頂著用,它也讓我研究看看兒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