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電暖器的元件問題

楼主(2012-03-10):
這台是撿來的,送電後發現不過電,外表都還很新,於是好奇打開看看故障地方
發現線路都正常,沒有斷線,開始測試元件,開關也正常,但溫控開關和定時開關卻怎麼測量都不導通(我不太會側這個玩兒)

但我發現溫控開關好像有問題

网友:
疑似故障地方用電錶量一下,溫控開關量起來會通80%以上是好的~

网友:
先讓定時開關 "ON",電源才會啟動吧

楼主:
剛剛把溫控開關 和 定時開關短路 ,就可以上電了
看來應該是這2個開關壞了,
我有個問題想問,溫控開關 構造是 可變電阻嗎? (是把110的是電做壓降,達到調整溫度功率高低?)

這台動作是
當開關1打開時,下方開始吹出熱風(有點像吹風機的熱風)
當開關2打開(前提是開關1要先關閉,開關2才會有作用),後面的導熱片會有溫溫的(但過程中一直有 ㄅ一ㄚ ㄅ一ㄚ 聲 ,這算正常?)
當開關3打開(前提是開關1要先關閉,開關3才會有作用),後面的導熱片會有溫溫的(一樣也有 ㄅ一ㄚ ㄅ一ㄚ 聲 )

PS:因為是第一次用這個東西,想問說,當導熱片加溫時,有聲音是正常?  還有,這種溫控開關買的到嗎?

网友A:
覺得2個零件同時損壞的機率相當低,1個零件壞了機器就不動作了,如何造成第2個零件損壞 ?(除非人為因素)

那個定時器構造比較複雜,你了解它的操作方式嗎 ?看起來好像有定時開和定時關(指撥開關)

發出的聲音會不會是遇熱膨脹的聲音,如果是那就沒關係,但是要確認,搞不好是哪個接線端子接觸不良造成的跳火聲,這就危險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覺得2個零件同時損壞的機率相當低,1個零件壞了機器就不動作了,如何造成第2個零件損壞 ?(除非人為因素)

那 ...

定時開關我應該是不會測...
溫控開關看起來確定是壞掉了...(有得買?)
至於聲音是從導熱葉片發出來的...感覺像是金屬熱漲冷縮的聲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時開關我應該是不會測...
溫控開關看起來確定是壞掉了...(有得買?)
至於聲音是從導熱葉片發出來的...感 ...

那應該是電熱絲泡在油裡面加熱聲音~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把溫控開關 和 定時開關短路 ,就可以上電了
看來應該是這2個開關壞了,
我有個問題想問,溫控開關 構造 ...

指撥定時器壞的機會不高,可以先將其關閉不用~
開關123是將風扇加熱與油加熱分開控制~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撥定時器壞的機會不高,可以先將其關閉不用~
開關123是將風扇加熱與油加熱分開控制~正常~ ...

了解. 那溫控開關有得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覺得2個零件同時損壞的機率相當低,1個零件壞了機器就不動作了,如何造成第2個零件損壞 ?(除非人為因素)

那 ...

剛剛測試,確定 定時開關是好的,而溫控開關是壞的 = =
這個開關 不裝直接短路有關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 那溫控開關有得買嗎?

剩一個送人了,您要原廠問問!
溫控開關不裝直接短路是無法控制溫度又危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剛測試,確定 定時開關是好的,而溫控開關是壞的 = =
這個開關 不裝直接短路有關係? ...

這種油式的沒溫控會煮到像熱油鍋一樣喔~加上沒做安全開關的話就會炸上西天

网友:
別讓我從新聞上看到你出事........量力而為.....小命只有一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剩一個送人了,您要原廠問問!
溫控開關不裝直接短路是無法控制溫度又危險!

原廠是直接打北方專線?
問題是它會單獨賣給使用者?  還是需要購過什麼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油式的沒溫控會煮到像熱油鍋一樣喔~加上沒做安全開關的話就會炸上西天 ...

我想知道他那溫控開關是 為了防止油溫過高發生危險?
還是只有是為了調整輸出功率而已?

网友B:
它旁邊有規格表上面有電話~
溫控開關是為了防止油溫過高,控制室內溫度,也是為了防止不正常的加熱,更為了您的安全!
最好不要(想空想縫)的要去更改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旁邊有規格表上面有電話~
溫控開關是為了防止油溫過高,控制室內溫度,也是為了防止不正常的加熱,更為了 ...

了解~ 看來真的要去問問看....怕很貴的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了解~ 看來真的要去問問看....怕很貴的說

因為是德國的機器,想成是benz故障調零件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是德國的機器,想成是benz故障調零件就對了(

唉...那有台製副場可用?

楼主:
早上打去問,代理商說 一個要400-500左右,不單賣零件,要整台送回去(運費約200)....看來只能先擱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打去問,代理商說 一個要400-500左右,不單賣零件,要整台送回去(運費約200)....看來只能先擱著 ...

將溫控開關拆下來,不同角度多照幾張照片貼上來,看還有沒有救

网友D:
看來應是開關外殼過熱融化了
沒有溫控,通電後就會一直加熱,十分危險

网友E:
找一找有沒有其它安全性開關,如果有,可考慮把那2個開關廢掉!(溫控開關考慮中)
定時開關可以外加...
修過類似產品,也是開關故障...
是on-off開關故障..
如果廢掉溫控開關,就要手控功率開關+不能睡眠使用(人在現場控制才能用)
不想廢掉溫控開關可買同類型溫控開關...
仔細看了一下,應該是控溫開關不是溫控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來應是開關外殼過熱融化了
沒有溫控,通電後就會一直加熱,十分危險

對~ 感覺像是外殼融化了...
問題是為什麼會這樣? 是前一位主人溫度設太高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一找有沒有其它安全性開關,如果有,可考慮把那2個開關廢掉!(溫控開關考慮中)
定時開關可以外加...
修過類 ...

我會再找找看,但是定時開關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溫控開關
至於 這個開關 我上露天找 也沒有找到相同款式的 = =''

网友E:
那不是溫控開關...
是控溫開關...
有3pin...不知道是不是類似可變電阻(水泥電阻)!!!
一般常見的安全開關是倒下後會off掉電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 感覺像是外殼融化了...
問題是為什麼會這樣? 是前一位主人溫度設太高融化了? ...

電暖器大多只有天氣冷拿出來用,其他時間都沒有用,台灣濕氣重,造成接點氧化,因為是直控大電流,接點氧化後有阻抗會導致發熱,熱又會加速氧化,惡性循環下開關就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不是溫控開關...
是控溫開關...
有3pin...不知道是不是類似可變電阻(水泥電阻)!!!

這個控溫開關只有2pin
我也好奇裡面是不是可變電阻?
如果是的話,那就等於 調整高低等於調整輸入電壓而已(那麼短路就可行囉? 因為永遠以最高功率下去運行?)

网友F:
控溫開關的結構不是可變電阻啦!
是和老式大同電鍋一樣的溫控雙金屬片
它的故障大都是因為基本架構的塑膠不夠勇...融化變形...
這個有得換啦!
我有換修過,只是管道來源不容易就是了...
好奇怪喔~~~好像是公司企管炎~~~
不然就是到網拍賣找形體相近的回來改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溫開關的結構不是可變電阻啦!
是和老式大同電鍋一樣的溫控雙金屬片
它的故障大都是因為基本架構的塑膠不 ...

對~ 感覺像是塑膠架構不夠勇...看來這台就算修好還是一樣有再發生機率 ... 這樣錢就永遠花不完了... 難怪打過去詢問時,小姐報價速度很快...應該是很多人壞 = =

网友D:
可以看有沒有陶瓷基座的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有沒有陶瓷基座的可使用

原廠是用塑膠,除非有台製 陶瓷基座可用...看來很難找...

网友:
2pin算是溫控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