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JW199A白屏這樣有辦法修復嗎?怎樣進入工廠模式?

楼主(2012-03-10):
Hanns-G JW199A 19吋寬螢幕
有翻過舊文 可以嘗試進入工廠模式的方式修復
可是 不知道如何進入 請指教? 有清過排線 狀況一樣
畫面反應速度 慢半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231&highlight=Hanns
這帖方法試看看

我有趴文過了
可是 我的按鍵跟他不同
我的是
1 下 上 2 電源 總共5個按鍵
我有試過 跟他方法一樣 按1 +2 可是 沒辦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趴文過了
可是 我的按鍵跟他不同
我的是

你把按鍵照片放上來,還有我的方法要多試幾次,您會發現有特定順序才會進入工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按鍵照片放上來,還有我的方法要多試幾次,您會發現有特定順序才會進入工模。

网友B:
任意組 組合測試按看看!
總有一組可以!
加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於開機接上電腦有晝面下,同時按下1 2 ,要很快速且短時間,多試幾次。我就是試了很多次才找要要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意組 組合測試按看看!
總有一組可以!
加油

已經進入 可是 不知道 如何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於開機接上電腦有晝面下,同時按下1 2 ,要很快速且短時間,多試幾次。我就是試了很多次才找要要訣。 ...

已經進入了 可是 不知道 如何設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經進入了 可是 不知道 如何設定

用我之前那篇數值設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我之前那篇數值設看看。

選單 不太一樣 也有差不多 跟你哪樣設定還是 沒改變
還有一點 想請問 設定完後 要存起來 才會改變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選單 不太一樣 也有差不多 跟你哪樣設定還是 沒改變
還有一點 想請問 設定完後 要存起來 才會改變嗎?? ...

您沒試過怎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沒試過怎知?

我有試過 設定時 沒改變 離開後 在進去 設定又跑回去原本
所以 在想是不是設定完後 還要存起來
才能有作用
可是 又找不到怎樣存起來

网友C:
可以先嘗試EEPROM INIT
但您的畫面會延遲,就不見得是數值異常導致故障,而可能是面板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嘗試EEPROM INIT
但您的畫面會延遲,就不見得是數值異常導致故障,而可能是面板問題 ...

感謝狼大  試過了
舊文也說過 畫面會延遲應該就是面板的問題了
放棄好嚕 丟回收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