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關於貼片示電阻焊接方法

楼主(2012-03-11):
如標題...
手焊
請問為了固定可以用快乾先黏一下再焊嗎(但是我怕焊太慢會過熱)

還是先把焊錫上好加熱  融掉以後  再趕緊用 聶子把它夾下去放阿@@

网友A:
貼片電阻/電容 左右端各先沾點錫
鑷子夾著...放下去....右邊銲一下....換左邊....
我是這樣銲啦....

有時偷懶....會出現下面的方式....
鑷子夾著放下去到定位....銲錫直接壓著貼片電阻/電容....
右邊銲....換左邊....

网友B:
你可以兩邊都先焊一點錫,再夾電阻下去,再加熱,喬好位置,再固定好,也可以一次一邊.

以下影片也可以參考,配合熱風槍焊接.

Surface Mount Resistor.

0805 Installation | Soldering Tips | B.E.S.T Corporation.
一般的焊接法.

1206 smd,一次一邊焊接法示意動畫.

网友C:
樓主……如不太熟練貼片電阻焊接,我先教一種焊接方式:
1 …二個焊點隋便找一點上焊錫,另一點則將錫清掉(不用清的很乾潔,但要清的平坦)
2 …一邊溶錫一邊將貼片電阻夾上對位(烙鐵溶錫時對位時間不可太久),對位好後…先將鉻鐵移開,
         聶子等2~3秒後再離開貼片電阻(等錫冷凝固定才離開貼片電阻)
      "不用急的想一次對好位,可以多重復試幾次,但每次最好等錫冷凝固定後再動作"
3 …確認貼片電阻二端已對位
4 …如未對好位,再重復 2 的手順
5 …另未上錫一端,上錫

ps 1... 因貼片電阻的焊點小,不可用大功率烙鐵(使用約285度~300度)
    2… 焊接時,烙鐵不要施力向下壓及用力滑動,應輕放焊點溶錫,避免焊點線路斷線或銅箔剝離
    3… 多多練習,熟練技術!

祝…學習愉快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兩邊都先焊一點錫,再夾電阻下去,再加熱,喬好位置,再固定好,也可以一次一邊.

以下影片也可以參考,配 ...

第一片他擠下去的那是哪種錫阿
第三片音效針壯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片電阻/電容 左右端各先沾點錫
鑷子夾著...放下去....右邊銲一下....換左邊....
我是這樣銲啦....

恩恩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如不太熟練貼片電阻焊接,我先教一種焊接方式:
1 …二個焊點隋便找一點上焊錫,另一點則將錫清掉( ...

恩恩  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片他擠下去的那是哪種錫阿
第三片音效針壯烈@@

應該是錫膏.

网友:
我也都是先焊一邊再焊另一邊!

网友:
用熱風槍時可以在有錫的焊點上直接把電阻定位焊接....

用烙鐵的話可以先上一邊錫再放元件上去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