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蔽極式馬達 更換承軸後 運轉不順 轉子有摩擦痕

楼主(2012-03-11):
請教 各位 前輩

圖一  A型 蔽極式馬達 內部 會有 波浪形墊片(鋼製) 2個 加上 一個 墊片(類似紙類)

圖二 B型 蔽極式馬達 內部 只有 波浪形 華司(墊片) 1個 只置於 後方

我的問題是 圖二的那個B型 更換承軸後 雖然轉得很快

但還是有一點聲音, 請問如何解決?

空轉溫度 10分鐘 溫度 可達 75度C  電流 0.45a  => 這種馬達溫度就這麼高, 電能一大部份都轉成熱能

圖三 C型 蔽極式馬達 換了軸承後 一段時間 會尖叫 => 打開看 轉子上原本就有 磨擦痕跡

我的經驗是 遇到  只有一個 浪形華司 的 蔽極式馬達 換完軸承後 都無法 回到 新品那麼順暢

网友A:
後座的軸承必須與軸心緊密結合{軸座 軸承 軸心} 而圖中兩者好像很容易脫離
在運轉中容易產生高溫以及噪音
可以使用耐高溫軸承固定劑 應可解決你的問題?

网友B:
1.軸承沒有定位!
2.墊片可以前後對調試試!
3.拆裝軸承中,轉子位置跑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後座的軸承必須與軸心緊密結合{軸座 軸承 軸心} 而圖中兩者好像很容易脫離
在運轉中容易產生高溫以及噪音   ...

謝謝您的資訊

請教 高溫軸承固定劑 可用 AB膠取代嗎?

如果 後座 軸座 軸承 要緊密結合 那 後座 波浪形 的作用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軸承沒有定位!
2.墊片可以前後對調試試!
3.拆裝軸承中,轉子位置跑掉了!

謝謝 滷大 的意見!

1.軸承沒有定位! => 是指  軸座 軸承 軸心 三者 緊密結合?
2.墊片可以前後對調試試! =>  為何 有些墊片 只有一個,  有些有2個?  若只有一個的大部份都放 後面.
3.拆裝軸承中,轉子位置跑掉了! =>  這個我有經驗, 轉子孔徑若大於軸徑, 容易滑動

( 記得 拜讀 滷大的文章, 好像 都直接換整組馬達 ...)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滷大 的意見!

1.軸承沒有定位! => 是指  軸座 軸承 軸心 三者 緊密結合?

墊片數量不同可能是調整軸心位置,不給磨擦到!
軸承沒有定位!
馬達會換整棵是小的怕麻煩,以前有案例換保險絲 換軸承後發生燒掉除濕機的,所以小的遇到除濕機問題是該換零件就換,而且要原廠零件!

网友:
這種小馬達因為高溫高轉速,當軸承過熱燒毀時,常常會造成軸心損毀。軸承2個100是很便宜,但是要裝的好不容易。
軸心一般都是要完全洗乾淨不可有油,軸承安裝前要先把靠軸心部分擦乾淨。
因為小軸承很脆弱,安裝時需用套筒敲打內圈,敲時如果太容易敲進就需要滷蛋大的固定劑。
記得都要完全到定位,裝完軸承上軸座時如果軸承或軸座有鬆動,表示已磨損無法補救,建議放棄。

鎖回軸座後,可以試著對軸心輕敲向墊片的方向,墊片會再推回來,一來一往之間就會調到最佳角度,
可以用手試轉,如果有卡卡的就需要全部重來,如果只是不順就多敲幾次。

圖一左邊軸承座看來很新,可能是軸承已吃進去,完蛋。
圖二有聲音代表平衡跑掉了,輕敲軸芯看會不會改善。
圖三 因為轉速太高,有刮傷會造成無法平衡,捨棄。

网友C:
如同 七樓 所述 !!
安裝軸承 , 要用套管敲擊內圈 !!
如果你敲擊軸承面 , 這軸承就掛了 !!
因為你高速旋轉 , 內部滾珠就會磨到軸承蓋 !!
馬上就會過熱 , 然後失油珠子磨損 !!

軸承座如果太鬆 , 會造成軸心偏移
高速轉動就會磨到定子 , 軸心就會掛點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資訊

請教 高溫軸承固定劑 可用 AB膠取代嗎?

1.軸承專用固定劑 不便宜  非AB膠可取代
2.波浪形華司的功能為調整間隙 增加密合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同 七樓 所述 !!
安裝軸承 , 要用套管敲擊內圈 !!
如果你敲擊軸承面 , 這軸承就掛了 !!

感謝 jeanshyen  提供意見

關於 安全安裝 軸承

小弟 整理了 3 種方式

滷雞蛋 大大 的方法 (出處 : 東元血統惠而浦窗型冷氣更換軸承參考實例 #24)
http://bbs.pigoo.com/thread-29006-1-1.html

PS 滷雞蛋 大大 交待 "不要偷學喔" 嘻嘻

我沒有適合的 套管, 只能使用 滷雞蛋 大大 的方法 (滷大, 不好意思, 把您的密技公開了! )

shunxing 大大 的方法 (出處 : 幾乎快報廢的窗型冷氣起死回生技術 )
http://bbs.pigoo.com/thread-29418-1-1.html

專業 軸承 手壓台法

网友D:
蔽極式馬達的心一般都不強壯,記得拿在手裡敲比較好,放木板上有一定機率打壞.....
其實大多數可以直接拿拆下的軸承疊在好的上面,敲那個拆下的廢品,這樣就不怕敲到好的了

那個手壓台不好用,直接拿中空鐵管切平後使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蔽極式馬達的心一般都不強壯,記得拿在手裡敲比較好,放木板上有一定機率打壞.....
其實大多數可以直接拿拆 ...

感謝建議!

請問您有修過  蔽極式馬達 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建議!

請問您有修過  蔽極式馬達 嗎?

有啊,但是成功率不高,常常拆開後不只單純軸承問題。
就算修了,連續使用下三個月內又掛的機率很高。
記得新品不貴,直接換新會比較沒有後續維修問題。
自已玩的話是沒差,但工作上返修個兩次,就會被人質疑技術有問題。

以我個人技術而言,大馬達維修的時間和小馬達差不多,但完修率差太多。1/4hp以上的馬達完修率九成以上,小馬達不到3成。所以個人來說,維修方面越小的馬達越沒有維修的價值。

像我自已玩的話會塞紙片(軸承座太鬆)、軸芯磨損時輕微可以上膠固定,嚴重的用塑鋼土重刻出軸芯平整度(因為有Q度,建議比本來的粗一點,敲進後會剛好),如果有時間可以慢慢試這些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軸承專用固定劑 不便宜  非AB膠可取代
2.波浪形華司的功能為調整間隙 增加密合度 ...

請教 Q大,

1.波浪形華司 為何 有的有 2個, 有的有1個?

2.軸承專用固定劑 有何特殊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啊,但是成功率不高,常常拆開後不只單純軸承問題。
就算修了,連續使用下三個月內又掛的機率很高。
記 ...

謝謝 ags  分享,

若有機會 看到 A 大 的[蔽極式馬達修理]Post 文 就更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