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宏碁acer AL1914Asm LCD液晶螢幕一邊喇叭沒有聲音維修實例

楼主(2012-03-11):
這台宏碁acer AL1914Asm顯示一切正常.就是左邊的喇叭沒有聲音.

由於主人不外接喇叭.所以堅持要維修.

音量開到最大.

就是這邊靜悄悄.

拆機看看.

這款機型.音效部份在按鍵板.

本來看到時.這音效放大IC全部接腳都已生銹.尤其右邊方面已經都生銹短路了.

因為急於處理所以忘了拍照.以下照片皆為以無水酒精刷洗處理完後之照片.

清理完畢.左右喇叭對調還是一樣.左邊沒有聲音.

經過量測這顆APA4838音效IC的L端無輸出.也就是確定已經故障.

手上也沒有這顆可以更換.

徵求主人同意.直接接線並聯R端喇叭處理.

如此兩邊都有聲音了.

關機時發現.喇叭似乎有些微干擾聲.

拆除音效IC至L端輸出之電感.狀況排除.

整理線路.

順便檢查電源高壓板與驅動板.

看看是否有需要更換之零件.

一切正常.

再度組裝試機.

把音量開到最大測試.

都沒有再出現問題.

主人交機時非常滿意.隔天還介紹一台朋友的液晶電視給我維修.

真是足感心~A.

維修完後之效果.

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detailpage&v=UuLYb8420V8

网友:
恭喜完修,沒零件也是可以修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G大完修,想要找到音效IC可能比登天還難,只能用G大的方法,還好主人接受,主人是ㄍㄨㄟ ㄇㄠ的人嗎?

网友:
不錯的方法!!我都沒想到~~~

网友:
把客戶服務好,這是一定要的,雖然有點X毛,但是服務好,還會介紹客戶,
這種才是真正的好人客!

gkjnn 大技術一流,服務一流!

网友:
可是這要考慮到喇叭並聯的問題
阻值會降低
運氣差會燒壞整塊ic

网友:
這樣聽不出立體聲了,阻抗成為4Ω的,可能不會把那個弄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