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OMPAQ 5017M不顯示 AD晶片可能損壞(修理失敗!)

楼主(2012-03-11):
COMPAQ 5017M不顯示 燈管確認是好的
電源外插12V變壓器
插電開機不顯示 正面
背面
拆開
電容來下來量測
沒問題裝回
量測電壓
測燈管讓他亮(無意間發現的)
放開
暗掉
不過就算燈管亮了也沒螢幕,猜測AD那顆電壓可能有問題,不過不太知道控制他電壓的是哪顆IC?
不知還有沒其他地方可能壞掉,開關按鈕確定沒壞!
追加MOS電壓

由於最後我去查了一些IC的相關資料,順便量了下,看起來可能擊穿的SMD電容和壞掉小IC可能不少,而且就算都修好AD轉換那顆可能也凶多吉少,大多數電壓都落差滿大的,我說的是和原本IC規格書上寫的最小工作電壓,和最大工作電壓,所以就不修了,謝謝各位的幫忙了,壞太嚴重修好機率也不高,而且我目前並無多的料件可以替補,感覺上比較不划算,不過還是能互相討論的!
有新的意見一樣能提供給我,先謝謝前面幾位的意見了! 順便補上最後的狀況!

目前修到最後接電狀況
重開會有顏色變化,但事後來又會變回純白色,以上是這次的狀況,雖然未修好,但是讓大家知道壞掉也有這種的!
這算是AD轉換IC出問題的狀況。
碰到這情形大概要修,它壞的小零件不少,所以真的要修換AD板比較快! 我是純粹研究,能修好就修,壞太多其實就沒修的意義了!
不過這次學到不少,至少知道很多零件的,最小工作電壓和最大電壓,比他低的或比他高的表示前端有零件壞掉,可能是SMD小電容擊穿,也可能是小MOS擊穿!
雖然這次未修好,但是謝謝各位的幫忙了!

网友:
拿一顆確定良品POWER再測試!

楼主:
拿正常POWER的去試了,效果相同,POWER應該沒問題,我有量過電壓!

网友:
移開高壓條.開機看看燈號是否正常.
你描訴不清!

楼主:
也試過! 那只有開關不是高壓條! 那只有幾個按鍵和兩顆電阻!
這個螢幕因為是外接電源,所以只有AD轉換的板+燈管電源控制的板!
移開也一樣! 我覺得不是那個的問題! 因為我試過,所以我才說按紐是好的!
狀況是燈管好的,按鈕好的,可是顯示AD端沒影像,只有辦法讓燈管亮!
有顯示也是一片白! 有接訊號也一樣!

网友:
這種問題,在power的問題會比較大,機器老舊,power很多都帶不起負載
你沒有負載去量測試好的,一上負載電壓就被拉下來了,也是常有的

楼主:
我有用正常的POWER試過也一樣,用同樣POWER開別台正常!
就這台不正常!

网友:
開機看看燈號是否正常.
你描訴不清!
燈號燈號燈號燈號燈號燈號燈號燈號燈號~~~~~~~~~~~~~~~~~~~~~~~~~~~~~~~~~~~~~~~~~~

楼主:
並沒有燈號,所以才難以處理,正常螢幕是會顯示,這台沒有寫出有沒有輸入信號(用英文寫),這台什麼都沒有!單純白的畫面!
猜測AD掛了的機率可能比較高! LED燈他只有電源燈!

网友:
樓主您測2顆穩壓IC電壓似乎怪怪的

楼主:
附近IC電壓確實不對! 我有發現,不過滿多地方電壓都不對,smd超小電容也量了不少顆,看起來是有問題,但是不能很肯定我是用指針式3用電表打再R*10檔位有高組抗,打再逼逼檔也會逼,但是他太多顆了有這情形了,我也沒那麼多零件可換,還有有些地方電壓高於工作電壓,有些地方低於工作電壓,不過我不知準不準,我是查網路上IC說明去確認他工作電壓的,不過就電路而言得拆下來量才會準,很多顆都拆應該會滿麻煩的,我目前不知有沒有可以比較精準判斷的方法,不然如果很多的話要拆很久,也沒那麼多零件能換來玩!
先謝謝您的回答!
我上面量的應該是MOS電晶體,如果沒查錯的話!
不過如果SMD超小電容壞的多的話,恐怕IC和AD也有機會壞掉!
要都換掉肯定需花不少錢買零件!
所以還在看有沒有方法能較精準確認哪些地方壞!

网友:
AD下方兩顆方型電感對地應要有3.3V/5V
變色+白屏有時也是面板異常造成,另外就是看拆裝時有沒有動到屏線,排線的導體有無被損壞以及是否有確實插到定位

楼主:
先謝謝狼大的提示,我過幾天再去量看看,也是有可能那地方出問題!
順便看看狼大說的那些地方,檢查看看到底哪裡的問題!

网友:
先用公版測試面板, ( 分辨出AD / 面板 ) 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