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東元37"LCD TV故障(白屏,有聲音)

楼主(2012-03-11):
如題,東元(TL3792TV)故障(亮白屏,有聲音,側看可看到sod畫面), 如何測試友達T-CON(邏輯板):T370HW02 V402 正常,還有可能是那異常,請多多指教,謝謝!!

東元(TL3792TV)

東元(TL3792TV)

白屏,側看得到SOD,有聲音

白屏,側看得到SOD,有聲音

友達T-CON(T370HW02 V402)

友達T-CON(T370HW02 V402)

网友:
這片壞機會最高!

网友:
面板問題。

网友A:
我今天修一台東元32吋  TL3285TM  故障跟你的畫面一樣

主板沒有壞~T-CON也沒壞

壞在面板上邊的机板~

http://bbs.pigoo.com/thread-36539-1-1.html    BEER板大也發布一篇相關問題,你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修一台東元32吋  TL3285TM  故障跟你的畫面一樣

主板沒有壞~T-CON也沒壞

該閉嘴時刻>>>>等等又被桶

被國稅局查3次我有繳稅歡迎來查小心你

楼主:
感謝各位的協助,因只能利用六日空閒查修,故進度慢,上網找資料有w65121(t370hw02 v402 白屏問題 )的帖,經該帖LONG網友提供的T-CON測試點,用電表電壓確有異常,待買料更換AS15-F及電容,電晶體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