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going100更換前叉

楼主(2012-03-11):
更換的原因為漏油和改裝前叉不像原廠部品那麼耐用
一樣圖多這樣看起來才爽

這次維修的主角
原本的前叉碳籤維的
後輪碟煞是改裝的
拆殼前面一顆
後面4顆
殼拆下來的樣子
拆卡鉗
拆前輪軸芯
用十字起子把前輪軸芯頂出
另一手把前輪軸芯抽出來
新的前叉公司貨
拆前叉固定螺絲右邊
拆前叉固定螺絲左邊
前輪拆下來的樣子+裝上新的前叉
前輪拆下來的樣子
前輪裝回去可以參考這一篇光陽三冠王125前輪換輪胎
卡鉗裝回去
換好的樣子

网友A:
載美媚去了~

网友:
個人感覺停車時 ,不要側放 ,前叉較不容易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載美媚去了~

被滷雞蛋大抓包了

网友:
利害啊.可以兼職賺點零用錢來花花了........................

网友(2012-05-01):
哇~~樓主大大很粗本喔
通常很多人或車行都只是換換前叉油或前叉油跟油封
大大花很多coco直接換"2管"
省去很多麻煩~~但也花大錢喔

网友(2012-07-07):
這組改裝前叉的阻尼棒應該是四迴路的,可以拆下替換原廠二迴路
避震油用15W-20灌40~45cc,感覺會比原廠穩定很多且很Q
後輪制動與輪框移植DIO 100的,全部直上免修改
輪框上有HONDA鋼印,框很輕很硬
另一款翔鷹的旋風五爪大概絕跡了吧~
POSH鋁合金輪軸雖然很輕,但是有斷掉的案例,換掉安全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