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 TC2993FM 音量無法記憶

楼主(2012-03-12):
請教各位大大~
                     家中的 CRT 電視TECO TC2993FM  只要重新開機 , 音量都不是關機前的音量值,請教這是哪裡
              有問題 ~~ 謝謝

网友A:
記憶IC掛了(8隻腳)在系統IC附近

更換一顆即可

网友B:
建議:
更換24c之類的記憶ic!!

网友:
建議:
更換24cXX記憶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憶IC掛了(8隻腳)在系統IC附近

更換一顆即可

jackhiphop  大大~
                            請問此 ic 一般電子材料行買的到嗎???還是特殊的~~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
更換24c之類的記憶ic!!

pnrwwm  大大~~
                         請問 24c 是編號嗎??????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