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AC110V接LED一問...

楼主(2012-03-12):
最近佛桌上燈泡快要用完了...
所以想自己來做LED燈來代替...

之前我朋友有拿一個AC 24V的LED給我看...
電路大概有一個橋式整流...一顆電阻...五顆LED...
而且那顆電阻有點燒焦的狀況...

如果想用於110V比較正確的做法是怎樣???

网友:
手邊剛好有市售的LED指示燈就拆開來看看~
用料非常之簡單....2顆電組
看來玄機藏在電路板裡
可惜...膠封了...目測沒看到任何元件只有一些接點與線路
點亮的樣子
另外還有紅色的只是我拆不開
底部是做端子式所以都卡住了
LED要用110V的話
我知道有2個比較容易的方法...
1:先降壓再穩壓穩流...例如降到12V,然後串3顆3V的LED再串一顆電組做限流<==這是我常用的方式
好處是不用處理大電壓,要多少亮度就並聯幾組,壞掉一顆頂多3顆不亮 不影響其他排LED
缺點是要多花一顆變壓器的錢...目前最高紀錄是用12V1A的變壓器點亮52顆3V的LED
獻醜了~
以上為第一版照片只有48顆,第二版更改為52顆,目前正常服役中...
2:直接座橋式整流再穩流...110V整流完加顆電容就有155V,要用串連的方式來降壓就要用掉約50顆3V的LED...成本過大
用電組降壓可減少LED數量~但是電組本身可能會承受過大的壓降而過熱燒毀,以上都是以串連方式~故一顆故障...整組不亮!
好處是省了變壓器的錢~減少能源損耗~
缺點是一顆壞就可能造成全部壞,還要處理高電壓防止觸電><以及元件成本提高
希望以上有幫到你~~

网友(2012-04-13):
引用 网友A:
用這個看看

這個電路有些奇怪,不建議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這個看看

參考下列po文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ghlight=3%E5%80%8B
用scottwang 大修改過的,可能比較保險!!

网友:
如果佛桌是用E12燈泡,建議購買現成E12 LED燈泡來換比較省事,
在09年6月份買了「圓滿燈」AL-203R裝在佛桌,連續點燈至今亮度也都還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