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L1916WA(同VG1921wm) 開機亮一下 畫面就黑了

楼主(2012-03-12):
就是我再網路上買了一塊P+I板,然後我裝上去後,沒有注意底下是金屬面板的部份,然後就變成這樣了...請問一下 這還有救嗎>>? 可以幫幫我麻@@ (我是個超新手 也有爬過文了。。。 起初是因為家裡有台液晶螢幕壞掉了 無聊拆開來看看 又看了一些網路的文章 覺得挺好玩的 對這一方面挺有興趣的。。 結果就亂花錢= = 因為真的不太懂= = )

A.這個元件我不知道叫什麼

A.這個元件我不知道叫什麼

A.這個元件我不知道叫什麼(背面)

A.這個元件我不知道叫什麼(背面)

B.這個元件我不知道叫什麼

B.這個元件我不知道叫什麼

B.這個元件我這個元件我不知道叫什麼(背面)不

B.這個元件我這個元件我不知道叫什麼(背面)不

金屬面板被燒焦的痕跡

金屬面板被燒焦的痕跡

3/15 更改"標題問一個白吃的問題= =" 改為AL1916WA(同VG1921wm) 開機亮一下 畫面就黑了

网友A:
圖片還真糊,看得真傷眼!

RT801 爆掉了嗎?
先把外觀有異狀的元件拆下來量測結果報上來,
同時第四張圖的大範圍再補拍一張來看相關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圖片還真糊,看得真傷眼!

RT801 爆掉了嗎?

1.若是沒爆應該功能正常,若有疑慮換顆新元件
2.焊點部份焦黑,將錫吸乾觀看銅箔是否剝落,若是剝落就將原銅箔四周刮漆再補焊即可
3.以上是我會處理的方法~提供參考

楼主:
抱歉.. 我已經補了3張 看圖可不可以 不行的話 我在傳
外觀看不出來 有沒有爆掉耶.. 第一個黑點:我看他的腳位 是藍色的c801  RT801的腳位沒有燒黑
第二個黑點:是那個暗紅色的 c806
請問一下量測 是要量測 他的電壓 電流 電阻哪一個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若是沒爆應該功能正常,若有疑慮換顆新元件
2.焊點部份焦黑,將錫吸乾觀看銅箔是否剝落,若是剝落就將 ...

請問換新元件 是長的大小一樣就好嗎? 還是有其他規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我已經補了3張 看圖可不可以 不行的話 我在傳
外觀看不出來 有沒有爆掉耶.. 第一個黑點: ...

要是燒黑部分沒損毀 請把PI把用書本隔離好 在測試一次看能否開機  能開機 就是正常沒問題的不需要更換零件
但是燒焦的部分 焊錫 要除掉更換新的

网友:
沒錯燒黑的部份先照樓上幾位大大的方式處理,
用電表量測 RT801 是導通還是不導通,阻值是多少?
有時外觀良好,但實際上已掛蛋了也不一定,所以要量測判斷才準。

楼主:
我有試過了 裝上去不會過電 電源不會亮    我把他拆下來了 (藍:字太小看不出來 綠:sck054 暗紅:F472J 400PP1 ) 用電表量測 只有"綠色"的會導通 用200歐姆的檔量測 量出來是7.4  其他兩顆都不會導通
假設阿 要換零件是一般電子材料行就有在賣 還是要去哪裡買@@?
(我忘了講 就是我有兩塊一模一樣的板子 因為一開始我已為我螢幕高壓版壞了 結果買回來換
後來換上新買的板子 背光不會亮 但是螢幕有顯示電源常開 關不起來(舊的背光會亮 發出斯斯聲 但是會一直重複開關螢幕電源 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若是沒爆應該功能正常,若有疑慮換顆新元件
2.焊點部份焦黑,將錫吸乾觀看銅箔是否剝落,若是剝落就將 ...

wooden 大大~~
                       不好意思新手回錯地方~~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換新元件 是長的大小一樣就好嗎? 還是有其他規格

零件大小不是重點,是規格要一樣(製造廠不只一家),可以將拆下的零件拿至電子材料行給專員找就行囉!!

网友:
我懷疑 你的保險管都有可能斷路

网友C:
新版投338849一票!您先量看看~~~
舊版應該是高壓保護~~你可以拔舊版的零件換到新版(您燒掉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版投338849一票!您先量看看~~~
舊版應該是高壓保護~~你可以拔舊版的零件換到新版(您燒掉地方) ...

請問大大一下 保險管是指色碼電阻嗎? 還是保險絲? 還是電路的哪裡@@? 我很新手= = 真的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一下 保險管是指色碼電阻嗎? 還是保險絲? 還是電路的哪裡@@? 我很新手= = 真的不懂

javascript:;

紅框保險絲檢查一下

背面應該有一個貼片式保險絲的也要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javascript:;

恩恩 是保險管的問題 量了一下斷了 今天去買個新的回來換看看 可是我找不倒貼片是保險絲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版投338849一票!您先量看看~~~
舊版應該是高壓保護~~你可以拔舊版的零件換到新版(您燒掉地方) ...

大哥 請問一下 我將燒掉的零件換過了 新的板子一樣保持在背光不會亮的狀態 但是電源燈常亮.關不掉.
舊版則是電源燈一亮一滅 背光也是亮一下就滅 一直重複 請問... 我應該以新版動手還是舊版??
那量電壓是要量哪一部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哥 請問一下 我將燒掉的零件換過了 新的板子一樣保持在背光不會亮的狀態 但是電源燈常亮.關不掉. ...

能將背面拍的清楚一點嗎 紅框的部分

javascript:;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 請問一下 我將燒掉的零件換過了 新的板子一樣保持在背光不會亮的狀態 但是電源燈常亮.關不掉. ...

舊版一亮一滅.........
其實你應該拿好的燈管~先測試一下!!
此問題可能在PI版也可能在燈管~~(看您原本的照片,看起來電容都好好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舊版一亮一滅.........
其實你應該拿好的燈管~先測試一下!!
此問題可能在PI版也可能在燈管~~(看您原本的 ...

阿... 我沒有拆過燈管 好像很丟臉>"< 請問我還要在拆下去嗎?? 還是已經可以把燈管抽出來了?(黃色的那個是膠帶嗎?可以撕?) 還是我已經弄壞了= =
(因為我怕弄壞 我又把現在的圖片PO上來 真的是第一次 抱歉 打擾您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將背面拍的清楚一點嗎 紅框的部分

這兩張圖這樣可以嗎?不行我在拍 有問題想請教一下 可以私底下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 我沒有拆過燈管 好像很丟臉>"

咦,總覺得你的流程有點怪
kaijay大說的測試看背光問題是在PI板還是燈管造成的無背光

一個是拿所謂的點燈測試工具去點你原有面板上面的燈管,看是否能正常點亮
這個只要從燈管線在PI板上面的接頭就能接上測試啦

一個是用另外好的燈管接上PI板,能正常點亮表示PI板沒問題

這兩個檢查..............好像都不需要到拆下燈管支架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阿... 我沒有拆過燈管 好像很丟臉>"

不知道您這一台是哪個牌子跟型號??或許版上有大大有經驗!!!(所以請告知廠牌跟型號)
感謝conbawa大解釋......
LEMEL78你必須知道conbawa大解釋~~這樣你才不會修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您這一台是哪個牌子跟型號??或許版上有大大有經驗!!!(所以請告知廠牌跟型號)
感謝conbawa大解釋... ...

這台是AL1916W A的 因為我沒測試工具 所以我才想說先拆燈管看看 也順便看一下燈管長度
要買一之新的測試用 我剛剛已經去買了 測試工具了 過兩三天後才會到吧 到時候有問題可以在問大大嗎@@?

网友D:
燈管上黃色那個是隔熱膠帶 可以撕
不過裝回去的時候記的要再貼回去
板上應該有大大在賣整捲的

照片還是看是不清楚 不過你可以先找後面有無F開頭的元件 如"F1" F101" 等
那就是保險絲

网友:
樓上+1
我也是新手 這幾天為了高壓板故障去查很多資料
建議樓主先去查pcb板上"F" "Q" "D"的意思
"F"就是保險絲"Fuse"

楼主:
引用 网友D:
燈管上黃色那個是隔熱膠帶 可以撕
不過裝回去的時候記的要再貼回去
板上應該有大大在賣整捲的

大哥 我有更進一步的突破了 就是我說我有兩塊一樣的板子
整快板子我都尋過了 好像只有兩個F開頭的保險絲 兩片板子我都檢查過保險絲沒斷路
定義在下面那張圖

板子A: 8.     5.1V
            7.      5.1V
            6.      0V
            5.       0V
             4.      1.5~1.6
            3.       0V
            2.       0.1~0
            1.        0.1~0
板子A(接A/D板後):
            8.      5.1
            7.       5.1
            6.        0V
            5.        0.02
            4.       2.7
            3.        0V
            2.        0.05
            1.        3.2V            電源指示燈正常~可以開關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哥 我有更進一步的突破了 就是我說我有兩塊一樣的板子
整快板子我都尋過了 好像只有兩個F開頭的保險絲 ...

板子B(新買的板):
          8.     5.1
          7.     5.1
          6.      0
          5.      0
          4.       1.5~1.6
          3.      0
          2.       0.1~0
          1.       0.1~0
板子B(接A/D之後):
         8.      5.1
         7.       5.1
         6.      0
         5.       0.01
         4.       0.04
         3.     0
         2.        0.05
         1.       3.2             指示登常量 關不起來

共通點就是板子上定義寫VCC 5V 可是我都量不到= =
唯一不太依樣的地方就是ON/OFF B板的電壓不見囉=  =" 那ㄟ安捏
有找到此版的電路圖 可是看不太董 要量哪個地方- -

量測都是電表指針一端接地 一端接定義腳位
請問這樣從哪一快板子下手比較好??哪一個元件? 量測燈管的工具過幾天才會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B(新買的板):
          8.     5.1
          7.     5.1

VCC 5V應該是有電(不然AD版怎麼會啟動)燈管會亮~~(您都會一閃一閃)
我覺得你應該等燈管!!
另外
B版的4~怪怪的!此片是不是燈管不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C 5V應該是有電(不然AD版怎麼會啟動)燈管會亮~~(您都會一閃一閃)
我覺得你應該等燈管!!
另外

大大 燈管沒問題耶 用驅燈板測試過了
是阿! B板的燈管不會亮 現在配合電路圖正在找是哪個元件出問題了
然後A板及B版我覺得12V(這片板子是14V)那邊都有問題 因為單接高壓板 背光不會亮
謝謝大大的指點阿 我在研究一下吧
(我有可能回復會比較晚 因為我要工作 弄這個維修是純屬有興趣而已)

网友(2012-06-06):
我跟大大一樣換囉...還是閃一下...沒畫面...我也在猜...會不會調整開關的問題...板子上下左右看...都沒黑點或暴電容...奇怪就閃一下沒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