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種類] 華映 CPT PD46A 電漿電視畫面只有下半部顯示

楼主(2012-03-12):
標箋沒有中文,面板正面下方的LOGO 也掉落了,不知道型號,查了一下 CPT 才知道應是華映出的,好像也有 OEM 給其他家電大廠。

來看圖

無訊號時跑碼由左至右,看不出異狀

按出 OSD 才看到只剩一半

輸入訊號只顯示下半部畫面

拆開背後的檢修蓋

看起來並無異狀

把背蓋全部拆開

Y 板看起沒有異狀

電源板也無異狀

X 板分上下兩部份連接到面板

有一只 MOS 管和電容異常

X 板下半邊看起來正常

上半部 Q826 有過熱現象,會有過熱現象有幾個可能,一是左方的電容不良造成漣波過大,二是後方的負載電流大造成 Q826 過載發熱,三是 Q826 本身導通不良產生過溫。

用手電筒打光才拍出 MOS 管的編號 B10NK60Z

下方的 IC801 應是 PWM IC ,但是查不到資料,阿彌陀佛,希望他沒事

從網拍買到 MOS 管,到貨後換掉 Q806 和 Q826 和鼓起來的電容

同時清潔金手指

畫面正常了!

真的,在樹下告白你一定會成功!

這是我修到的第一台電漿電視,就檢到軟的!

网友A:
這款通病 上側曲IC掛點>>你得是四顆IC嗎這款有兩種>>>我有下側好的如是四顆可以拿去拆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款通病 上側曲IC掛點>>你得是四顆IC嗎這款有兩種>>>我有下側好的如是四顆可以拿去拆IC ...

你是指 IC801 這顆嗎?

還是豆干?

网友:
不是拉我遇到都是Y板接面板上測驅>>如是四顆>>STV7697B故障
豆干

常故障下方黑色像繼電器那顆也會壞

楼主:
是的,繼電器會多半是接點燒黑或熱融,感謝您的指導。

這台在檢測時發現燒黑變色那顆 MOS 管,電壓跳動的很厲害,
判斷是電容濾波不良所導致,所以把可疑的元件換掉,
想不到運氣好一擊即中。

网友:
如記得沒錯應該是美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繼電器會多半是接點燒黑或熱融,感謝您的指導。

這台在檢測時發現燒黑變色那顆 MOS 管,電壓跳動的 ...

要一擊即中也需要很多經驗才行~
恭喜完修囉~ ^^

网友:
恭喜完修,這類有明顯異常點的成功機率一般都不低

网友:
喔!!電漿電視小弟都不敢碰~~~
希望有一天跟大大一樣...

网友B:
IC801
安捷倫零件部門已經分拆叫AVAGO
FYR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801
安捷倫零件部門已經分拆叫AVAGO
FYR

感謝您提供寶貴的資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