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15FT1接訊號源後,無反應

楼主(2012-03-12):
各位大人,您好,今天再度接到一台
故障原因是無法開機
先檢測按鍵版,測試結果是故障
於是更換他後,開機成功了(心想是軟的,太好了)
MENU都成正常
接著再測其他的訊號源,訊號源是切有線電視時,在右上角會出現有線電視第幾台,如果切到AV,他右上也會顯示AV,如果切到RGB電腦訊號時,他是出現NO Signal的字樣,都沒有出現應該有的畫面
接下來要怎麼著手呢

网友A:
竹馬…不要急嘛…!
先測各點 dc to dc 的電壓,是否異常…再上來討論 !

网友B:
竹馬同學,想想當初是怎麼學液晶螢幕,是不是先用公版測試,
確認故障點,在哪個區塊,然後再試圖維修,萬一搞不起來,就
改公版,把故障 版留下來慢慢研究,電視也一樣阿,還是要循著
這個模式,我相信進展就很快,我相信如果接一個案子,不要先去想
這個案子能夠賺多少coco,先想我能從這個案子獲得多少進步,這樣
進步就會很快,當然以不虧本為原則,客人願意把機器拿來给你當試
驗品這種機會並不多,要珍惜,大家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竹馬…不要急嘛…!
先測各點 dc to dc 的電壓,是否異常…再上來討論 !

嗯,感謝大大的回覆喔
小弟測量如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竹馬同學,想想當初是怎麼學液晶螢幕,是不是先用公版測試,
確認故障點,在哪個區塊,然後再試圖維修,萬 ...

嗯,謝謝盧大喔
因為在待機畫面都正常,訊號源是切有線電視時,在右上角會出現有線電視第幾台,如果切到AV,他右上也會顯示AV,如果切到RGB電腦訊號時,他是出現NO Signal的字樣,所以小弟才會認為是主版出問題,不知道這樣是否有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感謝大大的回覆喔
小弟測量如下喔

竹馬大…那您在一樓的第二張圖左邊…有av端子的那塊板…
固態電容(大顆的)是不是都有電壓呢 ?  那上面功率電阻(2個)是否二端都有電壓…好像還有一顆站著的 dc to dc (不知是7805 還是7809)它的電壓是多少(要看ic編號確認輸出是否正確)…調諧器後面好像還有跳 pin 接點…有沒有電壓…
請再試一下…
ps …測量時…不要直接量它的腳,要量它的銅箔(這樣才知是不是空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竹馬大…那您在一樓的第二張圖左邊…有av端子的那塊板…
固態電容(大顆的)是不是都有電壓呢 ?  那上面功 ...

感謝大大的陪伴喔
原來是要量銅箔喔,我都量元件的腳位說,
小弟真是受教了
小弟的電壓值測量如下
調諧器後面是一顆7805

网友C:
有沒有大大發現板子上的220uf/16V電容都衣不蔽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大大發現板子上的220uf/16V電容都衣不蔽體?

請問這是什麼意思呢
小弟需要怎麼處理呢,換他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陪伴喔
原來是要量銅箔喔,我都量元件的腳位說,
小弟的電壓值測量如下

接下來…請竹馬大…拿紙跟筆…
將板上的所有看到的 IC 抄下它的編號上網找神(google),將它的datasheet 找下來,對照電源輸入腳是否相符…
這要慢慢來,第一次會沒什麼進度,但隨著多次的經驗後,您看到這顆ic編號就知道是作什麼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下來…請竹馬大…拿紙跟筆…
將板上的所有看到的 IC 抄下它的編號上網找神(google),將它的datasheet  ...

嗯,好,我找到後再來上傳,到時侯還望大大指點,小弟傳的對不對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好,我找到後再來上傳,到時侯還望大大指點,小弟傳的對不對喔

小弟盡力…
ps... 找到的資料要留下來…這些是"工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盡力…
ps... 找到的資料要留下來…這些是"工具" !

好的,感謝su_fei大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謝su_fei大喔

如果找神找累了…
就再看一下網上大大的文章(尤其是新手入門的教學"wish及港都狼仔和眾高手")
這些大大出的文都萬金難買的 !
他們的思維和量測要點都是有根有據的 !

网友D:
注意一下電容接腳,有變黑/氧化情形表示可能有漏液,需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找神找累了…
就再看一下網上大大的文章(尤其是新手入門的教學"wish及港都狼仔和眾高手")
這些大大出 ...

這幾天一忙,無法專心作此事
找好久,都不知道訣竅,現在知道了,就簡單多了
感謝大大喔
底下是我這台,已經有測量過的IC電壓值,都很正常耶
接下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一下電容接腳,有變黑/氧化情形表示可能有漏液,需更換

嗯,大大有提過,小弟僅記在心,
這片除了降壓IC有稍為變黑一點外,電容看起來無異
有在考慮買個簡單一點的示波器來用用看,但又怕不會操作
所以遲遲不敢下手

网友B:
那不如全部拔下來量比較快,量也是比較值,先換再說,大電流元件的輸出腳的電容先換,
維修最怕用想的,用做得比較快,你想兩天的時間成本,不如你把AD版上的電容全部換掉
搞不好都已經完修了,一般小弟在維修,遇到瓶頸,就一邊思考,一邊換電容
很多時候電容還沒有換完,已經完修了,最怕的修不好,就覺得很像少一台儀器,如果我有一台
甚麼儀器我一定能修得好,以前修CRT的老師傅一個指針電表也速打遍天下無敵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如全部拔下來量比較快,量也是比較值,先換再說,大電流元件的輸出腳的電容先換,
維修最怕用想的,用 ...

嗯,說的也是,但小弟還不會判斷那一些是大電流元件耶,可否告之呢

网友B:
就有轉降壓根開關動作的都是大電流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有轉降壓根開關動作的都是大電流元件

感謝大大囉,來去試試看

网友:
此基板應該是電容漏液引起故障但掃電容+洗板還不是不行我也還再努力中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幾天一忙,無法專心作此事
找好久,都不知道訣竅,現在知道了,就簡單多了
感謝大大喔

樓主…您7樓的照片裏有一顆 NEC 28 腳的 IC 是做什麼用的?
它旁邊的電容,以它的大小來看…只有2V 會不會奇怪…?
當您的第四台沒信號(沒畫面)時,您是否會查一下高頻頭的腳位(電壓是否正確)?
再多找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一下電容接腳,有變黑/氧化情形表示可能有漏液,需更換

今日(17日)看到圖片才知道狼大的意思,我之前沒發現說,電容已經漏液了,真是眼茁呀,今天注意看照片,才知道已經這麼明顯了,還看不出來,都不知道狼大已經在暗示了,謝謝狼大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