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 C3302有聲音無影像!黑亮屏!

楼主(2012-03-12):
眾神啊~
幫忙看看這是什麼問題?
有聲音無畫面!

网友A:
OSD有出現
是不是輸入端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有出現
是不是輸入端有問題

有試過VGA還是不行!

楼主:
可是這個OSD也是怪怪的?
字體不再框內!
而且僅一個角落出現一個小框框藍屏!

网友:
麵線打給我!

网友:
期待A大將這一台維修好!!感恩.....
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這個OSD也是怪怪的?
字體不再框內!
而且僅一個角落出現一個小框框藍屏! ...

小框藍屏.你按到子母畫面喔!

网友(2012-04-19):
這個問題…有解

但建議改公板比較快

希望有幫到你,謝謝。

网友B:
有OSD.先RESET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OSD.先RESET看看.

主機板要輸出到Tcom 排線 5V要有 接著控制5V 那一顆FET G腳 電壓的變化如果 G腳 ON/OFF 都沒變化 那就換掉控制 G腳 的那一顆鼻屎大的電晶體 NPN 的 Vito 32 有指示燈亮屏無影的通病

网友:
上次遇到2台都是找拆機良品才完修的,而且都是故障在視訊板,

网友:
大仔
搞定沒?想看維修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