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 DV 2000的顯卡BGA問題

楼主(2012-03-12):
請問版上的各位大大,因為我本來的主機板因為開機黑屏,自己去買了個11年的631晶片來植上,

因為我很菜,所以雖然順利的植上了,可是系統還是黑屏開不了(一樣是2長一短嗶嗶叫),請問這樣還有救嗎?

還是晶片已經被我燒掉了呢?

网友:
因該沒換好~~無鉛不好上~~建議換有鉛的

网友:
用什麼工具直上的@@

楼主:
我是用從淘寶買來的BGA返修台植的,雖然說我的技術很爛,不過試了兩三次主機板跟顯卡,皆失敗收場,不敢再試了,不知道版上有沒有大大可以幫忙重植的,謝謝

网友:
都有返修台了~何不把過程拍上來~
讓大家來討論看看哪一部份有問題

网友:
拔下來重做吧
應該是沒焊好

网友:
奇怪我遇到的都是一長兩短耶
1.晶片沒焊好
2.拆的時候掉焊盤
3.晶片周圍的小零件有遺失

楼主:
抱歉,我說錯了,是一長兩短沒錯
下面圖片就是這個機器,我從對岸淘寶買的,
這台機器是紅外線跟熱風兩用的
含運費約13000台幣
雖然說我對BGA很嫩,不過這賣家蠻沒良心的
一寄來顯然就是有使用過不是全新的,
而且賣家買前跟買後完全是兩副嘴臉
令人傻眼,要不是運費太貴,應該早就退貨了吧!

經過這幾次打擊後,以後應該也不會自己弄了

而現在已經把這片主機板交由版上的某位大大補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說錯了,是一長兩短沒錯
下面圖片就是這個機器,我從對岸淘寶買的,

上方是加熱磚的嗎?看第一張圖應該可以改成風槍頭~

楼主:
阿水大大,上方是加熱磚沒錯,它有兩個頭可以換,另外一隻比較大隻的就是風槍頭了~

网友:
有改有鉛的再重做看看嗎???
PO 一下流程吧~~

楼主:
阿水大大,我已經放棄了,直接買了一片良品主機板裝上了

网友:
玩過 發熱磚~的上部 不好控制溫度 很容易 搞死晶片~...

网友:
會不會主機板已經掉銅了

网友:
要简单判断芯片是否烤坏可以两种方式,一种目测芯片基板是否还光滑,迎光线看有没有起泡鼓起,二在线测量供电是否短路,因为显卡供电阻值较小,笔记本的一般不要低于3-4Ω以下,而台式机的独立显卡比如8500GT---9800GT这些可能2Ω左右都是正常的

网友A:
請問台中縣市有哪裡提供植球嗎,小弟上回修的ASUS F8S又回來了,症狀一樣,當初已經跟業主提醒不重植球撐不久,請各位前輩提供服務名單,謝謝

這台用的是獨立顯卡(不是獨立顯晶),如果前輩提供郵寄服務,也可以直接寄顯卡給前輩植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台中縣市有哪裡提供植球嗎,小弟上回修的ASUS F8S又回來了,症狀一樣,當初已經跟業主提醒不重植球撐不 ...

植球在台中縣市推荐阿章大,彰化就找好奇大了,當然還要看兩位高手有沒有空了

网友(2012-04-21):
我們更換都是把無鉛換成無鉛的

网友:
你这个BGA实在。。。做过的人都知道,下面只有发热砖是不行的,上下温差太大做不好的,要上下都有风枪那种三温区,发热砖只能预热
顺便说一下,这个631还是挺坚强的,估计没坏,就是你没做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