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晶體開關操作30v~40v的元件?

楼主(2012-03-12):
一般mcu輸出0~5v驅動電流不到100ma,針對30v~40v某元件操作pwm,因mcu輸出最多5v,mosfet的gate不能驅動,npn也沒辦法輸入基極電流,我只想到用pnp電晶體sink base極來當開關。另可用小顆pnp當開關驅動大顆npn不過這樣成本就高了,
1、npn如何驅動成本最低?
2、mosfet此場合如何驅動gate?

网友:
不是大家都用光耦合IC pc123 pc817、ULN2003、ULN2803
去參考一下拍賣網上 51工控板照片。
不過是否可做PWM要先瞭解一下頻率問題,才能選定適合元件。

楼主:
不是隔離保護的問題。
mcu對地是5v,而那個晶體開關電壓最低的腳位對地最少30v,要如何操作mosfet及npn?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隔離保護的問題。
mcu對地是5v,而那個晶體開關電壓最低的腳位對地最少30v,要如何操作mosfet及npn? ...

TLP250是常見的光耦合驅動

218.83 KB, 下載次數: 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隔離保護的問題。
mcu對地是5v,而那個晶體開關電壓最低的腳位對地最少30v,要如何操作mosfet及npn? ...

看來您要多看一下光耦、電晶體相關DATA sheet,已經提示,您還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來您要多看一下光耦、電晶體相關DATA sheet,已經提示,您還是..... ...

SLIMBOY大:
   甚麼時候心情變了,那個可愛的"狗狗"怎被換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LIMBOY大:
   甚麼時候心情變了,那個可愛的"狗狗"怎被換掉了!!

這個賤賤的體育老師色瞇瞇的樣子蠻好笑的。下次再換個「信小菲/得女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賤賤的體育老師色瞇瞇的樣子蠻好笑的。下次再換個「信小菲/得女友」 ...

SLIMBOY大:
          了解!!

网友:
可以看一下驅動電路(例如圖騰極),或是使用光耦合/變壓器進行隔離驅動(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