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耗電小的電器 用鹼性電池易壞

楼主(2012-03-12):
原始資料:http://tw.news.yahoo.com/%E8%80% ... 3%9E-234900202.html

聯合新聞網作者: 記者謝梅芬╱高雄報導 | 聯合新聞網 – 2012年3月12日 上午7:49

高雄市陳先生買血壓計回家,為讓電力久一點,特別買鹼性電池裝上。沒想到血壓計竟無法啟動,以為買到瑕疵品,拿到專櫃詢問,才知道像血壓計這類耗電量小的電器用一般碳鋅電池就好,用鹼性電池反而容易造成電器故障。

「我哪知道血壓計不能用鹼性電池?」陳先生說,他買鹼性電池時,說明書上只寫著「電力更強、耐力更久」,或強調「是所有電器提供持久電力的表現,尤其是電鬍刀、隨身聽等」,並沒有說明哪些電器不適用鹼性電池。

培芝家電客服人員李世豪說,常有客戶拿著故障的電視遙控器抱怨說,電視沒有壞,但遙控器老是壞。他打開遙控器電池一看,原來客戶用的是鹼性電池,因電流過大,造成遙控器負荷過重或漏液,因而故障。

李世豪說,他會提醒顧客,只要使用時間短,像遙控器只按一下轉台的電器,就不建議使用鹼性電池;另外,鹼性及一般碳鋅電池、新舊電池也不要混合使用,以免損壞電器產品。

上班族楊麗明常到大賣場買電池,她說,鹼性電池約比一般碳鋅電池貴一倍,但因電力強、用得久,算下來,買鹼性電池較划得來;加上為了環保,用一個鹼性電池可抵好幾個一般碳鋅電池,她常買鹼性電池來用,從來不知道還有分什麼電器用什麼電池?

謝小姐昨天到大賣場買鹼性電池,特別問了一下賣場人員:「遙控器可以用鹼性電池嗎?」賣場人員告訴她最好不要用,否則遙控器容易壞。賣場人員表示,賣場東西多,但人力有限,無法主動對每位顧客說明電池如何使用。

李世豪說,通常電視遙控器都有原廠說明書,而且附的電池都是碳鋅電池,賣電視時會提醒消費者注意,日後更換遙控器電池時,就換類似原廠提供的電池即可。

至於血壓計,一般消費者會問一個電池可用多久?他會告訴消費者,如果每天早晚各量一次血壓,約二到三個月換一次電池即可,同時提醒消費者不宜用鹼性電池。

网友A:
這則新聞中午有看到,
這個話中有玄機,是商業競爭手段嗎?
我懷疑其中有許多疑點.........

网友:
像一般的指針式時鐘,最好也是用碳鋅電池就好!!

最近都買碳鋅電池來用!!有很多鹼性電池放久了,裝搖控器都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則新聞中午有看到,
這個話中有玄機,是商業競爭手段嗎?
我懷疑其中有許多疑點.........

這種論點我也是存疑.....即使鹼性電池電壓比較高,若因為多這0.1~0.2V就會讓電器損壞,那應該是電路設計的容忍度不足,大家不會這樣設計吧?

從有鹼性電池出現之後,我家遙控器、時鐘、血壓計....都是用鹼性電池,這麼久以來也沒遇過損壞的。

若說鹼性電池的缺點,應該是比較貴,對耗電量低的電器沒有必要,用碳鋅電池若可撐個一年(如時鐘),用鹼性電池可能因太久沒換電池導致漏液而損壞電器,或時間太久自放的電量還高過電器消耗掉的。

所以有沒有必要是可以討論,若說會損壞電器....我還是存疑。

网友B:
鹼性電力比較強!! 這不是學電的"語言"吧!!電力比較強應該說是內阻比較"小"吧!!   一般來說鹼性電池漏出的液體是"鹼性"容易腐蝕電路是"事實",但是,會造成電器無法正常運作...這還需要"探究"!! 碳鋅電池 1.607V 鹼性電池 1.597V 真因待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鹼性電力比較強!! 這不是學電的"語言"吧!!電力比較強應該說是內阻比較"小"吧!!   一般來說鹼性電池漏出的液 ...

還看過流傳的mail,說鹼性電池1.7~1.8V,是造成電器損壞的原因,根本是無稽之談。
每次更換電池時,為了確認新舊電池電量,都習慣性拿數位電表測量電壓,至今還沒發現鹼性電池超過1.6V的。

网友:
我比較喜歡用日製充電電池,手邊還有有一台有漏液的慘痛經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還看過流傳的mail,說鹼性電池1.7~1.8V,是造成電器損壞的原因,根本是無稽之談。
每次更換電池時,為了 ...

ysc大:
    這是一個不錯的"題材"大家把想法提出來!! 最終會有結果讓大夥們了解問題點!! 還有碳鋅電池的容量和鹼性電池的內容量不知道有沒有一個"標準",只記得廣告上面的金鼎兔子和勁量電池人還有PANASONIC的電池人...

网友:
碳鋅電池和鹼性電池就我用起來的感覺,有點像是負載效應有關吧!!

如負載是電感特性(如線圈)的話,一般用碳鋅電池,會比鹼性電池好!!
因為如電流太大的話,有時線圈可視為短路呀!!

如負載特性為電阻或電容特性的話,那就可以用鹼性電池了!!

以前學的,有點忘記,不知對不對?!

网友:
> 鹼性電池,因電流過大,造成遙控器負荷過重....
不可能。這是基本電學。
鹼性電池與碳鋅電池電壓相同,用於同樣的電器,只會得到同樣的電流。

記者以為鹼性電池只有金鼎?
全都是漏液壞的吧。

网友:
剛剛上網 金鼎 勁量 國際 三家我知道的電池廠商 居然都沒有"電池容量"的規格,這真的是????? 請問哪種公司生產產品沒有規格的??  黑心公司和微小規模的公司吧!!
國外網站有些資料 1250MAH 0.8V ... http://data.energizer.com/SearchResult.aspx 大家參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ysc大:
    這是一個不錯的"題材"大家把想法提出來!! 最終會有結果讓大夥們了解問題點!! 還有碳鋅電池的 ...

鹼性電池會讓電器故障的原因很早前就想過了,唯一的可能就是電路設計失當,
以供電能力較弱的碳鋅電池內阻當作保護,瞬間負載會讓電池端電壓下降,進而不會過電流,
而鹼性電池供電較強內阻較低,剛換新鹼性電池時瞬間負載電池端電壓下降比較少,
過電流的結果就是損壞電器.......好的設計是可以避免的。

看過很多大專生做數位實習,不管是TTL或CMOS輸出驅動LED時都不接限流電阻,
問他們為何這樣做?都說在學校老師也是這麼教的!這是將邏輯IC扇出(FAN OUT)
能力當限流電阻用,實習短時間沒問題,日子久了不是燒IC就是燒 LED,
或是再連接到其他邏輯輸入時,由於高低準位不標準,造成偶而不明誤動作。

网友D:
用電小的電器不合用鹼性電池這種說法想必是來自電池廠商。
有些鹼性電池的廠商巴不得你拿去裝重負載的電器,幾週甚至幾天就玩完了,這就不會發現他們家有漏液的現象了。所以這種鹼性電池不適用輕負載如遙控器的物品因為等不到電力用完的哪天電解液就漏的亂七八糟了。

知名度最高的小兔子金頂電池原先是澳洲廠製的,先前是我最愛用的電池之一,什麼電器都用他。但是改為大陸廠製之後品質大不如前了,竟然完全沒用放在一邊也會漏液,這完全改變我以前的觀念:電池用到沒電才會漏液。
還好這家廠商還算識趣,我將漏液的照片寄給他們,還會賠我該物品的價金。

幾年前我將坊間能買到的一次電池都買來測過電量,採用 50mA~500mA 的定電流放電,截止電壓為 0.9伏,並接上碼表來記錄時間。
鹼性電池的容量都在 2000mAH ~ 2400mAH 之間,鋅錳電池在 800mAH ~ 1000mAH 之間。
影響容量最大的因數就是用電量,因為電池有內阻所以輕載時容量會大增。
金頂的內組算是最低的所以在大電流放電時表現出的容量為最大,但是小電流時與其他品牌就無差異了。
所以請大家自己去算電池的 CP 值,應該是買鹼性還是鋅錳較划算。

我有經驗中只有一次是因為使用了鹼性電池而損壞的案例。
那是一個潛水用掛在蛙鏡上的小照明燈,朋友給的時候還特別交待沒在水裡不要開啟。
隨燈附了 4 顆  3 號金頂,我不信邪沒泡水開了十幾秒後燈泡就燒掉了,後來在某戶外用品店找到這個超小型的燈泡,一顆要價五百多馬上就打消購買慾了。
我不相信有普通電器會挑鹼性還是鋅錳電池,而馬達類的電器還是要用鹼性才會夠力。

网友E:
最好是因為 鹼性 電池的電壓太高 造成損壞 !!

如果真的是這樣那最好 , 正可以向廠商求償 !!

因為電池上並無警告 , 那我們求償就有理囉 !!

但事實為何相信你我心裡都明白 !!

[鹼性電池,因電流過大,造成遙控器負荷過重....]

這句話更好笑 , 簡直是外行人說內行話 !!!

電流是什麼 ?? 可能他們都搞不清楚 !!

還用這個來當理由 !!

网友F:
你們當真啊?....台灣記者的水平世界都知,這問題也不去問電機系教授,居然問電器行老闆!?

誰知道他是不是像我一樣只念過基本電學就出來一招半式闖江湖的,還是像咱們W老大這種一

輩子玩烙鐵搞IC的?

我買給家母的血壓計原廠配置的電池就是鹼性電池,之前那幾台也是附鹼性電池出貨,哪有
甚麼不能裝鹼性電池的說法....

我個人用電池的方式是耗電量大的我用鹼性電池,例如傳統的錄音帶隨身聽、帶LCD顯示幕的
呼叫器,簡單說就是帶馬達、帶液晶螢幕的裝置我都考慮用鹼性電池,像數位相機更是適合...

無風不起浪,這則新聞搞不好是廠商的放出來的風.....希望你們在他漏液出問題前盡快用掉...

网友:
有時電池漏液處理起來真的很麻煩!!

所以!!除非是常會使用到的產品,才會用鹼性的!!
如果電池裝上就不管的產品,我都改碳鋅了!!

另外一個重點!!
產品久放不用最好把電池拆下比較保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電小的電器不合用鹼性電池這種說法想必是來自電池廠商。
有些鹼性電池的廠商巴不得你拿去裝重負載的電器 ...

版大,您太厲害了。還可以向廠商求償,像我們這種市井小民只能自認倒楣,但是聽你這麼一講,的確有諸多疑點有待釐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大,您太厲害了。還可以向廠商求償,像我們這種市井小民只能自認倒楣,但是聽你這麼一講,的確有諸多疑 ...

不是我厲害,也是網友教的,要先拍好幾張照片,要有物品全貌、電池室與漏液的電池,先寫封義正嚴詞的信去投訴,照片為附件。沒意外的話會請你自己先去買新品,發票再寄給他們。
他們早已經受理過許多個案,只是媒體沒有報導而已。又為什麼媒體都不報導?因為他們公司每年買很多廣告所以得罪不起。我的客戶都是媒體業所以我知道。

要問我什麼電器該用什麼電池?我的答案是什麼形式的電池都行,唯獨金頂電池與山寨國品牌的千萬用不得。

標題應該改為“耗電小的電器 用鹼性電池易被弄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電小的電器不合用鹼性電池這種說法想必是來自電池廠商。
有些鹼性電池的廠商巴不得你拿去裝重負載的電器 ...

沒在水裡不要開啟,大概是體積小、熱量高,沒有水散熱而燒掉的吧!

网友:
瓦斯熱水器不要用鹼性電池倒是真的 點火裝置比較容易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電小的電器不合用鹼性電池這種說法想必是來自電池廠商。
有些鹼性電池的廠商巴不得你拿去裝重負載的電器 ...

KENNETH大:
   您真是有探求真因的精神啊!! 給你拍拍手!! 金鼎的廣告說電量比一般碳鋅電池多5倍,看樣子應該不到5倍吧!! 2400/800=3!!! 哈哈哈 金鼎被打槍了!!

网友G:
金頂最近的品質太慘了,買的前一批產品還沒過保就全數漏液,還弄壞了手電筒和搖控器。
超便宜的山寨品也沒這麼慘,頂多幾個沒電的

目前全數改用美國山貓和日本H牌的,用了幾年沒有出過問題。

网友:
遙控器真的不要用鹼性電池...我修過好幾位朋友的,大部分是前面的發射二極體壞掉,問過他們都是長期使用鹼性電池的....

血壓計不是都用鹼性電池?!我認為這東西還算蠻耗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金頂最近的品質太慘了,買的前一批產品還沒過保就全數漏液,還弄壞了手電筒和搖控器。
超便宜的山寨品也 ...

金頂!!我一直對這牌子印象不好,幾乎是每次買用完之後都會流口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因為 鹼性 電池的電壓太高 造成損壞 !!

如果真的是這樣那最好 , 正可以向廠商求償 !!

+1...幾乎每一年都會有這種新聞,每次聽都會覺得很可笑,不懂裝懂

网友H:
鹼性電池用到沒電了再裝到遙控器呢?  雖然還是可能會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H:
鹼性電池用到沒電了再裝到遙控器呢?  雖然還是可能會漏液

鹹性電池快沒電時請快丟回收,100%會漏液,然後你就只能默默的去買新搖控器

网友I:
最進買了 Sanyo 出的  eneloop 充電電池,不知道用久了,它會不會也哭給你看n_079|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進買了 Sanyo 出的  eneloop 充電電池,不知道用久了,它會不會也哭給你看 ...

充電電池因為都是用在大耗電的....

用完就充,比較能檢查!!

不過會有充壞的機率!!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你們當真啊?....台灣記者的水平世界都知,這問題也不去問電機系教授,居然問電器行老闆!?

誰知道他是不是 ...

來吧。給一個有"教授"的報導...

高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施明昌說,一般鹼性電池電流量大,一旦裝進耗電量小的電器,若電器本身沒有「限流裝置」,就會造成電器燒壞或無法啟動情形。

http://tw.news.yahoo.com/%E9%81% ... YWdlBHRlc3QD;_ylv=3

网友:
引用 网友J:
來吧。給一個有"教授"的報導...

高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施明昌說,一般鹼性電池電流量大,一旦裝進耗 ...

逃兵大:
   你逃到哪去了!! 現在才出聲!! 所謂的"耗電量小的電器"不就是"內阻"比較高嗎? 既然阻抗較高應該就會"限制"電流流過不是嗎?  雖然是專業教授說的話,我還是覺得"怪怪的"!!!
是否意味著 LED 比馬達耗電小,但是電路上面需要"設計"限流電路,否則,會依照電池的供電流而決定"用電量",...難道,有LED的電路都要強調要"限流設計"否則用鹼性電池就"掛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因為 鹼性 電池的電壓太高 造成損壞 !!

如果真的是這樣那最好 , 正可以向廠商求償 !!

不是外行人說的話喔......

网友:
看樣子只有逃兵大知道原因......

之前我在辦團購...
那些儀表~~我就有很明確的指出為何不能使用鹼性電池
而是要使用一般碳鋅電池...這原因在我之前辦理的團購就說過了..

而前陣子有某位版主大...擅自把UT61E改成鋰電池...
結果大電流把電表給燒了.....

网友:
的確有些電器是把電池的內電阻當成是限流手段之一
若是使用鹼性電池/充電電池可能會造成裝置失常

网友:
這樣不算設計不良喔?

很多使用電池的電器並未載明限定使用哪種電池工作..

网友:
鹼性電池確實只適合用再需較大電流的設備,如果用再低耗電的設備有機會造成零件異常,要看電路本身設計如何,而且鹼性電池用再低耗電的電器,容量與碳鋅電池無差異,只是白白用了比較高級的電池,碳鋅電池是不適合短時間大量放電,會導致他迅速電量下降=電壓也下降,休息一陣子會恢復電壓,但是蓄電容量已經比原來少了,選用正確的電池才不會白花錢,沒感覺到效果,也不會造成低耗電的設備零件上的異常。

网友E:
高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施明昌說,一般鹼性電池電流量大,一旦裝進耗電量小的電器,若電器本身沒有「限流裝置」,就會造成電器燒壞或無法啟動情形。

請用科學的角度來看 !!

[電流量大] 不等於 大電流 !!!  指的是單位時間內能提供電流的能力 !!

電器本身無限流裝置 !!  這是重點 !! (給多少吃多少一直到掛!! )

如果是這樣 , 那電器本身就要有警告標示 , 如未有警示而造成民眾誤用 !!

那麼求償有理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施明昌說,一般鹼性電池電流量大,一旦裝進耗電量小的電器,若電器本身沒有「限流 ...

就像你買汽車....車主手冊上會載明保固原則與定義....

如果電器上並未載明"不可使用鹼性電池",那消費者就能把責任歸咎廠商....

而電池包裝上也該有警語提醒鹼性電池不適用那些電器..

网友:
搞不清楚電源與負載的被動供應與主動需求關係?那麼住在發電廠或變電所附近的人們恐怕只能點蠟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施明昌說,一般鹼性電池電流量大,一旦裝進耗電量小的電器,若電器本身沒有「限流 ...

大大,請問一下。如果一般家用的無線電話電池(KX-a36a 3.6V 350mA)連結,改用手機的電池 3.7V / 800mA ,接近兩倍的電流,請問這樣若在沒有限流裝置的情況下,會把電話搞壞嗎?跟電池的應用原理是否相同呢?謝謝。

网友:
變壓器的輸出電流比原本用的大,是不是也要來個「限流裝置」不然會把東西燒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一下。如果一般家用的無線電話電池(KX-a36a 3.6V 350mA)連結,改用手機的電池 3.7V / 800mA , ...

j我的經驗把無線電話的3.6v鎳氫電池改成手機鋰電池好像也沒事,應該是設計得當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一下。如果一般家用的無線電話電池(KX-a36a 3.6V 350mA)連結,改用手機的電池 3.7V / 800mA , ...

一般的電器用品 , 不會有這種情形 !! 只有在機台本身故障 , 保護失效的情形下 , 才會發生燒毀電器的

情形 !!  (除非電器本身特殊設計)

你可以想一下 , 如果有兩個水桶 , 一個大水桶 , 一個小水桶 , 裡面都裝滿水 , 放在同樣的高度 , 底

部各開一個大小位置一樣的孔 ,  各接了一樣管徑、長度一樣的管子到地面 , 請問這兩個水流量

為何 ?? 是大桶子的水, 流的快噴的遠 , 還是小桶的水 , 流的快噴的遠 !! 還是一樣呢 ???

p.s 手機電池剛充滿 , 可能是 4.2 v 哦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一下。如果一般家用的無線電話電池(KX-a36a 3.6V 350mA)連結,改用手機的電池 3.7V / 800mA , ...

您別鬧了。
350mAh 跟 800mAh
什麼叫 mAh ?
是兩倍的電流嗎?
規格,單位請先搞清楚。

另外,一樣的電壓,一樣的負載(R),會有不一樣的電流嗎?
如果會有不一樣的電流,那歐姆定律不就被推翻了?有誰能說明定律兩個字的意思?
假如推翻了定律,那應該不是個教授了吧。

再想想這個報導那邊有問題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一般的電器用品 , 不會有這種情形 !! 只有在機台本身故障 , 保護失效的情形下 , 才會發生燒毀電器的

情 ...

那如果大小水桶高度都相同,但是開口孔徑不同呢 ? 就好像2個電池電壓相同,但是他們的內阻不同,情況會是如何 ?

网友L:
1.有關遙控器易損壞問題 ,有可能是紅外線發光二極體上之限流電阻問題
2.有關白光LED手電筒易損壞問題 ,有可能是發光二極體上之限流電阻問題
問題探討:試著回想二極體之V-I特性曲線,位於障壁電壓附近之電流變化量與電壓之關係,應可了解順向電壓降即使只差0.1V,但順向電流可能差10-100倍.此乃半導體之非線性造成,並非單純歐姆定理之線性關係.
3.至於血壓計問題有可能是馬達啟動時之瞬間 電流過大造成 .

网友:
來一個有根據的吧。
之前說的教授所言。只是提出給大家看一下。不良教授其實也不少,當然,也許那篇是記者亂寫的與教授無關,只是拿個教授的話,就沒人敢嗆聲了。

http://rumor.nownews.com/2009/05/25/515-2455720.htm

网友J:
引用 网友L:
1.有關遙控器易損壞問題 ,有可能是紅外線發光二極體上之限流電阻問題
2.有關白光LED手電筒易損壞問題 ,有可 ...

試問鹼性電池的電壓是幾伏特?
碳鋅電池的電壓是幾伏特?
那來的"即使只差0.1V"的存在?

報導上的問題還可以再分成造成設備"不工作"跟"損壞"兩種來討論。

在這種小電池的探討,還要再考慮到電極的極化現象。
瞬間電流過大?那也是極化現象之前的事。
為何乾電池無法因應大電流長時間輸出?就是會有極化現象。在電極會產生氣泡來阻止電子的流動。

再說..我是沒用過直接短路這兩種電池而造成爆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如果大小水桶高度都相同,但是開口孔徑不同呢 ? 就好像2個電池電壓相同,但是他們的內阻不同,情況會是如 ...

我舉的例子並不是很好 !!只是為了簡單的說明 !!

電流流通並不是直接接大地 , 而是由正極到負極 (電子流剛好相反) !!

這是一個封閉的迴路 , 流過電流的大小完全取決於 線路上的阻礙 (負載)  !!

所以這符合 歐姆定律 I=V/R  如果沒有 R 則式子不成立  !!

如果電壓固定則電流(I)的大小, 是取決於負載阻抗(R) 的大小 !!

阻抗大則電流小 , 阻抗小則電流大 !!

電池的內阻不同 , 差別在單位時間內供應電流的能力不一樣  !!

內阻小的可以在短時間提供較大的電流 !!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試問鹼性電池的電壓是幾伏特?
碳鋅電池的電壓是幾伏特?
那來的"即使只差0.1V"的存在?

1.一般在驅動紅外線LED時為增加輸出功率 ,皆會刻意降低限流電阻值,亦即其在導通時設定為較大電流,以達成較遠傳輸距離.
2.白光LED之工作電壓設為3.0-3.5V,但直接對同一顆LED加入此範圍電壓,卻會得到差異甚大之電流值以致有燒毀可能.
以上說明為這些LED皆非工作於標稱順向工作電流,至於為何鹼性電池較易燒毀設備,為其工作時,可持續輸出較強電流( 即時壓差0.1V),而一般電池並無法長時間提供較大電流(假設使用相同時間,但此時一般電池電壓已多下降0.1V,此時電流自然會下降許多) .故您多按了幾下遙控器按鍵,自然零件在大電流下工作較長時間,便容易因發熱而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L:
1.一般在驅動紅外線LED時為增加輸出功率 ,皆會刻意降低限流電阻值,亦即其在導通時設定為較大電流,以達成 ...

先搞清楚一件事.
不工作還是損壞?
再者你要去了解這兩種電池的電化學差異在那邊?
它們都是鋅電池, 只是一個是用了 NH4Cl 一個用 KOH 兩個不同.
這兩個的不同會產生的差異在於電池在耗電之後的電極出現極化現象的改善.
也就是說, 當有"大電流密度"的負載時, 鹼性電池可以在較久的時間之後才出現極化輸出明顯減弱的情況.

而極化現象會影響到電池的輸出能力, 如果 MnO2 的去極化能力比你產生極化還要快的話, 那就沒有極化現象的影響. 也就不會有所謂的"降0.1v"的存在.

您所舉的例子, 紅外線led的工作電壓..請問, 它可以多長時間的使用, 可以大到傳統電池產生極化而減0.1v呢?
遙控器的電流需求, 有可能造成碳鋅電池快速的降壓嗎?
請查一下它的工作電壓, 實際接上3v的電源供應器, 實際量測其工作電流, 然後去計算負載電阻, 再以此負載電阻去量測碳鋅電池之放電曲線, 否則, 您如何說碳鋅電池會有0.1v的壓降???

另外, 我們再看到您說的白光led. 白光led發亮的範圍約在2.7v-3.5v之間.
問題在於就算您不限流, 而直接供應它3.0v的電壓, 它所耗的電流, 在二極體的i-v曲線, 也不會超過它的額定20mA
這時候, 就要回頭檢視您發言了, 兩個電池的電壓只會低於3.0v. 何來的持續輸出較強電流?
何來之故障?

网友:
其實講到了這個 , 我就想到當初剛接觸電子學, 老師在解釋電阻的特性 , 我聽完了就十分不解 ??

立刻提出質疑 !! 問電阻為電的阻抗 , 就像是馬路上的障礙 , 阻礙電子的前進數量 , 既然如此那麼

為什麼要有電阻呢 ??? 電子遇阻礙就會產生熱 , 那不是浪費了能源嗎 ???

各位是否有想過 , 為什麼電路上要有電阻呢 ??? 如果你能徹底明白這個道理 , 相信電子的一些基本

觀念就可以搞懂 !!!

大家好好的複習一下 什麼是 電壓 什麼是電流 什麼是電阻 , 想清楚它們三者的關係 , 對你的電

學將有莫大的幫助 !!!

网友M:
遙控器與"LED手電筒"的操作模式有很大差別,直覺上是設計與用料稍欠週全考量,與電池較不相關。

网友D:
引用 网友M:
遙控器與"LED手電筒"的操作模式有很大差別,直覺上是設計與用料稍欠週全考量,與電池較不相關。  ...

完全同意!

有許多電器的遙控器都不是他們家自己生產的,設計這款遙控器時可能只考慮到功能與外觀,而最基本的 LED 限流電阻卻忽略了或是使用了超過 LED 規格的電流(這樣才打得遠),當客戶反應遙控器常壞時就推說你一定是使用鹼性電池才會燒壞的。

反正遙控器是消耗品,沒有被電池燒壞也會被手汗毀壞或是自己摔壞。
另一種可能是生產廠商的故意行為,沒這樣的特別設計怎麼會讓你時間到了後想要換掉該電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完全同意!

有許多電器的遙控器都不是他們家自己生產的,設計這款遙控器時可能只考慮到功能與外觀,而最 ...

昨天丈母娘拿給我2支遙控器說不好選台(操作),我試了一下(手機照相功能)會發射紅外光,只是按鍵部太靈光,最後還是把他拆開來.... 居然發現按鍵和PCB間一大片粘粘的東西,於是用清潔劑洗乾淨,再用熱風槍180度吹乾,裝回去之後"零光"不少!! 可是現象不太像電池造成的,因為原廠遙控器一支要價 3~500元,是不是另有"隱情"就不知道了!!
設計欠周到,這也要怪"始作傭者"(遙控器IC設計廠商)因為他們會提供 應用線路 給客戶,客戶也就照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丈母娘拿給我2支遙控器說不好選台(操作),我試了一下(手機照相功能)會發射紅外光,只是按鍵部太靈光,最 ...

廠商做個防水按鍵與鍍金接點有那麼困難嗎?擺明叫使用者自己去包膜,多了那層膜後感覺又不對.......
不然就乾脆讓外殼好拆點容易自己清理,每此都要搞得那麼難拆,拆過後又會奇醜無比,不得不讓人懷疑這其中一定有無法告人之秘密在。
沒有從人性的角度來設計產品,只有從成本的觀念來拼湊,相信不用多久聲控的技術就會取代他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完全同意!

有許多電器的遙控器都不是他們家自己生產的,設計這款遙控器時可能只考慮到功能與外觀,而最 ...

再回到您的論點....
超過led規格的電流??
長時間超過?還是瞬間超過?

紅外線遙控器所發送出來的是一種"訊號"而不是一種照明用的光
訊號其中就包含了通訊協定以及38khz的載波.
就算你把它按死了. 它一秒鐘才亮幾 mS ?
會因為這樣子而死掉嗎????

想清楚這一篇開頭所說的不合理之處.以及您所提出來的觀點, 是不是真的可以印證到產品的死亡是因為兩種電池的差異??
如果不行, 在這個以專業為主的站, 是不是應該要出來澄清一下錯誤, 而不是去附合同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丈母娘拿給我2支遙控器說不好選台(操作),我試了一下(手機照相功能)會發射紅外光,只是按鍵部太靈光,最 ...

其實, 在搖控器的設計上,採用橡膠開關應該是為了省事.
您找個機械開關跟橡膠開關去試看看就知道了.
它們在接觸時, 橡膠開關沒有彈跳(我量測結果). 您可以試看看.
如果為了省電, 省材料....因為採用了這種開關, 那就合理了.
不管要硬體還是軟體去做 去彈跳動作 都要額外的電子材料或是電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再回到您的論點....
超過led規格的電流??
長時間超過?還是瞬間超過?

以前我設計的物品跟您的觀點一樣,才幾毫秒的工作週期就算電流很大也應該不會怎樣。
電器的遙控器我是沒實際做過,倒是做過幾種不同的汽車防盜器與紅外線遙控器。

當時的國外客戶希望能夠在大太陽下能夠達到十公尺的遙控距離,這真是個挑戰。
38K的載波是必要的,編解碼的編碼方式也很重要,紅外線濾鏡也加了,不同廠商不同型號的紅外線 LED 也試過了,最後也拿掉 LED 的限流電阻,這才勉強達到十公尺的要求。
這種遙控器用的是 LR44 的鈕扣電池,即使沒有限流元件相信也榨不出多少電流來,所以這電路多年來一直相安無事。

但電視遙控器用的是 AA 或 AAA 電池,誰知道使用者會塞入哪種種類的電池,AA 的鋰電池也是有可能,所以廠商都應考慮周全,不能因為線路或用料來限制電池的使用。

我家內多年來所有的遙控器與時鐘全是使用鹼性電池,從來沒有因鹼性電池而損壞的案例。
但的確也有可能有雜牌電器遙控器內的 LED 也是雜牌或來路不明還是根本是別人退貨的不良品。

我不懂 LED 行業與製程,所以不知道多少直流或脈波電流會影響壽命多少,廠家給的規格確認書沒這個電流與壽命曲線圖所以無法回答您這個問題,工程師也只能憑經驗或參考別人。但很肯定的一點是雜牌 LED 電流吃大一點還真會很短命。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設計的物品跟您的觀點一樣,才幾毫秒的工作週期就算電流很大也應該不會怎樣。
電器的遙控器我是沒 ...

您這個 LED 的問題,我可以用另一個案例回答您。
我們的喇叭在5V的電壓下,會不會燒掉?

玩音響的都知道,喇叭在交流下可以耐受很高的電壓。
但是直流電一進去,它就死了。

同樣的紅外線LED,也是相同的使用方式。
以脈衝的方式去使用它,它可以有很強的亮度跟壽命,如果以直流恒亮的方式去點它,就跟上了直流電的喇叭一樣,很快就光衰了。
至於脈衝的情況下,可以到幾倍的標準電流呢?
據供貨的LED廠說的,有客戶是操到10倍電流,也就是 200mA 來使用的。

至於您又提到 "AA 的鋰電池也是有可能"...
那這個就是使用者的問題了。
這個就不是鹼性電池跟碳鋅電池的問題了。

再者,如果使用了鋰電池,試問,您要怎麼設計這個"限流"電阻?
我們通常設計限流電阻,都會在正常的供電狀況來設計。
當使用者外加比正常高出很多的電壓時,您的限流電阻......會有效果嗎?

网友N:
引用 网友L:
1.有關遙控器易損壞問題 ,有可能是紅外線發光二極體上之限流電阻問題
2.有關白光LED手電筒易損壞問題 ,有可 ...

二極體之V-I特性曲線,這樣解釋不好?!
因與果的關係: 因是二極體的電流,果是二極體電壓(降)。

若以二極體比喻發光二極體LED;一般電路會有限流電阻R。
Iled=(3V-Vled)/R , 若R=100歐姆在電路上已經固定     (註:一般5V電源用330歐姆),
若Vled=1.5V,Iled=15mA。
電池電壓3V的變動到3.2V,則Iled=17mA,應還在容許範圍。不然換新電池"初期"就該燒遙控器了吧?
若R=200 ,Iled=7.5mA或Iled最大電流為3V/200=15mA(不考慮Vled)。
電池電壓的變化造成的影響實在有限。

小口喝水庫的水跟小口喝杯子裏的水,人不會有差異吧!

記得鹼性、碳鋅、氫氧電池都會漏液吧!

楼主:
嗯~大大言之有理喔。事情的對與否應該就是要這樣辯論,才會讓答案越來越明朗~

网友:
這個題目會引起討論應該可以預期,依照元素電位表,電壓只跟正負極材料有關,中間的電解液跟去極劑材質只會影響最大輸出電流跟總電量,電流X電阻=電壓,除非像樓上說的,因為持續通過穩定電流,導致限流電阻或元件因為散熱不良燒掉,不然鹼性跟碳鋅電池的電壓都一樣,哪有可能會因為這樣搞壞電器

不過鹼性電池電量比較大,因為撐的久也比較容易發現漏液

單一鋰電池的電壓就是3V,裝上用1.5V的電器當然會弄壞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您這個 LED 的問題,我可以用另一個案例回答您。
我們的喇叭在5V的電壓下,會不會燒掉?

以喇叭的例子來說,我覺得不太合用 LED 的情況,因為喇叭本來就是設計為交流元件,不過也能討論一下。
要探討元件是否易損壞應該是以功率的角度來評估會比較簡單。
8 歐姆的喇叭的直流阻抗約為 6 歐姆,依據 I=V/R 與 W=V*V/R 得到 5 伏下 I=0.83A 與 4.16W 在長時間的直流供給與無良好散熱下(紙盆的震動就是散熱)很可能會燒掉音圈。
但如果是 1 伏 DC 的話,I=0.16A 與 0.16W,0.16W 對音圈漆包線較粗的低音喇叭可能就會沒事了。
喇叭線圈受熱可能會讓周圍的固定膠膨脹變形而卡住小小的活動間隙,讓整個紙盆震動不正常,雖然沒有燒斷漆包線但整個喇叭也是報銷,因而有些喇叭單體會灌注磁液而來提高承受功率。

同樣的評估方式我們也可拿來看 LED。
習慣上我們將 TO220 無散熱片的中功率晶體看成 0.5W,TO92 的為  0.1W,那 LED 無法散熱的塑膠就應該只有幾毫瓦可言。
能夠承受多少脈坡電流也要先看占波比是多少才行,90% 的幾乎就是直流下的功率消耗,而 10% 的就有可能能夠提高瞬間電流為 10 倍,所以 100 倍電流應該只能在 1% 的佔空比情況下。
同樣是紅外光的雷射二極體因為使用了鐵殼包裝所以能夠承受更高的功率消耗。

還有一個因素就是電光轉換效率,一般的紅外線 LED 只有幾趴,依據能量不滅定律絕大部分的功率都要轉成熱能。而雷射二級體因為有較高幾十趴的轉換效率所以能夠輸出較大功率的光波也能降低熱損耗,
以前玩過紅寶石與 Nd-YAG 的固體雷射,同樣是輸出脈波紅外光,對輸入與輸出能量的掌握與散熱就非常重要,因為這時的功率單位已經不是用瓦而是能量單位的焦耳了。
所以只要能夠掌握好元件的功率消耗對各類的電子裝備都能控制其使用壽命。

還有我說的三號或四號鋰電池是這個,同樣是 1.5 伏但內阻更低容量更大,但就是價格高又不容易買到,我是很愛用。

我這幾年對這家的電池很有好感,昨天才從一台放超過 10 年的 CD 隨身聽電池室內拿出兩顆永備鹼性來,電壓也只剩 0.02 伏但外觀還是光亮如新。
國際牌的還有遇到放超過過很多年才有少數漏液的記錄。
這家的電池不在大賣場跟金頂與國際拼價格,真是一分錢一分貨,較高級的電器還是要用較貴較好的電池才會比較保險與心安。

選對電池品牌比選用電池種類重要的多,兩種不同的觀念對電器的壽命是有很大的差別,即使沒漏液也可能會先偷漏酸氣,這也是多年來我想再做的一項檢驗(就是弄不到氣相質譜儀)。這是也目前各媒體不敢講的真相。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以喇叭的例子來說,我覺得不太合用 LED 的情況,因為喇叭本來就是設計為交流元件,不過也能討論一下。
要 ...

>還有我說的三號或四號鋰電池是這個,同樣是 1.5 伏但內阻更低容量更大,但就是價格高又不容易買到,我是很愛用。
光就這一句話,就有很大的問題了。
"內阻更低" 只能說當你要它輸出大電流時,它可以有較大的輸出能力。
注意了,是"你要它輸出",而不是它"主動"輸出。
電流,是一種"被動"的輸出。
一切都會依"歐姆定律"。負載相同時,你的電壓一樣,你的電流也會樣同。並不會因為它可以有比較大的輸出能力,就會給你比較多的電流。

另外,遙控器的部份,您請參考以下的編碼方式,
還有我說的三號或四號鋰電池是這個,同樣是 1.5 伏但內阻更低容量更大,但就是價格高又不容易買到,我是很愛用。
LED損壞是因為熱跑脫造成。而你可以看一下,在它超量使用下,它的佔空比如何?
是不是有達到它要到損壞的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還有我說的三號或四號鋰電池是這個,同樣是 1.5 伏但內阻更低容量更大,但就是價格高又不容易買到,我是 ...

對啊!電壓一樣、負載也是一樣,為何就要怪電池?遙控本身或元件就不會有問題?

純脆就是遙控器故障機率的問題,設計不良的遙控器用了鹼性還可能提高故障率。

電池的電壓、電流與容量這些通通都是電池的能力,負載跑來要如電池給的起就通通給你了。

同個電路的佔空比與電壓與按鍵時間當然沒有關係。
我怕的是如果沒有說清楚就可能有位設計工程師跑去問 LED 業務說你們家的 LED 脈波電流可以多少,這業務回答說:有人用到 100 倍電流,業務沒有騙人也只是想表達他們家的 LED 很贊。
但是這業務沒有說那是在 1% 的佔空比下,結果這位工程師就設計出可能會燒壞 LED 的遙控器。
這時代電子大廠內的數位工程師可能有許多還搞不清楚類比電流與功率的關係。

网友:
引用 网友N:
二極體之V-I特性曲線,這樣解釋不好?!
因與果的關係: 因是二極體的電流,果是二極體電壓(降)。

我的舉例中已提到此問題中LED可能會提早故障的原因,並非是指該電路是設計在正常偏壓或正常偏流引起.假設遙控器紅外線二極體使用的限流電阻可能設計為5-100歐姆,則使用5歐姆或100歐姆,自會得到不同權重電流.故若限流電阻設計較低值,在使用一段時間後自會累積一定程度的內傷而故障(或許可能在一年保固後發生).至於為何一般電池較不易故障乃因此電池內部阻抗已明顯升高,故自會限制內部電流輸出(而鹼性電池內部阻抗升高較慢,故仍能輸出較高電流) .大家可想想,即使使用同樣的一般電池號1號電池或3號電池在同一電器上,則1號電池是否會較容易使電器故障?答案若回答是,則和使用的鹼性電池較易引起小電器故障有何關係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D:
以喇叭的例子來說,我覺得不太合用 LED 的情況,因為喇叭本來就是設計為交流元件,不過也能討論一下。
要 ...

勁量的也要小心,之前清房間時清出櫃子裡一些拆封但還沒用的勁量鹼性電池,每顆也是漏尿漏得一蹋糊塗

网友D:
引用 网友O:
勁量的也要小心,之前清房間時清出櫃子裡一些拆封但還沒用的勁量鹼性電池,每顆也是漏尿漏得一蹋糊塗

感謝告知,原來勁量鹼性電池也不保險了,目前好像只有用低自放鎳氫電池沒有災情。

最保險的測試方式是乎只有測試電池有無漏氣,準備兩個密封罐,一個不裝電池只有空氣,半年或一年後打開罐子比對兩罐中空氣成分有無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告知,原來勁量鹼性電池也不保險了,目前好像只有用低自放鎳氫電池沒有災情。

最保險的測試方式是乎 ...

嗯~又從版大這裡學到一招了。

网友:
電池內阻與電路限流電阻哪個值大!?
之前看到網拍問與答有人問鋰電池18650內阻,記得回答是數十毫歐姆。
內阻是拿來忽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謝告知,原來勁量鹼性電池也不保險了,目前好像只有用低自放鎳氫電池沒有災情。

最保險的測試方式是乎 ...

最好您是有 GC 可以這樣分析。

网友:
最近修了一台老式日製咕咕鐘,原來以為電池沒電,就去換電池,記得原廠是附一顆碳鋅電池,後來每次我買也都沒問題,但或許年久了(超過10年),老人家也是聽信電視廣告,就去買鹼性電池,剛用還可以,後來接點氧化產生銅綠,而且越來越糟,最後便說即便換新電池也不能動了;開腸破肚檢視結果,就是兩條電池供應電線的阻抗都已氧化到很高,隨便在地上撿兩條電子線換上,現在已經生龍活虎了,應該可以再走10年吧~~所以說 【電器用品進量使用原廠建議的電池種類】,真的不要假gao ~~~ 真拿去寶x維修,還不知要被敲多少?:)